设备管理
求助:ACS600变频器"EARTH FAULT"的故障处理

楼主(2004-03-02):
各位高手: 我公司3#机伏辊变频器(型号为ACS60100603)昨天下午开机就出现“EARTA FAULT”故障跳闸,无法运行.按说明书检查了电缆、电机都没问题,为保证生产,我将故障跳闸改为故障报警,这种运行对系统很不安全,请予指导解决为谢!

网友A:
检查电流互感器!

网友B:
接地故障,有可能电动机 绝缘程度低了,或变频器的输出线 到电动机的连线有破损现象。

楼主:
李工: 您好 该线路上没有电流互感器.

网友A:
那电流从哪里测出?这个故障就是变频器测到有一相输出过流!

楼主:
CQTNET88: 您好 电动机及变频器的输出线到电动机的连线都进行了检查,对地绝缘电阻有100M欧姆.

网友C:
我觉得是三相电流不平衡引起的,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模块被打坏了!!

网友D:
你可以这样试试。将电机脱开,即变频器输出开路,将电机控制方式改为SCALE,运行试试,同时检测输出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一定是外部的原因。如不正常,一定是变频器有问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另外提醒你一句,李工所说的“互感器”是指变频器内部的。

网友A:
这也是通病!

楼主:
今天我们按吴工的办法试了一下,电压正常。我们将该变频器换了一台新的,一试未出现"EARTH FAULT"故障。我们又将换下的变频器再试电机,发现变频器漏电。将变频器接地,马上又出现"EARTH FAULT"故障,说明变频器漏电引起。现正查漏电点。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