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1716

楼主(2004-03-02):
请问谁有研华的智能采集卡pci1716的中文使用手册? 能不能给一个研究一下 先谢谢了! ty945@163.com

网友A:
没有中文的! 英文的不难,看看吧哥们!

楼主:
是不难 但是有的地方看得不太明白

网友B:
可以向研华询问800-810-0345

楼主:
为什么我接60针(AIGND)与68针(AI0)有电压?是12V 难道他能给外部传感器供电吗? 还有就是有一个A/D外部触发针,需要给他信号吗? 急,在线等

网友C:
关于各个引脚你可以看一下说明书,上面应该会有说明的,关于A/D外部触发针,应该看你怎样触发AD转换,假如选用软件触发那就不用了。

楼主:
如何选用软件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