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活千万不要找上海PACK公司

楼主(2004-03-02):
我们公司找上海PACK公司做的水处理系统,把钱拿走了(上面通过...要走的)留下一堆烂滩子给我了:把所有程序全堆在OB1下,注解不详细,没有报警画面,没有趋势画面,电缆没有电缆号(用纸条贴的),部分仪表接线没有端子号,不给提供软启动,PLC,仪表等说明书,PLC上没有三寸卡,一台冷却风机单独自动运转时就报故障,和其他一起运转就不报故障,液位超范围报电机过载故障,.....他家的毛病太多了.有问题向他们请教,他家黄工说:你给人家留一口饭吃.哎,要不是他家大人物历害,他家这样干不长.  在这里我只想说二句:1,做人不能象PACK这一家,我们搞工控的,你欺负别人可以,但不要骗同行,让人家看不起.            2.谁家有活千万不要找PACK干,我不是老板,我要是老板PACK一分钱也拿不到.

网友A:
只要上班有工资发, 碰上这种烂滩子如同捡到宝, 大把机会让你实践, 干成了是你的功劳,干不成了是他的问题。 如有难题,可发表让网友帮助。 我想既然他只回程序全都放在OB1,那么程序不会特别复杂和特别长。 又:你的项目是:清水还是污水。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C:
对,这正好给了你个发挥才干的机会!

楼主:
请SIEMENS公司帮忙

网友D:
哇~~~~~~ 好机会,你们需要重做么?哈哈,开玩笑! 你可以自己搞搞呀,提高一下技术,但是不要搞的不能工作了~

楼主:
机会难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网友E:
是西门子PLC,慢慢搞,我很愿意帮忙,有问题大家谈。

网友F(2004-04-12):
什么样的人只能干什么样的活,那些鸟人还能干成什么样好的?

网友F:
老先生,是PACT公司吧?他家我知道。。。。。。。。。

网友F:
有谁知道他家老板的电话或伊眉儿?

网友G:
各位,我就是楼主说的PACK的黄工,这种无聊、与事实不符的帖子本来我是不想回的,也跟楼主讲过,但他既然一而再的造谣我只好来说说真相了。 首先这个工程(纯水)我是中途接手的,前面工程师将程序全作在OB1里已运行一段时间,我是后来完善。也就不可能推倒重来,但我跟楼主说过,当初又无规定,只要功能正常用OB1有何关系呢?至于PLC存储卡,当初也无规定,我说有电池的,不一定非要用,当然你自己要装也可以。至于仪表说明书、报警趋势画面全给他们也做了这是典型的造谣。 最后说点感想及题外话。这家公司的哥们水平不知道咋样,但经常图纸没看明白就来电或传真质询!组态方面更加别提,但偏偏要充内行。说个笑话,给了他们软启动器说明书及内部框图,他们要祥图,我说软启厂家不肯提供给,给人家留口饭吃吧。就这个在楼主的帖子里就变成那个意思了。为方便大伙了解贴主讲件事,贴主说他几年没回江苏老家了(说是领导不给假),想让我们假办个学习班让他来一下,以便....,可是他老这样你们愿意吗?

网友F:
黄工,你说的造谣好象不妥。把所在程序都放在OB1下不是不可以,但正规的工程师不会这么做。在我发这贴子这前你给全了仪表的说明书了吗?报警趋势画面你在发贴子之前做了吗?再说现在也不使,出来趋势不到2mm长。 我的水平是不行,我看不懂你家的图纸,图上有x7:12(例子),但实物就是找不到,程序注解是V103_3 start,而程序的输出是v103_4 start。画面上显示运行正常,而外面的水泵已停了,他没有运行反馈信号,我们公司因为这停了好几回。 最后请黄工明白一个时间问题,我先发贴子,至于去你单位培训,是后来的要求,再说合同上有培训这一条,我只是想顺便回家一趟。难道没有你家公司我就不能回家? 我们公司哥们水平不行,你们公司水平高?我们高深的不行,接线还可以吧,你们有的线头不压,手一碰就掉,黄工你亲自动手接的吧。你再说我造谣我可以把图片传上来。 做人要厚到..........

网友F:
我可以帮你,你可以把资料传给我吗?不要和出来混的人......,你们厂停了几回?看样做得不太好,我可以做得比他好。

网友F:
前两天,开口水泵站103系统,103A和103B,一用一备,电脑画面显示有一台在运行,但这两台泵实际都停了,没有报警。这情况我可不是造谣,水平不高的我请教高明的黄工管路上没有压系统为什么没有不报警?这可不是造谣能造出来的,我公司一共5 个水站就你家两个水站有使厂停产的纪录,高明啊!!!!!!

网友F: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hhh先生不怕他,要是没有毛病的话就把老板的邮箱电话都告诉他.......

网友H:
是不是在张江那个?的确不怎么样,好像他们老总没有把力气用在正途上,不是实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