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软启动器的问题

楼主(2004-03-02):
我现在在做一个软启动柜,它是一个二次供水回路系统。要求:供水循环回路有一台工作泵和一台备用泵,储水罐有一台工作泵和一台备用泵,循环泵的启动需要用到软启动器。请问软启动器使用两线控制还是三线控制好,什么情况下我应该切换到工频运行,如果电机有故障是不是启动时软启动器就启动不了?什么情况需要切换到备用泵的运行上?自动还是手动?那储水罐的情况又如何? 我是一个新手,现在老板催的还挺紧,简直是一愁莫展,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2003-05-20):
软启动只能在启动和停止阶段短时间内不在工频运行,过了启动阶段自然切换到工频了,怎么能选择切换到工频的情况呢。

楼主:
我看PS S72/124-500L上有旁路信号,是不是把这个信号取回PLC就知道启动完毕了?

网友B:
你的软启动没有启动完成的接点输出吗? 一般软起不会自动切到旁路。你要使用接触器控制。

网友C:
软启动器有两种类型,一种为无旁路方式,即启动完成后由内部接触器自动断掉启动回路;一种为旁路方式,启动完成后输出完成信号,由外部接触器来完成旁路工作。由PLC来控制,需要有外部的电气控制逻辑。

网友D:
你说的“旁路信号”应该就是软启动器,起动完成的信号,你可以根据此信号投入旁路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E:
钉子,我再告诉你一个,要是把你搅昏了别怪我。 软启动器有很多种,一般进口软起动器当启动完成后,会输出一个信号,控制接触器(似乎也有些型号是内置的)将软启动器切换到旁路状态。 国产的软起动器是做成一个软起动器柜,整体功能也能做到自动切换到旁路。 要检测电机的状态看是不是出故障,目前据我所知只有一家的软启动器能够做到,我总骂别人做广告,所以就不说是谁的了,你自己问去吧,不外西门子、GE、施耐德、ABB几家。这样当电机不能启动时,软启动器检测到故障后,就可以控制切换到启动备用电机。

网友F:
我认为,软启只不过是对电机启动作保护作用。对于PLC只要给软启一个启动信号,作一定的延时,就可以了吧,软启起一个降压启动,避免大电流冲激。你可以对储水灌采一个液位信号,作为开入点给PLC。当液位到达一定高度时,启动备用泵。也就是要在柜体中采一个液位信号进来就可以了。

网友G:
有问题请发到我的信箱chanyang-2000@163.com

网友H:
和平公司生产的电机软起器是引进德国ABB公司PS系列电动机软起动器技术进行消化,并结合本公司具体实际情况拟定开发的。产品于2001年12月通过了省级鉴定,其主要技术指标均达到GB14048.6-1998国家标准,被评审为国际水平国内领先产品,并首家获得了国家强制性CCC认证,列入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其主要功能有单斜坡起动、限流起动、双斜坡软起动、脉冲突跳起动、大电流断开、软停止、泵停止、电子过载保护、节能运行、相平衡等控制和故障自诊断功能。且制造选材精炼,体积小,重量轻,可方便地集成到现有的自动化控制系统中。 软起动器简介: A、 HPR1S型软起动器 HPR1S我公司最新开发的经济型电机软起动器按其功率大小主要分为四种形状,其主要特性如下: HPR1S 03...HPR1S 25 是适用於小型电机的紧凑设计。安装於DIN35毫米导轨上。这种小型软起动器具有内置的旁路接点。HPR1S18/30...HPR1S 300/515用於一般启动, 可用“外接”和“内接”两种连接方法(可与标准的Y/D起动器相比较)。采用“内接”可减少42%流经软启动器的电流。也就是说使用户有可能用58A的软启动器来启动和运行100A的电机。限流功能可作为选件提供, 标准的配置是有两个内装的信号继电器。这种软启动器的任务率为1.15, 意即其最大电流等於额定电流lex1.15。 例:HPR1S18/30在“外接”连接时的额定电流为18A,而其最大的电流为1.15X18A=20.7A。 B、 HPR1A型软起动器 PR1A18…60型电机软起动器是HPR1系列中的小功率软起动器,应用于60A以下的电机。这类电机软起动器采用模拟控制方式,单独可调线性曲线电压起动,实现了逐步升压的方法,真正解决了直接起动、星/三角和自耦降压起动箱起动传统电动机时, 引起的机械与电气压力问题。具有起动时间可调,停止时间可调,初始电压可调,起动电流限制,过温断相等功能。能满足工业应用领域的各种电机起动技术要求,延长了机械使用寿命。主要应用于起动泵,短输送带,压缩机等一般起动场合。 C、 HPR1D型软起动器 HPR1D75…840型电机软起动器,是一种全数字控制的软起动器。控制功能十分完善并有多种保护功能,在省级新产品鉴定会上,被评定为国际水平国内领先产品。它采用16位单片机,数据处理实现全部数字化,起动和停止时的电压斜坡由单片机控制。具有脉冲突跳、大电流断开、泵停止、内置电子过载保护(可选)、断相保护、过流保护、过温保护,并具有自诊断和节能功能。可消除电动机起动、停止过程中的电流冲击,减小电网容量,避免电机起动时机械冲击,保护电机和负载。是传统星--三角、自耦降压起动器的最佳换代产品,可广泛应用于纺织、冶金、石油化工、水处理、食品和保健品加工、采矿和机械等行业。 D、 HPR1DH型软起动器 HPR1DH30…750型电机软起动器,是在HPR1D软起动器的基础上进行了延申和扩展,除具有HPR1D的全部功能外,更具有重栽起动能力和允许长的起动时间,内置了电子过载保护。这类软起动器适用于起动大的风机、粉碎机及研磨机等大惯量负载及重载场合。 软起动器简介: E、 HPR1S型软起动器 HPR1S我公司最新开发的经济型电机软起动器按其功率大小主要分为四种形状,其主要特性如下: HPR1S 03...HPR1S 25 是适用於小型电机的紧凑设计。安装於DIN35毫米导轨上。这种小型软起动器具有内置的旁路接点。HPR1S18/30...HPR1S 300/515用於一般启动, 可用“外接”和“内接”两种连接方法(可与标准的Y/D起动器相比较)。采用“内接”可减少42%流经软启动器的电流。也就是说使用户有可能用58A的软启动器来启动和运行100A的电机。限流功能可作为选件提供, 标准的配置是有两个内装的信号继电器。这种软启动器的任务率为1.15, 意即其最大电流等於额定电流lex1.15。 例:HPR1S18/30在“外接”连接时的额定电流为18A,而其最大的电流为1.15X18A=20.7A。 F、 HPR1A型软起动器 PR1A18…60型电机软起动器是HPR1系列中的小功率软起动器,应用于60A以下的电机。这类电机软起动器采用模拟控制方式,单独可调线性曲线电压起动,实现了逐步升压的方法,真正解决了直接起动、星/三角和自耦降压起动箱起动传统电动机时, 引起的机械与电气压力问题。具有起动时间可调,停止时间可调,初始电压可调,起动电流限制,过温断相等功能。能满足工业应用领域的各种电机起动技术要求,延长了机械使用寿命。主要应用于起动泵,短输送带,压缩机等一般起动场合。 G、 HPR1D型软起动器 HPR1D75…840型电机软起动器,是一种全数字控制的软起动器。控制功能十分完善并有多种保护功能,在省级新产品鉴定会上,被评定为国际水平国内领先产品。它采用16位单片机,数据处理实现全部数字化,起动和停止时的电压斜坡由单片机控制。具有脉冲突跳、大电流断开、泵停止、内置电子过载保护(可选)、断相保护、过流保护、过温保护,并具有自诊断和节能功能。可消除电动机起动、停止过程中的电流冲击,减小电网容量,避免电机起动时机械冲击,保护电机和负载。是传统星--三角、自耦降压起动器的最佳换代产品,可广泛应用于纺织、冶金、石油化工、水处理、食品和保健品加工、采矿和机械等行业。 H、 HPR1DH型软起动器 HPR1DH30…750型电机软起动器,是在HPR1D软起动器的基础上进行了延申和扩展,除具有HPR1D的全部功能外,更具有重栽起动能力和允许长的起动时间,内置了电子过载保护。这类软起动器适用于起动大的风机、粉碎机及研磨机等大惯量负载及重载场合。 中国和平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 温州柳市智广工业区和平大厦 电话: 0577-62729814 62729800 传真: 0577-62732500 http://www.chinahapn.com E-MAIL:hapn@mail.wzptt.zj.cn

网友E:
楼上的既然在做广告我就不客气了。 虽然我在上面的四选一中列出了ABB,但是不幸的是ABB的软起在这里只是一个“废标”,因为它不具备检测电机状态的功能。

网友I:
软起动器一拖二可以不用PLC,国内的产厂家为了降低软起动器的成本,都增加了此功能,像以上和平电气的软起动器就具有此功能,http://www.hapn.com/cpzx/HPRG0.htm 另外完美风暴: 2003-5-20 17:06:00 --------------------------------------------------------------------------------   软启动只能在启动和停止阶段短时间内不在工频运行,过了启动阶段自然切换到工频了,怎么能选择切换到工频的情况呢。 软起动都工作在工频,只是通过降压限流来达到软起动功能。还有我在这儿说一下,国内软起动器的性能都已经达到国际水平,且不是装置(有些性能差一点的厂家是装置型的),内置交流接触器的一般不能在线运行,其余量较小容易烧坏。

网友C:
我有ABB软启动一控三的图纸

网友J(2004-03-02):
软启动发始终工作在工频,只是用可控硅控制输出电压,从而来限制电流,如在启动和停止时可变频则为变频器,其原理为先整流,而软启动没有整流。

网友J:
有些如ABB的在重载重220KW以上时有内置旁路接触器

网友K(2004-07-01):
强烈建议美国motortronics软启动器 网址:www.mp-cn.com

网友L:
建议使用PST,所有的保护功能都有

网友M:
其实自动和手动的选择很容易实现,可以把储水罐常用泵的控制回路的故障信号给PLC,用这个信号控制备用泵。我用过这样的一个系统,就是一个喷水系统,它为了保证两台泵好坏,就是不断的让两个泵过一定时间来回的切换。这个用PLC是很容易实现的。软启动他的保护、控制信号基本上都有。

网友N(2004-11-03):
楼上的各位,你们谁有小功率的软启动?

网友O:
最可靠而且保护功能最全的应该是美国本秀 Benshaw 的软起动器。 www.jyge.com

网友P(2007-11-20):
和平电气偷袭他人的技术,欺骗大家说自己与新加坡的公司合资,其实新加坡根本就没有那家公司,这完全是他们欺骗顾客的大骗局!
可耻!

网友P:
中压软启动还是本秀的好!功能特全!从来没有任何故障!价格可以和国产的比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