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32 和 siemens s7连接

楼主(2004-03-02):
我想用RSVIEW32和SIEMENS S7的PLC通过 profibus 连, 不知道通讯的效果会怎么样. 是不是有SIEMENS的opc程序再加上块profibus的网卡就可以连接 正常了? 这时候需要RSLINX吗? 谢谢

网友A: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B:
应用ROCKWELL的KEPSERVER免费软件全部搞定

网友C:
用SIEMENS的OPC SERVER既可和RSVIEW连接,你系统中如无用大AB PLC,不用RSLINEX! SIEMENS的OPC要授权!!!

网友C:
本人同样问题是用S7-400和S-200组成的PB_dp网,上位用的是CP5613,问题是用S7-200的命令NETR,NETW对S7-400是不是能用,      如能用,S7-400是如何编程,用啥FB或FC,用高手的编个框架既可,本人不胜感激!!!      不能用的话,该如何编程!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二!      本人刚接手一个工程,厂家定了8台S7-200和1台S7-400,组成的PB_DP网,(也不知那个人指点的!不如用ET200).对于S7-400和S7-200的这种组网,本人不知如和编程,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D:
有资料吗?借看一下。谢谢!!!

网友E:
将s7 200配置成从站,无需编程

网友F(2004-06-18):
需要软件: SIEMENS:simatic net 6.1 不需要rslinx

网友G(2007-08-05):
方案参考 www.crazyyin.blog.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