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何PCI-1710HG数据采集卡采不到信号

楼主(2004-03-02):
小弟正在做用PCI-1710HG数据采集卡采集电压信号的实验,可用VB编的程序却无法采集到信号。与采集卡配套的软件的测试程序也无法采集到。 请问各位前辈,除了是采集卡坏掉这个原因,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可能导致这种情况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若有 error code 的话, 查一下说明书看看. 采不到信号... 是指数据值乱跳, 还是都是 0v?

楼主:
差不多是0v啊。自带检测程序能够检测得到它,而且初始值是0.00121v。然后一直没有变化的。没别的原因我想是不是它坏了啊。 你说的error code怎么查?我看不到啊

网友A:
发生错误时, 通常软件都会显示其 error code 或是 错误信息. 另外, 请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是否有 short 到? Single-end or Differential 的设定是否正确? Cable 是否是良好的?

网友B:
楼主,我也正在用这款板卡,可以多多交流。你可以先用自带的Advantech Device Manager 检测,导线两端相接也就是短路,看看是不是0V,还有你可以把Sampling period 调小点看看有没有变化。请问你使用的是Single-end还是Differential,我用Advantech Device Manager 检测,好象设置为Differential,怎么还是显示是16 Single-end channels?你出现过这种情况吗?你是怎么接线的?我用Single-end 采集信号还算比较稳定!!

网友C:
板卡拿到手一开始就采集不到信号还是一段时间没有用才出现的这种情况,先换一个槽位试试看。

楼主:
那个卡已经用了好一阵了,以前好使的,是我用的时候才发现不好使了。今天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卡的各各针脚,1脚有+5V电压的。说明槽位没问题吧。好象只是AI的16个引脚不好使。 各位:怎么能检测出来AI各引脚是不是完好的。

网友B:
TO修庆国: 请问你使用PCI-1710HG时有没有遇到我上面所说的情况,能帮我解答下吗? 还有我使用研华PCI-1710HG进行输出信号时,直接将信号线接在DA0OUT和A0GND后连到示波器,运行其自带的Advantech Device Manager进行测试,可示波器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是不是接线有问题?不能直接将信号连到示波器?后来我运行例子程序,出现“function not supported"错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望指教!!!小弟甚急!!谢谢!!

网友B:
使用例子程序DASOFT运行没什么问题,可运行DAINT就出现问题了,我调试了下发现是运行到DRV_FAOScale()出现“function not supported"错误,运行DADMA也是这样,请问这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B:
刚才仔细看了下说明书,除了PCL1800,一般数据采集卡只支持DASOFT,原来是这样。

楼主:
TO 浮尘 因为我这个系统没有使用到差分模拟输入,也没有使用到DA输出,所以我并没有做什么研究。很遗憾帮不上你啊。 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你实现单端模拟输入的时候,调用Advantech Device Manager进行测试的时候,怎样在软件上设置单端输入的呢?谢谢

网友B:
运行Advantech Device Manager后点setup后就可以看到设置选项了!你说你没用差分输入,那就是使用单端输入了,那你是怎么设置的呢?

楼主:
我就是用的单端输入的,没用差分。我是仿照它所给的例子自编的VB的程序。所以就是在软件里设置的。不过我根本采集不出结果。我也是象你说的用Advantech Device Manager点SETUP的。不过还是没有结果。 我想我的卡可能坏了。你知道有没有1000元左右的PCI采集卡,能实现单端模拟输入就行的那种,我想我得换一个了,导师还给不了多少钱。谢谢

网友B:
TO 修庆国: 你在哪,南京吗?我有个研华南京代理商的号码,你可以和他联系下,向他咨询下,不过,你说1000元左右的PCI卡,我觉的不现实,ISA的可能千元左右能买到。 这是他的联系方式:徐德宾 025-83692626 83692728-811 xdb2002@sohu.com 磐瑞工业自动化

网友D(2005-09-05):
我正在做用中泰PCI-8333数据采集卡实现温度的数据采集,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所以在用VB编程过程中遇到了问题,感觉无从下手,有那位朋友用过中泰板卡的,请问采集温度信号的程序该如何编写,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帮帮小弟我,非常感谢!

网友E:
我这边有不少采集卡,包括模拟采集和数字量的采集。 价格有优势!也有研华的! 我的联系方式:kusite213@sohu.com 如需资料以及配套方案,请mail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