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关于打印IFIX画面问题

楼主(2004-03-02):
请问各路高手: 如何用按钮实现打印按钮所在的画面?

网友A:
在打印按钮(以下称cmd1)的CLICK或MOUSEUP事件中输入如下代码即可: cmd1.visible=false application.activedocument.printout cmd1.visible=true 注:第一、三两句是为了在打印画面过程中隐藏打印按钮

楼主:
ichbinzy: 多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