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组态CPU315-2DP与profibus的连接

楼主(2004-03-02):
本人目前在做一个项目,选用siemens plc CPU315-2DP通过profibus和GE PLC连接。我们需要数据交换。我这个西门子PLC的配置应如何做?例如我要将我程序块DB50的数据发送给GE PLC 程序要如何编写?还有组态的时候双击DP界面,有一个configuration中的row的含义是什么?有没有介绍这方面的书供下载啊?

网友A:
最近我想组态一个profibus-DP网,即将S7-200通过EM277挂到S7-400上,可是在STEP7右边的配置列表中确找不到EM277这项。 请教各位大师,有谁能介绍一下如何将EM277找到并拖到profibus-DP网上呢?

网友A:
sorry,误闯你的领地,并非有意。

网友B:
to 雨点: 你需要安装EM277的GSE文件,可从SIEMENS的网站下载,安装后就可见到EM277了。联系13911073683 北京

网友C:
项目实例 一.主站:CPU:318-2 6ES7 318-2AJ00-0AB0 V3.0 DI8/D08×24.V/0.5A 6ES7 323-1BH00-0AA0 二.从站:CPU:315-2DP 6ES7 315-2AF83-0AB0 V1.2 DI 16×DC24V 6ES7 321-7BH00-0AB0 D0 16×DC 24V 0.5A 6ES7 322-1BH01-0AA0 三. 从站:ET 200M 153-2AA02-0XB0 DI/DO 323 DI 16/DO 16×24V/0.5A 6ES7 323-1BL00-0AA0 AS-I 342-6GK7-2AH01-0XA0 电源:PS 307 10A ㈠. 建立新项目 在Name:中取名。如(PROFIBUS)OK ㈡:设置主站 插入一个新的项目,选择主站的CPU模块:本例是SIMATIC 300。回车 单击SIMATIC 300 双击右面的HardWarc,出现一个新的画面 然后对S7-300主站的硬件及配置组态。 ① 选择机架 SIMATIC 300→BACK-300→Rail 出现机架配置。 ②配置电源: 选中槽口1,单击PS-300,选择PS 307 10A双击,电源模块则进入槽口1。 ③配置CPU: : 选中槽口2,在CPU 300中找到该器件,并查看产品号,正确后双击。出现一个对话框,在Subnet(子网络)单击New 确定。 配置后,可见到在CPU的DP上出现一根轨道,这就是PROFIBUS总线,在上面可以挂上所需要的从站等。在DP口双击,在Operating Mode 运行模式中的DP master中打勾,j即选择此CPU为主站。 ④配置主机架上的I/O模块。 点击槽口4(槽口3留下作为以后的扩展模块用)然后在Profi中的SM-300项的DI/DO-300, 找到相应的器件和产品号相符合,双击。OK!主站的配置基本完成。然后在Station选择Save and Compile 保存和配置。 ㈢`设置智能从站。 回到主菜单点击项目名,右键,插入SIMATIC-S7 300 Station出现SIMATIC 300(2)的新项目。再点击SIMATIC 300(2)的Hardware按照前面的方法配置机架;电源;CPU;和输入输出模块。注意:在CPU硬件设置时,在Operating Mode 项设置为DP slave(从站)。双击DP口,选择Configuration(结构)选New,开始设置与主站通讯用的虚拟I/O地址。在Address type地址类型:先选择Input, Address中可填入CPU I/O范围内允许的地址数。(即不能超过127)。如选择100;在Length相设置长度(2);在Unit设置为Byte(字节)在Consistency设置为All(全部),OK后,再按New对Output 设置。 以上设置是为了完成与主站通讯用的从站的I/O地址:I是以I 100开始的两个字节;O是以Q 100开始的两个字节。 ⑷连接智能从站 选中主站的轨道,在Prafi中选择Profibus→Configured stations→CPU 31X双击,在出现的对话框点击Connect(连接)即把从站挂到主站上。然后再选中Configured,按 Edit对与从站通讯用的虚拟地址配置。 注意:原来从站是I的,则配置主站的Q;原来从站是Q的,则配置主站的I。 :然后保存设置。 编程,对主站和从站编程。主站的OB1中必须有OB1,OB82,OB86,OB100,OB121。 点击Configure Network可看到具体的DP配置是否正确。 注意:DP是否挂到PROFIBUS如没有可点住DP点(粉色)拉到总线上。另外DP和MPI的地址号不能相同。可双击地址号改变地址号。 ⑸ET 200M从站的设置 单击PROFIBUS轨道,选择PROFIBUS DP ET 200M→IM 153-2,双击,出现对话框,地址号选择“4” “OK”。 在4号槽插入与产品序列号相同的I/O模块。 ET 200M从站配置完成。 ⑹AS-I的连接 ⑴打开主站的Hardwarc ⑵单击ET 200从站 ⑶在5#槽点击 ⑷在PROFIBUS中打开ET 200M→IM153-2→CP-300→AS—Interface→CP 342-2 AS-I查看产品号正确后双击。 ⑸对I/O地址重新分配,设置为主站允许存在的地址号,如使用 其默认的地址号256,在主站的编程时,因找不到地址会引起出 错。如改成50…60。 完成配置后再Save and Campile 保存配置。 最后可按Configure network设定网络查看配置是否正确。 注意:DP和MPI的站号不能重复,如有错误可在此修改。 ㈥AS-I的含义:从342-2上可以接出I/O模块,每块有2组I/O,其地址分配: 50:可有地址:I50.0;I50.1;Q50.2;Q50.3 / / / / Q Q I I 51可有的地址:I51.4;I51.5;Q51.6;Q51.7 Q Q I I / / / / ⑺回顾各部门的地址 主站S7-300 主站(虚拟) 从站S7-300 从站(虚拟) 从站ET-200 从站AS-i I Q I Q I Q I Q I Q I Q 0 0 100,101 100,101 0,1 4,5 100,101 100,101 1,2 1,2 50-65 本SIMATIC PROFIBUS-DP现场总线的结构图 SIMATIC PROFIBUS—DP 现场总线配置示例

网友D:
谢谢荣荣。可惜图片看不到,能再发一遍吗?

网友E(2004-04-08):
谢谢荣荣: 能把上面你的说明发到邮箱吗? sdsj2008@sina.com

网友F:
能把上面你的说明发到邮箱吗 kuaiyu11@yahoo.com.cn

网友G:
怎么看不到图片,能不能发到邮箱? whoiamtuotuo@sohu.com

网友H:
能把你的说明发到邮箱吗,谢谢! hongliang1018.student@sina.com

网友I:
请给我发一封上面的配置说明,谢谢! pactt@w3ct.com

网友J(2004-06-02):
楼上朋友如有得到此说明者,能否给我转发一份 Cnlsj@eyou.com

网友K:
有谁得到上面的配置,请发一份给本人,不胜感激! zhangchy4@ah163.com

网友L(2004-09-07):
蓉蓉及各位大侠,有谁得到上面的配置,能否转发我一份 guochunchun@163.com

网友M:
很可惜,看不到图

网友N(2004-12-06):
楼上朋友如有得到此说明者,能否给我转发一份   gwd415@yahoo.com.cn,感谢!

网友O(2005-05-28):
大家好!我是新手,请多指教!楼上朋友如有得到荣荣的说明者,请转发一份给我,谢谢!   邮箱:lznn2003@tom.com

网友P:
可惜 看不到图片 啊

网友Q:
给我也发一份带图的好不好? chxjme@163.com

网友R:
能否借看您的实例?您的图形我们看不到!zzb_1577@163.com

网友S:
可惜啊可惜,看不到图片。

网友T:
首先感谢荣荣的无私奉献,我已经收到该资料,近期将给大家分发,希望大家支持,也能提供应用实例。

网友U:
能否也能给我发一个过来 啊 bantb@126.com

网友V(2005-06-28):
J楼上的兄弟,长辈,可否给我一份,不给小心我拆楼! janyjiao@tom.com

网友W(2005-08-17):
多好的题材看不到图,真是可惜!!建议站长能不能改变一下网页。

网友X:
我也要,谢谢!lufengsw◎163.com

网友T:
我将资料整理发送到资料库,到以下地址去下载,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1249 同时打开论坛中<<现场总线应用实例(二)--智能从站的组态>>也可以看到该资料

网友Y(2006-05-28):
to 荣荣
能把上面的发到我邮箱里吗?
邮箱:liuchao_001@163.com
谢谢!

网友Z(2006-09-15):
如果有图就更好了,不过楼主还是辛苦了!!!!!!!!

网友AA(2006-11-23):
给我来一份,谢谢.lnaswangjian@163.com

网友AB(2007-01-04):
 荣荣:
好厉害呀

网友AC:
给我也发一份带图的好不好?谢谢
xiading168@yahoo.com.cn

网友AD:
这些组态可以在西门子中文网站上找到的,而且讲的还挺详细的.在西门子中文网站的网络课堂上.

网友AE(2007-03-21):
同意一笔

不会,学习!

网友:
EM277,要添加GSD文件

网友AF(2007-08-16):
给我也发一份带图的好不好?
 cq_top@sohu.com

网友AG:
发一份给我!谢谢!luanjiwei@163.com

网友AH:
高手总是这样的

网友AI:
资料比较全,就是图看不了,哎!

网友AJ(2007-10-17):
http://www.dndev.com/Profibus/profibustr/system_2.html
打开这个网址,里面讲的很有用.

网友AK(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

网友AL:
不好意思,我的毕业设计要做这个通讯。能不能给我也发一份??yaoyunfeng520@126.com非常感谢

网友AM:
想组态一个profibus-DP网 ,请问需要什么软件啊?怎样才能找到软件!谢谢!!

网友AN(2009-05-07):
高手好多,俺是新手。向各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