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前辈能向我推荐一个数据采集卡!

楼主(2004-03-02):
哪位前辈能向小弟推荐一个数据采集卡。只要能实现单端模拟输入功能,精度是12位就行。但导师不会给我太多钱。所以价钱一定要控制在1000元左右。我原来用的那个卡可能坏了,返厂修我怕等不及了,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
你们也太不热心了吧。给点意见啊!

网友A:
这个价位的恐怕很难找到的,呵呵!

网友B:
TO:修庆国 我在你发的另一个帖子上也写了,就象楼上的朋友说的那样,你这价位还真难买到合适的。你说大家不太热心未免。。。。。

网友B:
TO:修庆国 今天无意间发现板卡光盘带的Manual说PCI1710HG只支持Adintf,可例子程序Adint的开头部分注明可用于PCI1710,也就可以用于PCI1710HG,两者有矛盾,我现在使用中断编的连续采集程序运行一会儿会出现问题,不知道是程序有问题还是板卡本来就不支持Adint,想向修兄请教,你那时用时采用的是什么方式!!谢谢!! 另外,那个IPC-PLC没有寄给我资料!

网友C:
1000元的板卡很好找的,你可以选用一般的牌子么,为什么非得用advantech的,很贵呀,象科日新的 中泰的 阿尔泰的 ,也就600元左右,做作实验 肯定没有问题了。。。

楼主:
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手册。PCI-1710好象是不可用这个例子,因为并没有列出来啊!我是用VB语言编程的。所以看的是VB的例子。刚才我看了一下那个例子。并没有注明可用啊。所以我想Adint这个例子不可用于PCI-1710HG。我用的是ADSOFT这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