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和变送器到底如何定义,有区别吗?

楼主(2004-03-02):
请教:传感器和变送器到底如何定义,有区别吗?

网友A:
传感器完成温度转换为电信号,还要变送器完成放大、线性化、电流/电压传输等功能。

网友B:
傳感器是輸出毫伏的微小電壓,變送器是輸出4-20mA 或 0-10v 的標准電信號!

网友C:
我公司专业从事传感器/变送器、自控仪表的开发、生产和销售。欢迎新老客户选购或定制产品。 主要产品及项目: 1.压力、温度、液位、称重、流量、位移、扭矩等传感器及变送器系列产品 2.XM系列智能数显(光柱)测控仪、无纸记录仪、PH/ORP测量仪 3.智能控制变频调速生活(消防)给排水设备 4.工业电气节能设备及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生产、安装调试 代理产品: CCS压力开关、HoneyWell压力变送器、KROHNE雷达物位计、KAB超声波物位计 BJ公司PH/ORP传感器及变送器、日本林电工CRZ系列铂热电阻测温元件 单位名称:襄樊市新蓝电气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湖北省襄樊市大庆东路22号 邮政编码:441000 电话:0710-3426718 13197168521 传真:0710-3426718 网址:www.xldqco.com 电子信箱:office@xldqco.com

网友D:
传感器:mV信号 变送器: 标准信号

网友E:
受不了了! 传感器就是直接测量物理量的,变送器将其变为标准信号!

网友F:
青翼蝠王所言极是。有一些是把二者做在一起的,如压力变送器其实就是压力传感器+变送器。

网友G:
传感器:是一种接受信号或激励并以电信号响应的器件 像PT100,湿度探头等都属于传感器。 变送器:是一种将被测电量或非电量转换为电气隔离,与输入成比例并呈线性关系的标准电气量 变送器实际上也属于传感器

网友H(2004-04-08):
传感器是变送器的一部分。 先有传感器测量得到MV信号,再通过变送电路转换成标准信号。

网友I:
本人是做制造设备控制的,现被老板的大气压力下强制做一过程控制,某发电厂的测控仪表部分,主要是锅炉系统的压力,温度,流量传感器和变送器的选型报价。请各位高手帮助小弟解决:风压变送,烟温,电机定子,转子温度的测量,烟压,料压,烟气浊度,冷油汽温度。。。。。。。。约2000个测点的传感和变送。请高人给俺个思路,什么时候选用压变和差压变,温变和选择热电偶或热电阻,质量流量电磁流量等使用的场合。。。。。。

网友G:
压变是测单点压力,差压变是两点压力差。热电偶结构简单;所测量的温度范围广。高温可达1800℃以上,低温可达-269℃;本身尺寸小,可用来测小空间的的温度;动态响应快;电动势信号便于传送;测量精度较高。热电阻可分为金属热电阻(通常称的热电阻)和半导体热电阻(通常称的热敏电阻)两大类。它适合于-200℃~+960℃范围内的温度测量。其测量精度和灵敏度比热电偶高,且便于远距离、多点测量。质量流量计比较昂贵,精度很高。选电磁流量计要考虑介质的导电率,导电率太低不能选用。

网友J(2004-06-23):
传感器应该包括变送器,我们为了更好的区分的一个信号的问题,有了细节的区分。

网友A:
‘坛子’倒了:应该变送器包括传感器。。。。。。

网友K:
传感器应该是将现场测量的物理量转换成电信号的装置,变送器是将各类电信号转换成符合我们使用标准的电信号转换装置。 简单说,传感器是:物理量=》电信号,变送器是:电信号=》电信号。 现场物理量包含许多种:温度、压力、流量、气体气氛、流体成分、固体成分、距离、速度等等这些被测量参数都可能是我们需要监测的物理量,传感器就是监测这些物理量并将其转换成电信号,从电性能上讲我们需要的电信号应该是有规律可寻的,如果是随机的对我们没有意义;在得到这些有意义的电信号以后,变送器的作用就是统一信号标准。在没有各类电气标准前各类公司都是将自己的一个系列产品采用一种规格系列的信号,这样在市场上就出现了很多复杂而不同的采集电信号。 70年代末国际上出现几种典型标准及规范,如现在提到较多的ANSIM温度计量、IEC系列标准、IEEE网络标准及规程、规范等等,一般的变送器就是将现场传感器采集的给类电信号按标准或规范统一的装置,我们通常使用较多的有二型电量标准如统一成:0~10mA、0~10V、1~10mA、1~10V等,三型电量标准如统一成:4~20mA、0~20mA、1~5V、0~5V等,网络化传感变送仪器统一串口输出信号等。 现在实际对传感和变送已经没有明显界限了,尤其是出现网络化仪器后基本将2者功能统一了!

网友L(2007-10-12):
请问:传感器4-20mA DC24V用DC10V可以吗?

网友L:
请问:4-20mA  DC24V用DC10V可以吗?

网友M:
TO 范先生
压力传感器和压力变送器有什么区别,我确实不知道,请帮我.
先谢谢啦.

网友N:
传感器——能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器件或装置。通常由敏感元件和转换元件组成。

    敏感元件指传感器中能直接感受(或响应)被测量的部分。

    转换元件指传感器中能将敏感元件感受(或响应)的被测量转换成适合于传输和(或)测量的电信号的部分。

    当输出为规定的标准信号时,则一般称为变送器。

网友N:
严格意义上来说,变送器只是传感器概念上的一种延伸或着转换!   传感器应该是包括变送器在内的! 变送只是传感器大类里的一种特殊附加功能!

网友N:
TO :孔工,  供电电压要看变送器本身是否能接受这种供电范围,
比如有些供电12~36VDC,  也有10~40VDC等等!  可与制造商联系!

网友O:
传感器是将检测信号转换为电信号,变送器是将电信号转换为标准信号。

网友P:
传感器的范围比较大,是个广泛的说法,有时也包括了变送器。但是具体谈到变送器,往往又把组成分为传感器和变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