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 OV 问题

楼主(2004-03-02):
OV.过电压,我们首先要排除由于参数问题而导致的故障。例如减速时间过短,以及由于再生负载而导致的过压等,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输入侧电压是否有问题,最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电压检测电路是否出现了故障,一般的电压检测电路的电压采样点,都是中间直流回路的电压。我们以三肯SVF303为例,它由直流回路取样后(530V左右的直流)通过阻值较大电阻降压后再由光耦进行隔离,当电压超过一定值时,显示“5”过压(此机器为数码管显示)我们可以看一下电阻是否氧化变值,光耦是否有短路现象等。

网友A(2003-08-20):
物极必反!!!

网友B:
在搞理论分析吧,看看书,上面全有!!!!!

网友C(2004-03-02):
SANXIN,你说的很有道理,别看那些不礼貌的帖子,另外请问你们是哪的,以后我们联系业务?huyangy@sina.com

网友D:
对,我同意楼上所说的,我也是做变频器维修的,有机会向你请教 liyiqu@sohu.com

网友A(2004-06-28):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有: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 020-88281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