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泓格I-8000与研华ADAM-5510

楼主(2004-03-02):
请教各位贤人: 比较泓格I-8000与研华ADAM-5510、I-8017H与ADAM-5017H,那一个性能更好。 谢谢!

网友A(2004-01-15):
i-8000 ADM-5510 ----------------------------------------------------------- 操作溫度範圍 -25~75 -10 ~ 70 串口速度 1200,2400,4800, 9600,38400,57600,115200 9600,19200,38400, 57600,115200 I/O槽數 4槽或 8槽 4槽 簡易型人機介面 5位數 LED + 4個按鈕 無 電源 20W 5W (可插多片耗電量大 (耗電大的AO模塊只能 的模塊) 插一片) 8017H 5017H ---------------------------------------------------------- 採集速度 最快100K 最快8K 解析度 14 Bit 12 Bit 隔離電壓 3000V 3000V 輸入端高保護 另有8017MP,8017LP 無

网友A:
操作溫度範圍: i-8000 ==> -25 ~ +75 ADM5510 ==> -10 ~ +70 i-8000 和 ADM-5510 的比較 串口速度: i-8000 ==> 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 ADM5510 ==> 9600,38400,57600,115200 I/O 槽數: i-8000 ==> 有4槽、8槽可選 ADM5510 ==> 只有4槽可選 簡易型人機介面 i-8000 ==> 5位數 LED + 4 個按鈕 ADM5510 ==> 無 電源: i-8000 ==> 20W (可插多片耗電量大的模塊) ADM5510 ==> 5W (耗電大的 AO 模塊,限制只能插一片) 8017H 和 5017H 的比較 採集速度: 8017H: 最快 100K 5017H: 最快 8K 解析度: 8017H: 14 Bit 5017H: 12 Bit 輸人端高保護: 8017MP, 8017LP 研華:無另外選擇

网友B:
研华ADAM-5017H 是一个次品,采集数据不稳定,波动非常之大。ADAM5510下载程序要过时的慢速计算机。真逗!

网友C(2004-03-02):
我想你用的还是过时的DOS版本,你如果用过WINDOWS下的版本就不会有下载必须要慢速的计算机了。

网友D:
太好了, 終於看到有人肯為研華產品做辯護了, 實在是恨鐵不成鋼啊.

网友E:
本公司有一批特价全新研华(未开封)ADAM5510出售,价格绝对优惠,当然具体多少钱一块我这里就不说了,以免研华说我搅乱了它的市场。如有需要请与我电话联系。数量不多,预购从速。021-64822450 余先生。

网友C(2004-08-06):
再将将ADAM5080的工作原理

网友F(2004-09-15):
改进型有5000/TCP 但5017H是十足的LJ,性能无法忍受 模块越多速度越受影响 特别是5018消耗ARM-CPU

网友G:
我用过ADAM4000和I7000系列的很多,发现弘格的好用些,接线和驱动相当方便,

网友H(2008-04-10):
引用 网友D:
太好了, 終於看到有人肯為研華產品做辯護了, 實在是恨鐵不成鋼啊.

谢总,你这样的言语似乎很不适合你的身份。幸灾乐祸,何必呢,大家是同行,并且上面比较的都是研华低端的5510和泓格的全系列I-8000,用优势比他们的劣势,肯定占尽便宜。

个人对泓格也很有好感,认为与研华同样是值得尊敬的台湾公司。

但是对您个人,似乎不大认可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