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新拓扑结构

楼主(2004-03-02):
高压大容量变频器专利转让或合作 一、 专利名称: 1、具有多种控制方式的电机 专利号 ZL 02226312.8 2、基于具有多个分支绕组的交流电动机的高压变频系统 申请号 200420015214.8 二、 何谓“具有多个分支绕组的交流电动机” 简单说,对低压电动机,把原来一整套绕组按相同截面积拆分成多套绕组,这些绕组并联起来就是原绕组;对高压电动机,把原来一整套绕组按相同匝数拆分成多套绕组,这些绕组串联起来就是原绕组,并联起来就是低压电动机。 三、 作用 这些分支绕组,每个都接入一个逆变器,然后,这些并有滤波电容的逆变器并联或串联,构成分支绕组的间接并联或间接串联,比电力半导体直接串联或直接并联更简单、可靠,因为,电力半导体直接串联要考虑复杂的均压问题,电力半导体直接并联要考虑复杂的均流问题。 四、 用途 1、 若分成两个分支绕组,一个分支绕组接接触器,一个分支绕组接变频器。在轻载条件下,起动时,只有小于电动机容量较多的变频器工作,起动完毕,接触器投入,满载工作。可替代星—三角形、自耦降压起动,扩大变频器的应用场合;在电动机轻载、重载交替运行的场合下,满载时,接触器、变频器同时通电,轻载时,变频器单独降频通电。接触器、变频器容量选择都可小于所驱动电机的容量较多,达到经济、减低变频器自身损耗的目的。 2、 若分成多个分支绕组,对低压电动机,每个逆频器驱动一个分支绕组,使大容量低压变频器成为不必要,也就没有电力半导体并联的均流问题,特别适合系统的冗余化设计,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对高压电动机,并有一个滤波电容连接一个分支绕组的逆变器串联起来接入高压直流电源,用低压的电力半导体构成高压变频器,解决了电力半导体串联的均压问题。 五、 技术特点 1、比现有高压大容量变频器更简单、可靠、便宜,完全基于低压变频器技术,没有特别要攻关、试验的难题。 2、 电机和基于这种电机的高压大容量变频器都申请了专利,市场更大、更垄断。 六、 远景 随着电力半导体的广泛应用,特别是高、低压变频器的普及,中小容量电动机应有两个分支绕组;大容量低压电动机应有十个左右的分支绕组;大容量高压电动机应有十个左右的分支绕组,这些分支绕组并联成为低压电动机,串联成为高压电动机。变频器在市电频率时,有能自动追踪市电同频率、同相位角、与接触器按比例分配负荷的功能。这些应该成为电动机、变频器的标准配置,以给客户更多的使用选择。 联系电话:0755—83826565 013509635954 电邮:dingzhenrong88@263.net 通信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村39栋603房 邮编:518038

网友A:
主题: 中国最好的高性能矢量变频器--诚征地区代理商 日期: 2004年01月03日 09:56 问语:祝“商祺” 中国最好的变频器—中国深圳荣奇变频器 深圳市荣奇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人:饶海平 T-0755-83500116 /83718116 F-83718116 Mb:13715377780 13068719265 Email:surf_rao@163.com 深圳市福田区侨香路新科泰工业区C-2栋2楼 518040 DJ/DT系列: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0.5HZ时 200% 高起动转矩;内置PID功能;RS485通信标准装置;自动调节电机参数功能;可对2台电机参数进行设定;A.V.R功能在电机欠压时保持高转矩;外部短路保护功能;频率范围:0.01~ 650HZ;容量范围:单相220V:0.4~ 1.5KW ;三相220V:0.4~ 55KW。 D/P系列: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0.5HZ时200%高起动转矩, 0.5HZ时200%高起动转矩;RS485通信协议标准装置;用一般的电机在1:10速度范围内100%连续运行;3台电机参数设定功能;稳定、高精度运行,低速时转速变动率最小化;自动调节电机参数功能;内置PID功能;外型小巧美观;频率范围:0.01~ 650HZ;容量范围:三相380V:0.75~ 315KW. Z/E系列: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频率范围:0.1~ 650HZ 0HZ时200%高起动转矩;达到0.1秒转矩响应速度,不影响注塑的生产产量;A.V.R功能在电源欠压时保持高转矩,不影响注塑产品质量保证足够的压力;抗干扰能力好,对注塑机的温度和电脑以及其它设备没有干扰,在出厂前经过严格的EMC处理;完全保证了以前用V/F变频器注塑机的节能改造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真正提高了节能改造的效益;内置PID功能;自动调节电机参数功能;瞬时断电重启动功能,保证注塑机装置节能器后可连续运行,真正实现无人值守自动操作;容量范围:三相380V :11KW~ 110KW DJ简易型系列: 单相220V:0.4—1.5KW; DT特殊行业设备电压应用型系列:三相220V:0.4~ 55KW。 D通用型系列:三相380V:7.5--315KW Z/E 注塑机专用型系列: 三相380V:11-185KW P 水泵风机型系列:三相380V 0.75--315KW 应用范围: 中国最具优势的荣奇高性能矢量变频器广泛应用于欧洲和美国的港口设备!在中国他已经广泛应用于注塑机、纺织机械、印染机、漂染机、机床、跑步机、干洗机、升降机、绕线机、印刷机械、塑料挤出、用电节能、采石机械、华纤、锻压、冲压、陶瓷、木工、节能、造纸、薄膜机、流水线、供水等设备 !

网友B:
你好,我正考虑做变频代理,具体价格资料请千诉我huyang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