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快要帮人改一套放卷系统了,用伺服来做,

楼主(2004-03-02):
我快要帮人改一套放卷系统了,用伺服来做, 我快要帮人改一套放卷系统了,用伺服来做,要求放卷速度跟主生产速度同步,从而达到控制张力的目的,为了不对卷径变化的运算,我准备用旋转编成器实时检测放卷的速度,再跟主生产速度比较,出来的信号通过DA转换成0~10V信号控制伺服。 不知道这个方案可不可行,有什么更好的建议,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2003-12-13):
有钱,用伺服

网友B:
用伺服电机的转矩控制更好

网友C:
不知你是什么样的设备,放卷没这么复杂吧,我以前见过用张力控制器加个磁粉刹车器很成熟的工艺了

网友D:
几乎可以肯定不行,必须有一个反馈系统才行,你可以做一个张力闭环控制

网友E(2004-01-28):
1,不用DA直接用PLC来控制速度,伺服用位置模式

网友F:
我也做过放料控制系统,其实没那么复杂,要什么伺服!

网友G:
我公司搞冶金,对冶金放卷特熟,在本系统内曾获奖。

网友H(2004-03-01):
直接用同步跟踪板就可以。直流的变频的都可以与主轴保持线速度一致,

网友I(2007-12-31):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

网友J(2011-05-29):
用伺服做放卷没见过,想要同步主机也得用伺服吧!

网友K:
张力控制器加磁粉制动器   如果用三菱的价钱比私服还要贵啊

网友L:
标准做法,采用超声波传感器测量卷径,通过变频器张力控制就可以实现.

网友M:
比较难做,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千万不要泡汤了!

网友N:
应该用转矩控制 一个

网友N:
应该用转矩控制方法来实现张力控制  只对卷筒进行速度控制是达不到保持张力恒定的目标 还容易产生断带  对张力的测量成熟的方法应该也不多,软测量是个方法。 国内钢厂的轧线上好像还没有用伺服电机的吧,一般都是用交流异步电机加变频器来做。个人认为做这个还有点难度。。。

网友N:
我晕 这是一个04年的帖子 怎么就浮出水面了呢?不够经典的就让他沉沦下去吧

网友O:
这么早的贴就不说了!

网友P:
靠   晕了  04年的   谁翻出来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靠   晕了  04年的   谁翻出来了

呵呵!

网友R:
用模拟控制伺服电机,采用速度控制,具体的做法是用一个滚动轴连接模拟旋转开关,用机械方式将材料的张力转变为滚动轴的高度,整体的价格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