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打死也不说".西门子wincc如何控制PLC动作?

楼主(2004-03-02):
我在学习时,遇到了一个困惑,WINCC能够控制S7-PLC吗?反复钻研资料,可是 写资料的人,好像故意,"打死也不说".似乎是"I/O域"可以显示外部变量,可以接受 数据输入到内部变量,按说,这个功能是必不可少的,起码我要在屏幕上操作"手动/自动" 切换,哪位高手能教我? 注:我是采用WINCC5.0配合STEP7+PLCSIM(S7仿真)

网友A:
你说的要实现起来一点问题也没有。你用仿真PLC 必须把变量建 MPI变量。

网友B:
300的不行吧 400的才支持热启动

网友C:
你好,WINCC5.1可以访问PLCSIM吗? 我试了许多次,在WINCC里面都看不到STEP7中的变量, 请问应该如何设置啊?是在WINCC里面设置还是在PLCSIM里面设置啊? 谢谢!

网友D:
我在安装cad时候不小心将wincc中的一个文件名改了,结果就不能初始化 ,作的配水的画面也不能激活,将备份的软件从新装时,怎么也装不上,为什么 ???

网友E:
重新安装WinCC.

网友F:
很简单,你只要把对应的变量建立,即可

网友D(2004-04-07):
谢谢 你们的信息 现在已经好了

网友G(2007-10-23):
各位朋友请帮个忙,我在组态STEP7和WINCC通讯时,WINCC运行的时候能够接受到STEP7传过来的信息,但是我反过来用WINCC去控制STEP7,PLCSIM怎么没反应呢?     用的是MPI

网友G:
还有一个问题,用WEB navigator发布时,在组态发布画面时,画面发布不成功是怎么回事?就是所选择的画面上打个红叉.谢谢

网友H(2008-04-14):
各位大师

怎样将WINCC中一个变量的值写回啊

网友H:
wincc与opc服务器相连

可以通过WINCC读OPC的数据

但是怎么通过WINCC修改OPC的变量呢

网友I:
PLCSIM是不错

不过用起来跟真的PLC还是不一样的哦

自己要有心理准备

尤其是在仿真通讯的时候...

网友J(2008-09-01):
Wincc 做按钮,用C语言写

网友K(2008-11-22):
当然可以控制了,上位机就是控制下位机的

网友L:
楼上说的对

网友M:
用中间变量写入PLC,在PLC中应对应编程

网友N:
想研究实践一下WINCC---PLC不通,苦恼!!

网友O:
WINCC不支持连接S7?

支持!只不过比较娇气。

网友P(2011-05-20):
我也是不知道 如何用wincc 将数据写到plc中 没找到i\0域

网友Q:
引用 网友F:
很简单,你只要把对应的变量建立,即可

网友Q:
WINCC还要建驱动,

网友R(2012-01-18):
建立一个外部变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