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是否有和arm系列配套的数据采集装置?

楼主(2004-03-02):
输入信号为uA级电流,不知道arm系统是否有和工控机上的数据采集卡类似的板子? adot_hunter@hotmail.com

网友A:
您可以參考泓格的WinCon-8000系列, www.icpdas.com.cn

网友B:
有啊,很多ARM芯片本身就带有A/D控制器,可以方便的扩充A/D采集接口,使用也很方便,例如最简单的S3C44B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