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服务器在水控设备上使用

楼主(2004-03-02):
大家好现有一问题向大家提出我公司做RS232/485转以太网系列产品我公司头次将这类产品用于水控设备的总控制设备上经过试验发现当数据发向总控机返回的数据却不对多次测试未果希望有谁能帮忙想想问题出在哪或哪应该想到。 李振龙 010-62194531 sb6159@sina.com

网友A:
这说明产品可能只能单向传输,检查一下硬件程序。

 -------------------------------

http://www.eastcent.com

网络与串口设备联网最佳解决方案

 -------------------------------

网友A:
-----=北京东方讯科技有限公司=-------

简介

EIC-NC20是一个可以让工业用的RS232/RS485/RS422串口设备立即具备联网能力的设备联网服务器。广泛用于楼宇自动化控制,停车场设备,交通控制,LED屏幕控制,工厂,车间,矿井,银行,电气的自动控制等领域。是连接工业用串口设备及其以太网络的最佳通信解决方案。EIC-NC20支持RS232/RS485/RS422串口接口,直接连接串口设备使得串口设备立即连接到以太网。

特征

1)一个10Base-T以太网接口;一个RS232/一个RS485串口/一个RS422串口。

2)5V直流供电。

 3)串口速率高达460800bps

4)支持UDP/TCP网络协议

5)支持设置,TCP客户,TCP服务器,UDP,设备透明传输等模式

6)变底层的串口协议为广泛使用的TCP/UDP协议

7)通过超级终端类似于AT指令方式或设置程序灵活设置通信参数

优点

1)连结工业用串口设备及其以太网络的最佳通信解决方案

2)解决计算机串口不足,代替多用户卡

3)代替为了长距离通信的MODEM,RS485。

4)解决了串口通信距离短的问题

5)低端串口设备快速联网的解决方案

应用

1)LED屏幕控制

2)POS机的联网

3)楼宇自动化控制

4)停车场设备联网控制

5)交通联网控制

6)PLC控制与管理

7)其他RS232/485/422设备联网应用

 ----------------------------------------------

http://www.eastcent.com

销售电话:010-51581166/77/99

Email:sales@eastcen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