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I问题

楼主(2004-03-02):
我们最近在使用PVIOPC时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原来我们使用2.3.6版本的PVIOPC,而且没有使用watch dog,分别建立6个folder对应读取6个CPU的数据,都可以完整的读上来。 但某一天突然只能读取最先查看的两个CPU的数据,到了第三个就读不上来了。 后来,购买了watch dog并升级至2.4.0.8版的PVIOPC,还是同样的情况。 请教:何种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PS:PVIOPC有没有IO点数的限制?到目前为止,我们最多只读过150个点,能不能更多了?

网友A:
DEMO时间为两小时,以后停止.估计是注册表关于ODBC OPC部分乱了,从新装WINDOWS.

楼主:
在DEMO时间内也是这样的,只能读到最先点击的两个。 而且我们也重新装过WINDOWS,情况还是这样的。

网友A:
1.用随带工具"OPC sample client"来读各CPU变量检查一下. 2.如不行,请将OPC配置文件发到B&R技术支持EMAIL:support.cn@br-automation.com; 3.把TCPIP配置文件,或设置画面(>=2.33)发技术支持EMAIL.

网友B:
你试试在先下位机编一个程序对每个通道循环访问 看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我用OPC SAMPLE CLIENT读了各个CPU的变量,仍然是一样的,只能读写两个,其他的CPU的变量我可以看见,但仍看不见变量值。   OPC的配置文件是哪一个?谢谢。

网友A:
用"File/Save as",就会提示你保存到"****",显示了这个配置文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