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 PID

楼主(2004-03-02):
各位大虾:糊涂虫有个糊涂问题:三菱FX0N系列的机子可不可以用触摸屏?最便宜的是哪种?推荐一个好嘛?用什么来编?另一问题:如果机子没有PID功能?可否自己编个程序? 我是小菜鸟,不要见笑!

网友A:
当然可以。三菱F930(4寸)应该是和FXON连接最便宜的触摸屏了。还有,需要一条FX-50DU-CAB的通讯电缆。软件就使用FXDU win。当然其他触摸屏也是可以的。 PID功能当然可以自己编,那就要看你的数学功底够不够了。

网友A:
FX0N可以与三菱的各类触摸屏联接,F930是三菱最小也是最便宜的价格低于1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