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 s7-300 模拟输入变换

楼主(2004-03-02):
大家好: 我是一名新手 想请教 s7-300模拟输入怎样转换成实际显示值 具体为变频器反馈信号20-80Hz,对应4~20mA电流。请各位多多指点!!!我没这方面的说明或资料。 MAIL:ouyangdandong@163.com

网友A:
将得到的数除以27648,再乘60,最后加20得到的就是频率。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及时解答,可以说说原理吗?小弟还是不明白27648,60是什么意思,如果输入的是0~10V电压信号呢?烦请再次解答 谢谢!!!

网友A:
模数转换后,0——100%对应0——27648。

楼主:
有些明白了 60是量程 20是频率最小值好像是一个一次线性关系y=ax+b.是否跟电压还是电流信号无关。为什么模数转换后,0——100%对应0——27648。我是不是太苯了。

网友A:
每个人都是从0开始的,许多人也帮过我。

楼主:
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 是否跟电压还是电流信号无关?为什么模数转换后,0——100%对应0——27648?再请赐教

网友B:
没关系,ad转换的数字量0——100%的范围

楼主:
那 27468是怎么来的? 是一个通用的规定吗?

网友B:
2^15=32768,27648=100%,算是规定吧

网友C:
得到的值除以27648是一个小数啊?PLC会否认为商是0? 再乘以多少就都是0了啊?

网友D(2004-05-20):
AD模板定义中最大值是16进制数6C00,对应十进制为27648。

网友E:
调用FC105功能块,其中LOWERLIMIT设定为20,HIGHLIMIT设定为80,则输出即为实际频率值。

网友F:
二楼的方法是正确的,至于与电流或电压的关系,当然有啦,不过是由模块本身决定的,首先,变频器实际上已经将实际值与输出载体-4-20MA电流或0-10V电压(也许还有-10V-+10V)对应,输入信号收到载体传来的信号进行解调,最后通过软件实现目的。

网友G:
最简单的说: 0V对应的就是0 10V对应的就是27648

网友H:
调用FC105,FC106

网友I:
plc的AI卡输入信号经过A/D转换后是十进制数,通过FC105转换成浮点数(就是实型数)4-20MA对应的是0-27648的十进制数,如下: L PIW 400 T # DEC_IN CALL "SCALE" \就是FC105 IN_ := #DEC_IN HI_LIM := 8.000000e+001 LO_LIM := 2.000000e+001 BIPOLAR := FALSE \表示单极性,如果是turt,表示-27648到+27648 即输入可以是-20ma到+20ma RET_VAL := #RET OUT := #Inres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