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A 3.7KW的变频器总是运行中自己停车,然后接着启动,又可以运行,可是过一段时间又重复相同的故障,请赐教!

楼主(2004-03-02):
谢谢你能帮助我!

网友A:
先查一下运行信号的回路是否接触良好,信号是否有中断

楼主:
无外部端子控制,直接使用变频器本身的控制面板控制的!参数是出厂设置!

网友B:
参数初始化,也许你的设置改了 ,你不知道

楼主:
好的,我看看,先试一下吧!

网友C:
先把pr76-----d10恢復出廠指去掉負載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