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把三菱PLC的注释日文改为中文

楼主(2004-03-02):
老兄:怎样把三菱PLC的注释日文改为中文

网友A:
俺懂工控不懂日文。找本字典看。

网友B:
这简单,写入注解是中文的但是在梯形图上却显示日文的.这样的情况可安装WPS2002翻译软件就行啦,我一直都是这样用

网友C(2008-10-01):
请问这个软件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
自动将中文翻译成日文。。。不错。。。。。我没有碰到过。。。。学习学习

网友D:
如果在FX-PCS/WIN-C软件中不能正常显示中文注释(出现乱码),则一定要先将操作系统中的日文字体删除以后才能够正常显示。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启动“Internet Explorer”,并选择“工具”/“Internet选项”。

. 在“Internet选项”对话框中点击“字体”按钮。

3. 在“字体”对话框中将“字符集”选成“日文”。此时在“网页字体”和“纯文本字体”框中会显示系统中已经安装的日文字体。

4. 到“控制面板”/“字体”中将上图“纯文本字体”框中所显示的字体删除即可。 附注:如果在Windows环境中删除不掉,就进到DOS环境中去删,一定要将日文字体删除以后才能在FX-PCS/WIN-C软件中正常显示中文注释。

网友E:
楼上说的办法不一定就有用,本人试过,依然照旧,也许是我的Win-XP中安装的软件太杂。

GX Developer -8.2都出来了,没必要再用FX-PCS/WIN-C。

网友F:
呵呵;一种办法:在WINDOWS 98系统的电脑上打开,就自动是中文的了;

2| XP系统需进入到DOS下把对应的日文字体的文件删除;

网友G:
我也有这个问题,我和日本的技术人员的程序注释都不能互用,只好各用各的,要是有什么办法也请写上来,谢谢!

网友F:
呵呵;真正的日文注解只能在日文的操作系统下才能看到;

网友H:
要进入日文的操作系统和语言环境.

网友I:
乱码与你的电脑的操作系统有关,换个操作就行了,,主要是系统自内的中没有日文,

网友J(2011-09-04):
我用金山快译2005,也可以的。

网友K:
http://bbs.shejis.com/forumdisplay.php?fid=39&page=21

网友L:
我用的是GX-developer 8.52E 都是中文的,没有日文

网友M:
可以下载南极星,我用它打开过韩文版三菱A系列的PLC,日文的应该也可以,试试巴

网友N:
翻译啊,乱码的话改线区域与语言,的语言

网友O(2013-03-05):
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  解决方法如下:(我这边的注释是日本人写的)

1)安装applocale

2)启动applocale  将其指向 MELSOFT GX(你正在使用的编程软件)  语言选择为日语 如果系统没这个选择,请下载 日文输入法补丁

3)打开 MELSOFT GX 可以看到注释是纯日文的

4)使用更改注释的方法 复制你看不懂的日文到 http://cjjc.weblio.jp 网站 翻译成中文 最好有一定的日文基础 (知道怎么发音) 同时有一定的英语基础 很多片假名都是发音不准的英语。。。。

5)把程序重新改名复制一下,用 GX 正常打开, 翻译一段 ,修改一段

6)  以上很麻烦,但是完成后就是实实在在的中文注释了  如果有更好的办法请赐教,万分感谢,大家都在学习进步,互勉吧

网友P:
哪位需要的联系我,我传个软件你就可以了  多国语言转换   sunguohui@siacin.com

网友Q:
用GX Developer -8.2 一点问题没有。 FX-PCS/WIN-C要用win98才可以用中文注释。

网友R(2013-04-05):
引用 网友O:
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  解决方法如下:(我这边的注释是日...

 谢谢你,我的日文程序出现的乱码,解决了!!

网友S:
用小鬼子的东西,就学习日文

网友T(2017-09-03):
学习学习   大家一起学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