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调速器速度电流给定方式?

楼主(2004-03-02):
近日进行一台欧陆590调速器速度失控故障的处理,检查中发现故障原因是因为该设备中速度给定采用在A1和A4输入端加入由PLC来的0~10vDC的电压模拟量进行调速控制,因设备运转速度较低,A1和A4之间的给定电压只有1.1v左右,同时因受柜内其它频繁开关强电器件影响,该电压极易受到干扰!导致电压在1~3V之间不规则波动,递减速度大幅变化。我想将该调速器的速度给定改为由PLC的0~20mA电流给定方式,但不知是否采用将C8接+24v、模拟电流速度给定接A1(-)A3(+)、同时将标记119项设为启动几点即可以实现? 590调速器到底有无模拟电流进行速度设定功能呢?各位前辈,谁能帮我指点一下,在下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操作说明书你没有看吗?其内有介绍,如有问题,请回音.

楼主:
小钟子: 我反复看过了,其中对于这的介绍极其含糊,我通本翻阅也没找到我们在变频器手册中易见的0~20mA调速信号的介绍.似乎全是以+10V\-10V为信号标准.一头雾水??

网友B:
外加隔离模块,选用4~20ma/0~10ma转换0~10v。的那种

网友C:
简单方法:改PLC输出为0-20mA,在A1和A4间并接500欧姆电阻。

楼主:
我准备试试! 谢谢! 各位有谁这样实际改过吗?

网友D(2004-06-12):
欧陆590调速器速度有没有脉冲给定方式

网友E:
并联500欧电阻的发法比较简单,abb的也那么用

网友F(2021-01-10):
采用通信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