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自由口通讯

楼主(2004-03-02):
用普通的rs232/485 能实现s7-224 自由口通讯,必须用pc/ppi电缆码

网友A:
用PC/PPI电缆是肯定行,而且也能同时接N个224,反正普通的rs232/485 也得花钱买不如就买成PC/PPI电缆

楼主:
我用普通的rs232/485,收到的数据与plc发的数据不一致 11=dd 22=bb 33=99 04=07 05=05

网友B:
80一根的东西就别计较了

网友B:
严格的说pc/ppi电缆这能完成ppi通讯,所说的自由口通讯是指基于485的可以指定协议的一种通讯,并不是ppi电缆完成的

楼主:
给个明确答复 普通的转换器(232/485)能完成freeport 通讯吗?

楼主:
没人用过吗

网友B:
"严格的说pc/ppi电缆这能完成ppi通讯,所说的自由口通讯是指基于485的可以指定协议的一种通讯,并不是ppi电缆完成的" 概念不对、完全不对 你试试能否下载

楼主:
普通的232/485 当然不能下载

网友B:
你要和谁自由通讯,与电脑可以用,与其它仪表就是两根线

楼主:
你用过吗

网友B:
我做过vb与plc的以及plc与仪表的 和我qq联系吧 这里太慢

楼主:
我已经搞定 普通的232/485 不行 pc/ppi 可以

网友B:
你终于证明了

网友C:
PC/PPI其实就是RS232转RS485的电缆,我使用RS-232既可下载、读出S7-2xx PLC的程序!由于PLC的编程口可由软件设置为自由通讯口(与其他通讯设备交换数据)和PPI通讯协议(即编程功能或者专用网络读、写功能),因此使用方法多样!但物理接口都是RS485硬件接口!,例如,我就是利用自由通讯口与DDM4A1 数据显示表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