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放卷的程序

楼主(2004-03-02):
我现在做一个自动放卷的程序,想用PLC控制变频器,PLC输出一个0—10V的电压给放卷变频器,放卷电机的线速度要给主电机的线速度同步,我采用主机输出0—10V电压为跟踪主机的线速度给PLC,另外用一个位移传感器测量放卷材料的平衡点输出一个0—10V的电压给PLC,平衡点高表示张力太紧,放卷电机要加速,平衡点低表示张力太松,放卷电机要减速。关键是在放卷材料的直径在不断变化,每卷材料的最大卷径我在触摸屏写入,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了,我的手机是13837501365

网友A:
如果要实现上边的功能不用plc都行,用一块运泰的同步板加电位器做张力传感器来控制变频器就可以

网友B:
it is same surface speeds of rewinder and unwinder .it is important,so you need measure the thickness of the material and angle speed ,and then calculate output that you need .

网友C:
不是那样简单,首先变频器要有矢量控制功能和直接转矩控制功能,切要在换卷的时候在两者控制方式之间进行切换,其中涉及到预驱动和转矩记忆功能,才用普通的同步控制器肯定不行!! 我的MSN :happyyou_7@hotmail.com

网友D:
可以直接用一块同步跟综板调节收卷电机,用直留电机或变频器都可以有效地与主轴保持线速度一致.没必要用PLC.

网友E:
变化的直径与变频器建立闭环,plc给定直。

网友F:
用力矩控制就行了。很简单的,最好用直流驱动

网友G:
我做这行不是很久,我只是不懂你到底要控制什么,我想如果只是控制电机的速度的话非常简单,当然不同的变频器可能有一点不一样,但我知道西门子的变频器可以通过现场总线直接在plc中设定转速,转矩,那么你所需做的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反馈,使转速,转矩达到你想要的,是不是很简单,各位指教

网友H:
说着简单做着难,本人是在造纸系统淘金的,以上所说就类似于压光机的收卷,如果用直流,欧陆的590全数字调速控制就有这项功能,相信各位大师也知道,但必须配张力传感器和张力控制器,如果速度超过600m,最好选择国外品牌的传感器。

网友I:
使用卷径计算+PID就可以了

网友J:
我以前是做张力控制的,有空可以交流一下yjjun-hbjz@21cn.com

网友K:
用艾默生的TD3300张力专用控制变频器吧,非常简单

网友L:
本人正在做一个布料收卷的PLC控制,原理相同,很简单,只用公式计算一下就可以实现了。欢迎交流。REDBIN_Q@HOTMAIL.COM

网友I:
放卷电机的线速度有无计算公式,如有可以使用PLC和变频器直接通信

网友M:
其實去買一臺有正負電源輸出的變頻器就可以實現!用一只線性電位器去取中間平衡點的信號!把正負電源接電位器兩端,中間點去控制變頻器的輔助頻率端子!把主電機輸出的0-10V去控制該變頻器的主頻率端子,變頻器的輸出頻率是這兩個端共同作用的結果!注意電源的極性要和張力控制方向一致!不防試一下!

网友N:
首先,你要让别人明白在放卷时,你是否想控制带才的张力,如果不要你可以买二个有恒力矩控制功能的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的速度即可.

网友I:
没必要PLC 用一快同步/张力调节板就OK 不过变频器的选型很重要,

网友O:
如果你控制的精度不高的话,用张力板加变频器单独控制就行。590太贵。一般的中低当变频器就行。如果精度高的话,用日本的张力控制器+PLC+安川变频器,用位移传感器测量精度不好控制,同时他容易损坏

网友I:
小阳,你的方法可以实现,我以前也做过,只要根据位移传感器的位置去修正放线卷径的变化,即可。请问你用来收卷线材还是板材,线速度有多大。

网友I:
小徐: 有什么问题电话给我吧。

网友P:
我想各位师傅请教一下 我想用PLC 控制 做一套呼叫系统怎么做啊

网友Q:
我想这个问题实现的方式很多,但是关键问题是如何实现的算法问题,我想你主要的问题是把这个数学模型建立起来,至于通过PLC实现起来就非常EASY了,你说呢。

网友R:
张力在放卷时要求固定还是不同工艺、不同材料需要变化,如要变化需有控制张力大小的装置,变频器设置成力矩控制,其主速有主变频器输出的0--10V信号同步,张力大小的装置用一个1K的电位器调节,并适当设置变频器其它参数即可。我用是安川616G5变频器。

网友S:
我觉得你的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决:首先我觉得你的硬件配置还增加一个接近开关和一个脉冲发生器:接近开关安装在放卷轴上,脉冲发生器(或编码器)检测放卷材料的运行长度,通过他们可随时检测放卷材料的直径。将主机0-10VDC信号通过PLC,PLC参考材料直径后输出一个0-10VDC信号再给放卷变频器,实现二者的大慨同步。同时将张力检测的位移传感器信号作为负反馈以给定叠加的方式给入放卷变频器。以施耐德ATV28/58系列变频器为例:主机0-10V给至AI1口,张力检测反馈给至AI2口,然后将AI2的输入定义为给定叠加即可。注意AI2口为电流0/4-20mA信号输入,选择张力检测器件时要注意。我觉得变频器应选择大两档的,并要加制动电阻,这样加减速时间可设定为最短,提高响应速度。

网友I:
我向各位推荐一下专用张力控制器,可以做收放卷控制,或单收卷,或单放卷,其计算方法及数学模型由控制器负责,用户只需将收放卷滚轮的直径,线经等一些参数输入控制器中即可,联系方式:tel:021-32271250*106,e-mail:zhouxiande@sohu.com,http://www.mtt.com.tw

网友T:
向各位推荐: LENZE 公司93EV变频器有内部卷径计算和恒张力控制软件,可以不用张力控制器和PLC做收放卷控制。另外有数字频率主驱动功能,即一台变频做为主机,用其数字输出接口作为从机的输入,可以实现多级从动,还可以达到各传动点不同速度的同步控制,有需要请联系13816333032

网友U:
其实就是一个放卷机恒线速、恒张力控制,计算卷径吧!

网友V(2004-04-10):
各位老师们你们好呀,我想设计一个点阵8*8的,请问程序是什么样子的呀我是一个学生我想在你们这里学一点知识好吗?

网友W(2004-06-02):
这是一个典型的控制电机角速度的PID调节过程。 照你这个方案可以实现,但是,方案中需要二路AD及一路DA,还要一台PLC主机、变频器等,实现的成本是高了点,而且还需要大量的PID控制程序。个人认为不是很理想。 是否可以这样做:用一台独立的PID控制器+普通的变频器,主机同步信号和DANCE辊位置信号直接送到PID控制,由PID控制来给定变频器。

网友W:
嗯,用LENZE公司的93EV变频器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已经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了。哈哈,我就用过N多台。

网友X:
其实不用PLC也完全可以拉,用一个同步控制器和变频器配合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Y(2005-12-2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我是收卷,用力矩效果不理想,我以有PLC等设备,不知而何修改程序.有师傅可以教我吗,无限感激.E-fzm1dm@21cn.com

网友Z:
该方案我也在做,希望指导!

网友AA(2007-12-31):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

网友AB(2009-02-26):
听起来好象我现在做的分条机的收卷。。用plc控制变频器.利用变频器的速度来控制张力.收卷的卷径可以采用传感器来检测,然后在传给PLC.PLC在输出给变频器.

网友AC:
我以前用的简单,放和收都用力矩电机和力矩电机,这样线也会绷得紧的

网友AD:
朋友想要的 应该是 电机要有一个恒定力矩 输出~,不能大 不能小,然后放卷 距离可以设定。对吧。。

这个 要 伺服控制  就可以实现撒~~~

网友AE:
楼主,不知道你这个问题当时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能否赐教以下!谢谢!我的邮箱sparrow657@163.com

网友AF(2009-10-10):
为什么放线一定要主动的,被动不就可以了

网友AG:
小提议:可以分别取主机速度、舞蹈轮位置的模拟量,用两个PID来进行计算,一个计算卷径,一个计算主机和舞蹈轮的位置,这样就能很好的控制了。当然,你在计算卷进时要知道材料的厚度和每个产品的长度和每卷材料的大致长度,这很关键。

网友AH(2011-05-29):
浮动棍就行了,卷径=接近开关+线速度

网友AI(2020-12-09):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