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RS485通信实例

楼主(2004-03-02):
小弟想要一份8051单片机采用MAX485芯片进行通信的实例的电路图,最好有配套程序。 E-mail:bo.hu@163.net 小弟是做CAN总线的,自己做了个485的玩,但总有问题,想要个实例参考一下,最简单的就可以,谢谢了。

网友A(2003-11-13):
好,我也要一份!谢谢先!

网友B(2004-01-08):
我也想要一份.先谢了. wa0ch@163.com

网友C:
源程序就免了吧!到处都是。

网友D(2004-03-02):
我也想要一份做参考,谢谢了,tuzihaokeai@163.com

网友E(2004-04-28):
可以给我一吗?谢谢!e-mail:livy-81@163.com

网友F:
RS485接口通信的电源是否必须隔离,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不需要隔离,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G:
非常感谢 MiniOS 的经典电路图!!!!!!!

网友H(2006-01-13):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I:
 MiniOS 您好:
   我是单片机爱好者,给我一份吧!非常感谢!Email:ZEEOONE99@126.COM.

网友J(2006-09-18):
大吓,我是单片机爱好者,给我一份吧,谢谢!

网友K:
D1,D2用什么型号?

网友L:
不错 谢谢
单片机交流群:7817864
欢迎加入 ,共同学习!

网友M:
这里有485通信的原理图和汇编程序实例,大家可以看看
http://210.51.165.53:8080/viewthread.php?tid=350&pid=779&page=1&extra=page%3D1#pid779

网友N:
我对源程序比较感兴趣,我就准备做一个小系统和PLC进行通讯,苦于没有好的程序,再加上自己的编程能力又有限。
yk_wangyu@163.com

网友O(2006-10-21):
图中的D1,D2 值是否为7V,12V.可以用两组稳压二极管对,更好呢?

网友O:
不知,此系统在多个rs-485收发器同时工作时,如何避免发送时冲突,硬件上如何可避免,软件上如何设计。

网友N(2007-01-05):
这个485转232的电路是通用的吧,D1和D2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P:
汇编程序
RVC: mov   tmod,#20H
     mov   th1, #0fdH
     mov   tl1, #0fdH
     mov   scon, #50H
     mov   pcon, #00H
     setb  tr1
     mov   r1,#50H(接收单元)
     mov   r3,#10H(接收字数)
WAIT:JBC   RI,PRI(等待接收)
     sjmp  wait
PRI:mov   a,sbuf
     mov   @RI,A
     inc  r1
     djne r3,wait
 不好意思 ,大小写乱了,这是单片机接收PLC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