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解释:什么叫做伺服

楼主(2004-03-02):
名词解释:什么叫做伺服?

楼主(2003-10-21):
什么叫做伺服电机。我只知道交直流电机。不知道什么叫伺服电机

网友A:
伺服驱动系统(Servo System)简称伺服系统,是一种以机械位置或角度作为控制对象的自动控制系统,例如数控机床等。使用在伺服系统中的驱动电机要求具有响应速度快、定位准确、转动惯量较大等特点,这类专用的电机称为伺服电机。当然,其基本工作原理和普通的交直流电机没有什么不同。该类电机的专用驱动单元称为伺服驱动单元,有时简称为伺服,一般其内部包括电流、速度和/或位置闭环。

网友B:
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小,动态响应快。

楼主:
什么叫作转动惯量》?

网友A:
使用在机电系统中的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较大,为了能够和丝杠等机械部件直接相连。伺服电机有一种专门的小惯量电机,为了得到极高的响应速度。但这类电机的过载能力低,当使用在进给伺服系统中时,必须加减速装置。 转动惯量反映了系统的加速度特性,在选择伺服电机时,系统的转动惯量不能大于电机转动惯量的3倍。

网友C:
不要本本主义了。 伺服(Servo)是一个性能上的名词,一般只要主令和控制结果的近似达到了一定高的程度就能称为伺服,这和机器的结构没有直接的关系。例如伺服系统都没有精确的惯量匹配的范围,这是因为惯量匹配的结果只要不影响控制对象对主令跟随或影响不大就好了,跟具体是3还是3.5没有关系。伺服系统也不一定是电机系统,有的气动系统就称为气动伺服。

网友D:
伺服系统本质上是一种随动系统。只不过被控量是位移或是其对时间的导数。 如果要问什么是随动系统,就是一个系统的输出尽可能以最快,最精确的方式复现输入信号。其衡量的指标有超调量、延迟。

网友E:
还有伺服电机可以接减速机!!!! 定位精确,扩大扭矩!!!!!

网友F:
我也提供伺服电机和减速箱,价格便宜,交货短! 请与我联系奥!!!!

网友G:
我们公司提供电动伺服以及气动伺服的产品。 有需要可与我联系。

网友H(2003-11-28):
伺服电机又称执行电机,它是控制电机的一个种类。伺服电机可以把输入的电压信号变换成轴上的角位移和角速度输出。

网友I:
呵呵,知道交直流电机就好,伺服电机简单的说就是在开环控制的交直流电机的基础上将速度和位置信号通过旋转编码器、旋转变压器等反馈给驱动器做闭环负反馈的PID调节控制。再加上驱动器内部的电流闭环,通过这3个闭环调节,使电机的输出对设定值追随的准确性和时间响应特性都提高很多。伺服(或PID)是个动态的随动系统,达到的稳态平衡也是动态的平衡。

网友J:
伺服用于哪些设备??

网友K:
请问各位大侠, 驱动器中ARM+,ARM-,ERR/RES,ENC+,ENC-,PHASE A,PHASE B,是什么意思?

网友L:
arm+,arm-是指正反力矩,err/res只分辨率,enc+,enc-是指编码器的正负脉冲,phaseA,PHASE B是指编码器的A、B相

网友L:
伺服电机是指随着电压的变化电机的转速随之变化,区别于步进电机,步进电机是依靠交流电的频率变化来改变电机的转速。

网友M:
伺服电机停机时发出很大噪声,在servo-on信号断开后噪声依旧,直到关闭电源.这是怎么啦?伺服系统是安川SGDM.

网友N:
伺服是一种系统,他是闭环控制系统。电机信息通过编码器反馈到控制部分——这叫伺服系统

网友O(2004-01-05):
哪里的噪音?什么声音?

网友P:
伺服电机是用电的吗?

网友Q:
喷血,不用电还叫电机吗?

网友R:
请问各位大侠! 我现有TAMAGAWA SEIKI CO, LTD直流伺服电机一只,型号3098N101E7,想请问标牌上的DC+5, C.T GRD, ACH OUT, BCH OUT, CCH OUT, O.P. GRD六个含义个是什么?谢谢!

网友S:
请教一下,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它的转动角度世靠脉冲的多少控制的吗?

网友F:
一般的动控制卡能不能利用输出模拟信号(伺服系统),反馈数字信号(脉冲编码信号)构成闭环系统?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T:
板卡上有模拟信号输出端,也有编码器信号输入端(编码器信号回来的有正眩波信号或脉冲信号,一般都是脉冲信号),构成闭环当然没问题了。

网友U(2004-02-18):
伺服,顾名思义,就是伺候服务,别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干的越好就伺服水平就越高,在控制领域也一样,执行输入信号越快越真实,其伺服控制系统的水平也越高。

网友V:
老师说 你变我也变叫伺服 也就是 A=XB A为模拟电压 X分辨率 B转速 不知道这样解释对不对

网友W:
楼上说的一点没错,事实上伺服简单说就是想要电机怎么做,电机就怎么做的意思,顶层老兄所说的是比较专业的定义了,很出错!

网友X:
伺服和步进电机有和区别

网友Y:
伺服比步进电机位控更精确

网友G:
最大的区别,伺服是闭环控制,步进是开环控制

网友Y:
那步进与减速机配置是怎样的呢?

网友Z:
那我倒是想问问,那究竟是用直流电机加闭环伺服系统好呢?还是直接用开环的步进电机好呢? 两者都可以实现精确控制。只是说开环的误差是不可补偿的而已。 那么伺服电机的闭环系统搭建起来是不是比开环困难多了?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设备? 有哪几个主要部件就可以搭建一个闭环伺服电机系统?

网友F(2004-03-21):
电机能生蛋吗

网友AA:
伺服电机不一定使用模拟量,也可以直接使用数字量(例如通过Profibus-DP总线等)。

网友F:
有哪位大哥可以告诉我,伺服电机比变频控制的电机好在哪里?有什么优点?区别?

网友AB(2004-04-23):
时光科技依托自主研发的“全数字化交流伺服控制技术”,采用32位微处理器为基础的系统级芯片和智能化功率器件,成功实现了对三相交流异步电机(鼠笼式电动机)的高精度伺服控制。公司基于此项技术研制生产的IMS系列伺服控制器可通过编程方式,灵活、准确地对电机的位置、转速、加速度和输出转矩实现高精度控制。    咨询电话:010-82382553 褚先生

网友AC(2004-09-05):
什么教开环和闭环

网友AD:
不反馈和反馈

网友AE:
呵呵,伺服电机生的当然是小伺服电机了

网友AF:
请大侠详细讲讲:伺服电机和变频控制的区别,选型,和经济比较,谢谢!!1

网友AG:
"伺服电机简单的说就是在开环控制的交直流电机的基础上将速度和位置信号通过旋转编码器、旋转变压器等反馈给驱动器做闭环负反馈的PID调节控制。" 伺服电机本身与如何控制有关系吗?它只是比普通电机响应速度快、定位准确吗?它一定要闭环控制吗? "伺服电机可以把输入的电压信号变换成轴上的角位移和角速度输出。" 普通电机也是可以做到的,除了难度较高.说到底还是调整占空比,是吗? 谢谢列位大虾.

网友AH:
多谢各位的解释,非常棒!!

网友AI:
伺服电机的种类有多少呢!是不是完全依靠软件的控制才能完成伺服系统的控制!

网友AJ:
今天来这里算是长了见识了,虽然我是做伺服系统的销售的,对一些技术方面的东西懂的不太多!不过常常来这里学习到是个不错的选择!请多多关照!

网友AK:
请教各位大侠:谁有安川伺服的从驱动到调试的全套资料,拜托各位

网友AL(2004-10-19):
各位好像大部分讲的都是交流伺服电机的特点,原理什么的,别人楼主问的可是“什么是叫伺服“哟!那可包括交流的,直流的,液压的等等哟。可别误导!

网友AM:
to 玩的多 可否加个QQ交个朋友 本人QQ87480845

网友AL:
to 菜鸟一号: 当然没问题,QQ:37327368 不过我很少上QQ,最好是邮件联系!

网友AN:
TO,玩的多,你的邮箱地址??或MSN

网友AL:
TO 曾志强 dl109@sina.com

网友AO:
我还想问一下!用伺服电机的机床就是一定是闭环控制吗?也有可能是半闭环控制吧!

网友AP:
to cgq: 没错,机床上的应用一般闭环到电机的叫半闭环,闭环到机械移动部件的叫全闭环,即闭环控制.

网友AQ:
外行解释伺服系统: 我是学机械的,没有学过自动控制,只是在实践中碰到了许多问题,用我们自己的体会谈谈: 你们家的抽水马桶就是一套最典型的伺服闭环控制系统,浮漂的高度调整就是设定值,浮漂的浮力本身又是传感器和执行装置,当水位达到设定高度后自动关闭水门,达到闭环控制的目的。 伺服系统分机械伺服、液压伺服、气动伺服、电动伺服, 目前应用最广的是液压伺服,液压伺服具有力量大、运行平稳,传递环节简单等特点,在大力量直线运动控制系统中获得广泛应用,是伺服系统的主流, 电动伺服系统有交流系统和直流系统,在旋转运动中应用较广,通常是通过电机上的旋转编码器输出速度和位置信号,将该信号送到计算机控制系统进行一系列处理后实现自动调节,使其速度和位置快速跟踪设定值,为了达到快速和高精度,因而出现了一系列的控制方法和策略(包括PID),为了验证策略的正确性,又出现了许多仿真,这就是所谓的软件处理。硬件上也作了大量的改进。但是,电动伺服系统用在直线控制系统中却十分不方便,它要通过机械减速和滚珠丝杆等转换成旋转运动,机械部分转动惯量大,齿轮间隙等影响控制精度,结构也大,因而在直线运动中不是首选。 气动伺服在早期获得广泛应用,由于技术的进步,现在已经有逐渐被淘汰的趋势。 机械伺服系统在一些特定领域有不可取代的优势,如上面的抽水马桶就是一例。 数字液压伺服系统:这是最新发展研制成功的系统,中国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它把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直接引入了液压伺服控制领域,把极为复杂的伺服控制系统变成了傻瓜型的开环控制系统,所有的控制调节都在油缸内部自动完成,完全不需人为干预,已经大量应用成功并已完成国家十五攻关验收,详情可以登录该网站:www.aemetec.com

网友AR:
各位大虾,请问西门子 servo 300A 型呼吸机中的伺服系统的工作原理!不胜感激!

网友AS:
应有尽有的伺服产品,以全球最高力能指标的Faulhaber集团产品为主导,欢迎登录http://www.bjxdh.com.cn

网友AD:
To:杨世祥 我来补充两句 1、液压伺服在旋转上应用也很多,因为液压马达是体积输出比最小的。 2、现在已经出现直线伺服电机,其应用也越来越多。 3、气动伺服一直因为精度得不到太大发展,但近年来气动也出现了较高精度的伺服系统,可参看FESTO的产品。 4、数液伺服系统,我不明白你所指的是哪一类。据我所知,中国在这一领域还处于相对落后水平。因为机械加工行业的落后,国内尚不能大量生产高精度的电液伺服阀(注意不是电液比例阀),其它高精度元件也一样。还有一点是国内油液洁净度不高,不能用于油液敏感系统。 欢迎讨论!

网友AT:
to walker_jane:编码器的正负脉冲是什么作用啊?谢谢:)

网友AU:
谁能说说宝钢2050轧机的电液伺服系统的特点,可以的话给一份资料,小弟先谢过各位大虾了. email:doctor-wa@sohu.com

网友AQ(2005-05-19):
to ccbq先生: 你补充的很全面,伺服液压马达确实功率比大,但大伙在许多领域还是怕跑、冒、滴、漏,总是绕道走,采用电伺服。直线电机也听说过,但还不普遍,价格也高,力量太小,随作这些问题的解决应该很有前景。气动伺服可能目前也是这个问题,但随作技术的发展,可能会有进步。 数字伺服系统不是你理解的那种数字化的系统,那种系统不能做到既装即用,中国已经搞出了高水平的全数字液压伺服系统,详情你可上网站了解,或者直接与北京亿美博科技有限公司了解。

网友AV:
建议大家看看《自动控制》

网友AW(2006-06-04):
说的好,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AX:
请问一下开环控制和闭环控制的区别,顺便问一下变频器的原理,优缺点!谢谢!

网友AY:
电拖没学过么?伺服系统就是跟随系统!

网友AZ(2006-07-07):
   越辩越明,伺服这东东不好理解啊!~

网友F(2007-01-31):
说的也是,像传奇伺服是什么意思~还有,你说的反馈和不反馈又是什么意思?用白话说,看不明白,理解不了~

网友BA(2007-06-18):
我们的论坛真是好呀,可以学到好多以前没有听过东东,分享到好多高手们的经验.

网友BB(2008-01-17):
伺服系统是一种随动系统,伺服电动机又称执行电动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用作执行元件,把所收到的电信号转换成电动机轴上的角位移或角速度输出。分为直流和交流伺服电动机两大类,其主要特点是,当信号电压为零时无自转现象,转速随着转矩的增加而匀速下降。

网友BC:
    伺服,顾名思义,就是伺候服务,别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干的越好就伺服水平就越高,在控制领域也一样,执行输入信号越快越真实,其伺服控制系统的水平也越高
    星辰客说得很好!

网友BD(2010-04-29):
伺服电机是从国外传进来的,Servo这个单词源于拉丁文,是“奴隶”的意思。奴隶,你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