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选择单片机还是PLC?

楼主(2004-03-02):
在旋挖钻机的控制中(能通过显示屏控制垂直度和定位),应该选择PLC还是 单片机来控制?

网友A:
单片机比PLC便宜 但稳定性可能不及PLC

网友B:
批量产品可以选单片机,单台设备选PLC

网友C:
周期短,选PLC。

网友D:
要是懂C语言,还有介于PLC和单片机之间的东西,如Z-World BL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