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交流伺服系统的带来的电磁干扰问题

楼主(2004-03-02):
交流伺服系统可能会有电磁波的产生,那采取怎样措施可以屏蔽这些干扰呢? 谢谢!

网友A(2003-01-17):
加電源濾波器.

网友B:
对电网的干扰应在电源端加滤波器,千万不要加在输出端,会短路

网友C(2003-10-29):
我在工作时也遇到类似问题,我在电源的输入端也加了滤波器,但现在发现好像U、V、W出来的电压信号用示波器看上面的“毛刺”,并且还影响其它信号!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D:
电源滤波器和磁环

网友C:
我也试过用磁环,但效果不是太好,请问在什么地方加磁环比较好!还有就是我的电源是加了滤波器的(常无二厂生产),但干扰还是比较严重。加电抗器是不是好一点!我的伺服系统是:MSDA023A1A。

网友E:
电源接地是否良好。干扰严重的话U、V、W线用屏蔽线。使用滤波器和磁环都可以减少干扰。滤波器安装在伺服驱动器的进线端,接地必须良好。磁环可以加在伺服驱动器的电源进线端和驱动器的输出端。

网友F:
用伺服专用滤波器和磁环,找北成新控,010-84286666

网友G:
磁环加滤波器 磁环加在驱动器与电机连接侧,U V W 地都接 滤波器加在电源侧

网友H(2003-12-10):
请问交流伺服驱动能否接3相交流异步电机。因为没有交流同步伺服电机,维修用。谢谢。

网友I(2004-03-02):
关键要看你的伺服驱动和这个电动机是不是兼容,可看一下交流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它会告诉你该用什么电机

网友J:
接地、滤波、多试验,没有好办法

网友K:
目前好的滤波器需自己做,绝大多数厂家滤波器解决不了干扰问题,因为其滤波器内部电容分布就是错误的,与现代电磁兼容如“电脉冲瞬变”实验方法相左,采购的滤波器该项试验几乎都过不了! 解决电磁兼容:1、自己做滤波器,2、电抗器。3、选用合适的陷波器件。4、接地要接透。5、绝缘要绝够。6、屏蔽用金属壳。7、各部分系统(高低压)电源,地,信号要隔离,字成系统。其它不要悬乎!

网友L:
各位高人:请问调试伺服电机的原则是什么?有什么技巧和方法??????

网友J: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只是改变了各个控制环节的增益或者延迟时间,以及类似的参数,或许这个和工艺要求有关,请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M:
在伺服驱动器与供电电源前端加入电源滤波器,注意电源滤波器主要参数,如漏电流等。

网友N:
伺服电机最佳必备配件 (SAKA自动变压器) SAKA精机针对目前伺服电机的电源制式与中国的电网不符,取代中国目前用户配用笨重的绕线圈式电源变压器而专门开发的SAH系列伺服专用电子变压器,其原理是利用中国工业电三相四线制的零线,从而为电子电路开发变为可能.SAKA采用最前沿的微波器件,三相全桥软开关谐振技术,SPWM调制方式,开关频率1MKHZ,故其发热量小;体积小,不需散热器,完全消除EMI干扰. SAKA伺服电机自动电源变压器除完全取代传统绕线变压器,还有以特点: 1) 价格便宜;体积小(如同手机般大小);安装方便. 2) 耗电少,高稳流,抗干扰. 3) 功率齐备;缺雷击,抗高压冲击. 4) 使用简单,安全,可用电压值宽,可断电相供电. SAKA伺服电源变压器特别适合机床,纺织,机器人,等工业环境.可配备电机:三菱 安川 松下 三洋 富士 信浓 东元 国产电机. 货号 品名 1 1KW:SAH010 2 1.5KW:SAH015 3 2KW:SAH020 4 3KW:SAH030 电流可大20%没有问题 上海道诺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21-62475320 传真:021-624737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