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教:如何将控温柜改造成电脑控制??

楼主(2004-03-02):
我们实验室用的控温柜是那种用手拨轮盘的那种,现在想改成电脑输入控制的,请教各位应该怎么改造啊??我们现在使用时根据需要温度和热电偶类型,将拨盘置于所对应电压位置,我想知道,拨盘输出或是改变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A:
你好! 根据我的经验,改plc控制最可靠。 有什么问题我们探讨一下。 我的电邮:xsh58@hotmail.com

网友B:
可以用电脑加+温度控制卡的形式,温度控制,数据保存,曲线显示,报警打印的,我做过,(用VB》 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的MSN《:happyyou_7@hotmail.com

网友C:
上面的两位,是不是搞的太大了,你也不问问人家控温柜能值几个钱,像你们这样那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D:
格锐过程自动化给某大型企业材料研究所50台材料试验加热炉改造,采用的是国内温度控制最先进的可编程加热炉控制器,通过RS485总线与电脑连接,上位计算机监控的方式,其效果比原来的指针仪表无论是精度,自动化程度、可靠性,均提升一个档次。 相关加热炉控制资料在 http://www.greatelec.com

网友E:
您可以选用我公司的调节器可以满足您用电脑设置、监测、调试和记录。 上海超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南京办事处 T:025-86630004 F:025-86630839 jinqiaosheng@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