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检测方案求助(图)

楼主(2004-03-02):
以上为一铁性零件的检测方框图,零件从生产线或仓库到1#工位进行重量检测,合格则到2#工位进行磁粉探伤检测,2#由一电机控制进行夹紧上提旋转等一系列机械动作,磁粉检测的磁粉图象有一摄象头采集,进行处理。合格的再进行消磁处理。 现在我用PLC控制整个流程,但图象处理部分没有头绪(是否可由PLC控制摄象头采集图象,传给电脑经电脑专门软件处理的结果通过串口传给PLC进行相应控制) 我是学弱电的,所以对工控的东西不是很了解,望各位DX指点。谢谢!

网友A:
可采用传感器探知零件,电子快门采集图像, 因不知道零件形状,如果长方形, 摄像头要8只,4面4角。 还要连接数据,以得知伤痕的个数以及尺寸。 其结果,可以用PO给到PLC. 伤痕结果,可通过TCPIP传到上位机。 供参考。

网友B:
找下NI问问,应没问题,如果零件的缺陷比较的一至也可采用一些很精密的传感器.

网友:
采用PLC控制称重、夹紧、上提、旋转等动作。图像传感器分析磁粉图像是不是合格,将不合格品自动挑出。

网友C:
上海硅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工厂自动化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为主要业务的高科技公司,依托大上海的整体科技实力,本着科技为先、客户至上的经营理念,依市场需求为导向,竭诚为贵公司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本公司主要服务业务内容如下: 1、承接各类国产、进口旧设备改造、成套机械的电气控制之系统设计配套; 2、承接各类变频器、PLC、触摸屏等工业电器的代理销售、维修; 3、承接设备的远程微机监控管理系统如汽车自动衡的数据采集管理系统等; 4、其它客户要求的服务如单片机系统开发等; 5、我公司自有品牌PLC及OP人机界面产品销售; 我们的业务范围函盖纺织、塑胶、电子、冶金、机械加工、电缆光缆、食品及包装等行业。 联系人:上海硅岛 肖先生 Mb:13511626955 Tel:051257701101 02158609350 autech@china.com http://www.controtek.com

网友D:
楼主的关于“图象处理部分”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点? 其实现在关于“视觉系统”的产品已经很多。 比如西门子的VS110,VS710系列。

网友:
我们是新西兰CANESIS NETWORK 公司, 专门从事工控和图象处理的研发.请与我联系.Hong.Zhang@canesis.com

网友E:
最好采用OMRON的视觉系统F150进行处理!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利用plc,plc可以实现图像处理.组态软件.也可用人机界面。

网友F:
大家好: 那位有施耐德modicon TSX Premium 系列TSX 57202M CPU 模块现货,要求此模块占1槽位。情与我联系。

网友G:
情况再说具体点。有没有大略方案?把工艺再说清楚一点。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图像信息转成数字信息,然后和设定好的标准信息作比较,得出结论。所以你的目标就是查有关图像比较的方法。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系我:ljx_ss@msn.com

网友H(2008-07-31):
呵呵;看这个图吧;
看不明白的话就没救了;

网友H:
modicon TSX Premium 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