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调试程序出现问题,紧急请教

楼主(2004-03-02):
使用B&R PCC2003,下载程序后,AS右下角出现“serv”,而不是“run”,是程序有问题吗?遇到这种情况有几种可能,应如何处理? 下载程序时出现:"Error lost connection while transfer nc161"。有时下载成功,监控时出现C Editor对话框:Monistor mode of module "NC161" is not possible.或“module is not on the target". 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
1."Monistor mode of module "NC161" is not possible" 意味着你的"NC161"任务没有下载; 2.请到LOG BOOK中查找错误,这里面告诉你出错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