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GS替代PLC

楼主(2004-03-02):
我们自从用了组态软件就淘汰了PLC,虽然系统价格高但档次比PLC强,另MCGS是国产的可以不用令人厌恶的小日本产的东东。下面介绍两个小程序供大家评正。 用MCGS的脚本编写类PLC功能的循环脚本,替代PLC使用。 1。最简单的启动,停止程序(X1为启动按钮,X2为停止按钮,Y1为继电器输出)。 FUJI可编程其梯形图代码如下: | MCGS循环脚本如下: LD X 0 /OR Y 1 / ANI X 1 /OUT Y I | Y1=(X0 OR Y1 )AND NOT Y1 2,单开关控制启动停止,如用脚踏开关控制工件夹紧松开:踩一次夹紧,再踩一次松开。 X1为脚踏开关输入,Y1为电磁阀控制继电器输出)。 FUJI可编程其梯形图代码如下: | MCGS循环脚本为如下: LD X 0 / ANI M 1 / OUT M O | M0=X0 AND NOT M1 LDI M 0 /AND Y 1 | M1=X0 LD M 0 /ANI Y 1 | Y1=(NOT M0 AND Y1)OR (MO AND NOT Y1) ORB /OUT Y 1 | 上述程序是在不使用事件策略的情形下编写的 上述程序是在不使用脉冲继电器的情形 |因为如使用上升沿出发事件策略运行时系统反映 下编制的 |速度很慢不能忍受。 总之:任何PLC程序在组态环境均可实现而且功能要比PLC强的多,语句可直接使用和现场名称一样的字符,便于调试。

楼主(2003-07-25):
我们自从用了组态软件就淘汰了PLC,虽然系统价格高但档次比PLC强,另MCGS是国产的可以不用令人厌恶的小日本产的东东。下面介绍两个小程序供大家评正。 用MCGS的脚本编写类PLC功能的循环脚本,替代PLC使用。 1。最简单的启动,停止程序(X1为启动按钮,X2为停止按钮,Y1为继电器输出)。 FUJI可编程其梯形图代码如下: LD X 0 /OR Y 1 / ANI X 1 /OUT Y I MCGS循环脚本如下: Y1=(X0 OR Y1 )AND NOT Y1 2,单开关控制启动停止,如用脚踏开关控制工件夹紧松开:踩一次夹紧,再踩一次松开。 X1为脚踏开关输入,Y1为电磁阀控制继电器输出)。 FUJI可编程其梯形图代码如下: LD X 0 / ANI M 1 / OUT M O LDI M 0 /AND Y 1 LD M 0 /ANI Y 1 ORB /OUT Y 1 上述程序是在不使用脉冲继电器的情形下编制的 MCGS循环脚本为如下: M0=X0 AND NOT M1 M1=X0 Y1=(NOT M0 AND Y1)OR (MO AND NOT Y1) 上述程序是在不使用事件策略的情形下编写的因为如使用上升沿触发事件策略运行时系统反应速度很慢不能忍受。 总之:任何PLC程序在组态环境均可实现而且功能要比PLC强的多,语句可直接使用和现场名称一样的字符,便于调试。

网友A:
软件可以实现,但硬件怎么实现。

楼主:
最简单和廉价的配置就是一台计算机加一块中态的6313板卡,可实现24路开关量,两路D/A,32路A/D,一路计数测频。32路A/D可做为开关量输入,这样就可实现24路输出,32路输入的PLC 在计算机屏幕上做些仪表开关按钮,还有曲线功能,实现一般的测控系统足够了吧。

网友B:
去死吧,谁要是听了你的,非的拿刀宰了你。 plc采集数据周期多长,上位机又多长,如果有个编码器,请问mcgs这个破玩艺能行么。况且这个残次品本身运行就一大堆问题。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出这个念头的,你也不怕万一真有人信你的,你也不怕坐牢。 真是一个活化石。

楼主:
:-) 一个编码器是难题吗?我的系统不仅装了一只120p/R的旋转编码器而且还有一个10000r/min的转速测量装置已经应用了10几台了,还有一个光栅尺,你这个超级专家超大发了吧,这也有问题?好好钻研点业务,别就会漫骂。如果你是搞技术的我告诉你怎么做,只会骂人就!·#¥%¥#。

网友B:
120p/r的编码器能测什么?精度有多高!这种编码器跟不用没什么区别。我看你是从实验室出来的吧, 请问mcgs的数据通讯周期是多长?如果接一个2000p/r的编码器,每秒2周的转速能保证0~2000之间的数都采集到么? 美国的软件发展到今天,也没听说什么能取代plc。还是你老兄高,真是无知者无畏。佩服,佩服。

网友B:
MCGS产品近年来的典型应用 1、标志性工程 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消防监控系统; 北京西客站灯光电源控制系统; 北京中央电视台消防供水监控系统; 南京造币厂生产设备控制系统; 广州本田污水处理系统; 杭州人民大会堂旋转舞台控制系统; 联通网络机房监控系统; 国泰君安证券环境自动化监控系统。 2、石油化工 辽河油田轻烃计量系统; 辽河油田原油集输安全监控系统; 中原油田天然气综合计量系统; 胜利油田输有油管道泄露自动检测系统; 保定油库计算机控制系统; 大庆油田井下压裂监控系统; 北京石化色谱分析数据采集系统; 河南油田井下压裂监控系统; 锦西炼油厂成品油出厂计量监控系统; 印度尼西亚钻井监控系统。 3、钢铁行业 宝钢煤气监控网络系统; 唐钢能源计量网络; 鞍钢氧气厂监控系统; 南京钢铁厂铁水预处理控制系统; 钢院高炉冷却壁温度分布模拟试验系统。 4、锅炉控制 北医大三院燃汽锅炉热力系统; 北方工业设计院锅炉控制系统; 华北油田锅炉控制系统。 5、电力系统 齐齐哈尔冯屯500KV变电所; 河北邯郸电力控制系统; 母线温度测试系统阜新母线厂母线检测系统。 6、水处理 中央电视台供水检测系统; 怀柔水厂控制系统; 引滦入津工程水闸控制系统; 北方国家林木示范基地田间灌溉计算机监控系统; 山东莒县自来水水厂及供水管网计算机监控系统; 于桥水库计算机监控系统; 新疆库车供水计算机监控系统; 上海浦东新区环境自动监控系统; 上海市奉贤污水南排项目在线监控系统。 7、生产线控制 梅州郑烟厂香料厨房控制系统; 铜陵市陶瓷过滤机控制系统; 天津市核工业理化研究院材料实验系统。 8、环境监测 成都地奥实验室温度、湿度监测系统; 北京煤科总院高新技术开发中心煤矿井下监测系统; 深圳科净公司温湿度测试系统。 9、配料系统 枣庄联兴玻璃有限公司自动配料控制系统; 中国建材研究院自动配料控制系统; 有色金属公司称量系统。 几乎可以说,在各个行业都可以找到MCGS应用的身影。案例太多,无法一一例举。您需要哪方面的,可以与我们联系。 在咱们国家,靠偏激和无知是做不成任何事情的。更何况漫骂? 希望与您真诚交流。 谢谢!

网友B:
从数据采集速度及程序执行速度方面来看,组态软件与传统的PLC有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在一些强调控制的系统中,从今天的技术水平上来讲,组态软件是不可能代替PLC来进行工作的。   MCGS近年来应用确实比较多,但是如果说它是无所不能,就有些说大话了。搞技术就要讲究“实事求是”。

网友B:
每一种产品都有其特定的应用场合,不论PLC还是别的什么,说某一产品是无所不能,这是不科学的,也不可能。 愿我们工控行业的各位同仁,一起共同进步!

网友C: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就象网络版短期内不能取代单机版。看看最新的S7-200的产品,功能很全喽?即可连以太网(TCP/IP0),连任意调制解调器,只要知到调制解调器的性能就可选用,通过拨号,ADSL,网卡;又可连现场总线,PROFIBUS,MPI,USS,MODEBUS,自由通讯口,又可连仪表总线,智能集电器ASI,如LOGO,默勒的EASY等;又可连组态(TD200,TP070);又可位控(伺服电机);又可当仪表(PID)等。这些S7-200最新的软件SP3版一下集成。 我虽然没有用过那么多功能,但是却感到麻雀随小,五脏惧全。随然策略算法不是PLC强项,但以上的功能,大多的控制场合想必满足需要是没问题的。不要把PLC编程想的太低档,要想实现那么多功能,编程也需要水平的。必竟应有的逻辑功能在那,只是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环境而已。 我的观点,性价比,PLC加触摸屏未必比单机版低档。

网友D:
KF化石: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你要对你的言行负责! 如此幼稚的想法也能拿得出门???

网友B:
KF化石是MCGS食堂的大师父,擅长熬糊糊,月薪220,外加给MCGS当枪手,发点吹捧肉麻的文章,再挣30元,总共250元。

网友E:
MCGS产品近年来的典型应用   1、标志性工程    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消防监控系统;    北京西客站灯光电源控制系统;    北京中央电视台消防供水监控系统;    南京造币厂生产设备控制系统;    广州本田污水处理系统;    杭州人民大会堂旋转舞台控制系统;    联通网络机房监控系统;    国泰君安证券环境自动化监控系统。   2、石油化工    辽河油田轻烃计量系统;    辽河油田原油集输安全监控系统;    中原油田天然气综合计量系统;    胜利油田输有油管道泄露自动检测系统;    保定油库计算机控制系统;    大庆油田井下压裂监控系统;    北京石化色谱分析数据采集系统;    河南油田井下压裂监控系统;    锦西炼油厂成品油出厂计量监控系统;    印度尼西亚钻井监控系统。   3、钢铁行业    宝钢煤气监控网络系统;    唐钢能源计量网络;    鞍钢氧气厂监控系统;    南京钢铁厂铁水预处理控制系统;    钢院高炉冷却壁温度分布模拟试验系统。   4、锅炉控制    北医大三院燃汽锅炉热力系统;    北方工业设计院锅炉控制系统;    华北油田锅炉控制系统。   5、电力系统    齐齐哈尔冯屯500KV变电所;    河北邯郸电力控制系统;    母线温度测试系统阜新母线厂母线检测系统。   6、水处理    中央电视台供水检测系统;    怀柔水厂控制系统;    引滦入津工程水闸控制系统;    北方国家林木示范基地田间灌溉计算机监控系统;    山东莒县自来水水厂及供水管网计算机监控系统;    于桥水库计算机监控系统;    新疆库车供水计算机监控系统;    上海浦东新区环境自动监控系统;    上海市奉贤污水南排项目在线监控系统。   7、生产线控制    梅州郑烟厂香料厨房控制系统;    铜陵市陶瓷过滤机控制系统;    天津市核工业理化研究院材料实验系统。   8、环境监测    成都地奥实验室温度、湿度监测系统;    北京煤科总院高新技术开发中心煤矿井下监测系统;    深圳科净公司温湿度测试系统。   9、配料系统    枣庄联兴玻璃有限公司自动配料控制系统;    中国建材研究院自动配料控制系统;    有色金属公司称量系统。 以上的业绩请详细介绍一下规模,点数,稳定性,性能指标,恐怕大多数的业绩用简单的VB编编采集和作些画面便完成了,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论坛成了某些软件的广告论坛了,建议斑竹将他们赶出论坛

网友F:
我来告诉你们一个事实! mcgs整天拿来吹的东方明珠的案例是我们公司做的,而我们就用了这一套,后来发现速度太慢,稳定性不尽人意,转而采用我们自己的软件。我本来不想说,只是看着他们整天拿来吹,气不过,才说的。顺便说一声,我们是上海专做消防的公司。

网友G:
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将「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挫折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泥沙」;然而,换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将它们抖落掉,然后站上去,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也能安然地脱困。

网友B:
這是我們公司開發低階 PLC ,相信他能勝任許多工作, 謝謝參考 http://comwap.com.tw/IREX_PLC_1.htm

网友H:
在实时工业控制方面,有的还难以用MCGS代替PLC的功能和性能。

网友B(2003-08-29):
所有的一切由自己做主,别人的想法拿来做做参考便是,何必那么认真。 人谁无过了。

网友I:
唉,这么多高手在这里,说得人家都不敢上来了。

网友B:
上面有高手吗? 还真没看出哪位是高手? 建议:少穿马甲,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啊? 多有得罪楼上诸位啊,没把你们当高手!

网友I:
高见! 反正我是菜鸟,我是来学东西的。

网友B:
别客气吗? 高手都是有菜鸟变化而来的! 愿您早日变成高手!

网友B:
相信软硬结合才是硬道理!!!

网友J(2003-10-30):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软PLC?! 虽然这个技术 不成熟,但未必不可用?! 我是初学者, 什么都怀疑,除拉切实可用的; 什么都相信,除拉没有意义的废话!

网友K:
“坚决不用令人厌恶的小日本产的东东”!!!!!完全同意!! 实际做工程还要从实际出发。 我是做销售的,看见用欧姆龙就给推西门子!三菱就RTU!! 不用日本货,可用的多了去!!

网友L:
MCGS还可以。但是要取代PLC那是不可能的。连WINDOWS都没有很高的实时性,MCGS怎么可能做到呢?除非加载另一个实时系统在WINDOWS的外壳内部。可是这已经不是MCGS能作到的。控制的前提是数据采集。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谈什么控制?

网友B:
我们MCGS从没有说过可以取代PLC,那是用户自己的一点感触,不必大惊小怪,何况这个帖子是很早以前的了,再吵做没任何意义。 谢谢上面这位朋友! 欢迎您试用我们MCGS的系列产品。

网友A:
我自个认为MCGS与PLC连手实现网络监控,实时报表很好。不必到现场就可知道每台设备的实际工作情况。 不知说的对否,只是个人的一种看法。因我了解的工控知识太少,但我认为MCGS还是不错的

网友M:
mcgs做监视画面,生成报表还凑合,不晓得各位怎么用的!

网友N(2004-03-02):
各位别吵,我的感受就是国人个个都是精英,但只要集合在一起就会很糟糕,回头看看吧,美国本土人没有几个聪明人,但确让全世界的精英为他服务,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尊重,看过金庸大师的武侠小说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武林正派在一起就成了乌合之众为自己的上头的一点名利争执不修,反观邪门左道的神仙功力而无一不是取天地之精华,或从正宗源头的正派武学演变而来。我等现代人难道还想复古吗?我觉得一个产品,一个软件也好硬件也好,都有它存在的原因和优势,我可以做一个中国人自己的世界顶级产品而不要无胃的吵闹,微软不是很厉害吗,同样有缺陷,MCGS产品不是万能,但也非垃圾,国人共同努力帮助它成为中国的西门子、AB、施耐得难道不行吗?我也用了MCGS确实还有很多不足,但朋友们当你用得好时就取多观察它得不足而不要为只吹嘘,好的地方可以让朋友们共同分享但不要武断的说可以替代谁,当MCGS有缺陷时我们要多给予指出让它改进,而不取贬低。总之做技术的朋友要的是实际应用和可靠的产品,而非吹嘘与贬低

网友O:
哈哈,PJJ,你真是我的好老乡,希望有机会联系。 MCGSLCB@263.NET

网友P:
有理! 我们公司也是用MCGS的,本来在上面设了一个软按扭画面,用来代替现场的一百多个按扭,结果只用了一次,发现通讯太慢了,根本就没有实时性

网友Q(2004-04-03):
平价转让组态王软件! as112@126.com

网友R(2011-09-10):
今天第一次学习了一下mcgs组态软件,说说的我感觉吧,mcgs从功能上和方便上讲,真的比较好用。但用于现场控制,是有缺陷。主要表现在几方面,一是他是高级语言,从脚本语言上看,是Vf或VB之类的内核,生成的软件执行效率低。第二点是它要依附于PC机去运行,现场管理的稳定性,是靠PC的稳定性来实现。不过。PC是没有单片机系统稳定。

但mcgs也有几个优点:第一是帮助学习自动化控制的人,更加清晰的认识了自动化设备的控制参数与原理。第二点,是它的动画环节,让人更加容易学会现场调试和故障分析。第三点,他让大集成系统变的十分容易,而不用学单片机汇编语言。第四点,用PC或工控机来实现大系统集成和信号管理,是自动化技术发展的一个方向,将来会有大的用武之地。

建议:MCGS的开发公司,另搞一个高级版,应该重新编写MCGS内核,将控制软件的编译原理按C、delphi、汇编语言来编译,则控制软件的执行效率将提高,而体积会减小。也可以让更多的喜欢PLC编程的牛B人员,转到这个平台上来。

网友S:
刚开始可能都用组态软件。各个厂家的组态用过后,会发现。都不是完美。所以,强烈支持自己用高级语言,开发。至于说取代PLC,就一个字:“纯属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