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dp!

楼主(2004-03-02):
用S7-200+EM277通过DP总线(从站),与主站PLC通讯,如何实现? 在S7-200中是否要写程序,把要交换的数据放到变量缓冲区中?

网友A:
s7-200系统手册上有EM277的详细用法,200不用编程,300编写读写指令即可。注意200的地址设定,300的硬件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