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t100温度传感器与圆盘指针式不相符?

楼主(2004-03-02):
Pt100温度传感器,现场使用时,发现其与现场安装在同一位置的圆盘指针式的简易温度表在200℃-300℃段不相附,差值在25℃左右,在100℃以下相差很小,2℃左右。现场有人说Pt100准,有人说老表准,双方争论不休,请问:究竟是谁不准?如何解决呢?请高手给予帮助!谢谢! 注:Pt100温度传感器接上端仪表为WP-805型PID控制仪表,选择传感器型号为08

网友A(2003-10-01):
在200-300度范围内测量PT100的电阻值,通过查分度表的方式查出对应的温度是多少就可以判断出PT100准不准了。一般来说PT100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另外,不知是否采用三线制?如不是,建议最好用

网友C:
PT100在-200度到200度之间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D:
不知你所买的Pt100温度传感器接上端仪表为WP-805型PID控制仪表是否重新校零

网友E:
测量电阻值,告诉我当时的温度值,然后我告诉你准确答案。 HUITONGW@371.NET

网友F:
1.校准pt100温度传感器,或者试换1支。2.三线制测量非常重要。3.用标准电阻箱校准WP-805控制表,温度与输入电阻值可查看分度表。不过本人认为可能是现场表计不准,或者WP-805控制表不准。还有pt100有好几种DIN型,IEC型,SAMA型,请正确选择

网友G:
楼上的说法我很赞同!

网友H:
大哥:现在已经有pt1000了,有兴趣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I(2004-02-24):
一般说来PT100是比较准确的,但要弄清1、PT100的精度等级是多少?现在市场有的PT100根本没精度影响线性,2、仪表有没校验? 具体详情www.zsyb.com

网友J:
同意张学军!

网友K:
在条件没确定前不能说热电阻准还是仪表准 新的热电阻元件不一定就是合格的, 判断是否合格的标准是0.3+(0.005*T%)这个是唯一的指标。 而判断显示表是否准确可采用手工加模拟信号(0位和满度)来判断。 在没有任何实验前都没办法判断谁准谁不准

网友J:
to ZHOUHENG_LEVEL1: pt1000 是什么东东?搞笑的吧?

网友L:
sea_730你好: 上次我使用时也碰到这个问题。误差随着实际温度升高不是线形增大,只是呈总体增大趋势,所以用程序也不好实现补偿!!!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是二线制或标定的原因吗?

网友M:
大哥;我现在做温控安全检测电路,传感器温度在100度以下,提取3路信号,我想知道选什么样的传感器,有参考电路吗?

网友N:
韦一笑:pt1000 有产品(0 度 1000 欧姆);   思琴:‘误差随着实际温度升高不是线形增大,只是呈总体增大趋势’,采用厦门宇光 AI-708 等智能仪表可调节‘偏移值’参数修正。   linchen90:‘做温控安全检测电路,传感器温度在100度以下’用热电阻传感器比较好,集成的如 AD590(线性电流输出)、LM35(线性电压输出)、DS18B20(数字输出)也都可以。

网友J:
to 周公: 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呵呵 不过PT1000比PT100好在什么地方?

网友O:
PT1000的确有,它的优越性我也不知道。 请教周公!

网友N:
同样温度变化 和/或者 同样激励电流情况下它的阻值变化比 Pt100 大 10 倍。

网友J:
分辨率高了!

网友P:
请教诸位: 我用电桥对pt100进行信号采集(测量范围为-30--+80),请问电桥的其它3个电阻的阻值怎么确定才更准确?另外对于该电桥输出的电压是否需要经过滤波处理才可以进行放大?谢谢!

网友:
你在胡说八道不知道就跟别人学一点呀朋友哈哈

网友N:
宗彩菡: 在桥式电路中,为了减小热电阻阻值随温度变化对支路电流的影响并限制流过热电阻的电流,组成电桥的两个支路的上电阻通常取热电阻阻值的几十倍,其值达到 10-50K(和桥路供电电压有关) ,下电阻一般和热电阻某温度下阻值相同。测量时取两者的电位差。虽然如此,热电阻阻值随温度变化对支路电流的影响还是会造成输出的非线性,通常需要做一定补偿。 如果直接测量阻值,应该采用恒流源给热电阻供电,热电阻阻值变化时支路电流保持恒定,热电阻压降为线性较好的温度函数。 放大前应该做滤波处理或者在放大电路中加积分元件。

网友P:
万分感谢周公!!!!

网友N:
十分就够了,万分不敢当。 :)

网友Q(2004-04-11):
您们好! 请教您们一个问题,数显表中对pt100进行采集信号,该模拟信号是如何实现AD转换的,请给我画一下电路图,谢谢!

网友Q:
您们好! 请教您们一个问题,常用电路图在哪个网站上查?请告诉我网站,谢谢!

网友R(2004-05-22):
怎样判断pt100的好坏,用万用表能测量么?望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N:
可以:根据分度表参照当时温度看阻值是否相符

网友S:
to 学徒工 通常情况下是这样的,将一个基准电压加在pt100回路上,测量pt100上的电压信号(mv),阻值变化是电压信号自然也变化,再经过运放放大后进入A/D芯片进行A/D转换,经过程序再将电压信号换算成电阻值,采用查表方式(将电阻值和相对应的温度值做成表格放到芯片rom中)的到温度值。 不知说的是不是正确,献丑啦!欢迎大家讨论 www.ynna.cn陈工

网友T(2004-10-26):
to:周公 我现在进行温度测量,采用直接测量阻值法,采用2.5mA恒流源给热电阻供电,应该不会受自热影响吧?另外现在我的电路里热电阻两端电压必须差分输出,为了节约计算机板卡资源,我用OP07设计了差分输入电路以转化为单端输出,不过电路芯片过多,而且放大电路中对选用的电阻精度和温度系数都要较高要求,想用AD620等现成的仪放又觉得价格太贵,请问有什么好的建议,麻烦多多指教! zfeng@126.com

网友U:
0.3+(0.005*T%)什么意思啊 请解释一下 我的邮箱是ssjvk@163.net

网友V:
PT100的特性是什么?

网友W: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B级铂热电阻的误差范围,T是温度范围。 如果不是,请谅解。

网友X(2005-01-03):
请问"Pt100热电阻的特性(THQC-1型典型传感器元件)"是什么啊? 请给我发电子邮件:zengyuanlong305@163.com 谢谢!

网友Y:
0度输出的阻值为100欧姆

网友Z:
各位大儒,小弟有个很弱的问题:pt100能不能起到微加热器的作用,还是它仅仅是个温度传感器??谢了!

网友W:
Pt100也有自热现象,但很小。

网友:
作为传感器用是尽量减少自热的。作为一种铂电阻丝适当的大电流下可以作为加热器用,但是贵了些。

网友AA:
周公: 请教一个问题。在一些进口温控仪表的说明书上,常见到有JPT100的分度号。不知道JPT100与常见的PT100有什么区别,分度是否相同,能否直接替换或代用吗?谢谢!

网友D:
网上搜的,供你参考: Pt100/JPt100 即0 ℃ 时阻抗为100 欧姆。 JPt100为旧规格(JIS C1604~1981),温度系数为3916ppm/℃;Pt100为新规格(JIS C1604~1989),温度系数为3850ppm 。

网友AA:
周公: 谢谢你的答复。按照这种说法,JPT100与旧的BA2有些相似,不知对不对?

网友D:
BA2 还是你自己来吧。。。?

网友AB:
热电阻是双枝的吧,换另一枝看看

网友AC(2005-02-18):
to 周公: 请问 “温度系数为3916ppm/℃”ppm是什么意思啊,什么英文的缩写,希望能发到我的邮箱brusecao@yahoo.com.cn. 非常感谢!

网友D:
随风笑:热电阻是以材料的电阻温度系数为基本工作原理的传感器,请查阅相关资料。

网友AD:
现在不仅有PT1000(0度 1000欧;100度 1385欧);还有10K的(25度 10千欧)

网友AE(2005-05-11):
TO周公:PT100的两线和三线还有四线制接法,三种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一般什么情况下选用哪种接法? 菜鸟,急救,谢谢!

网友N:
一般短距离选用二线制接法,中距离选用三线制接法,要求精度高、近距离选用四线制接法。 三种各自的优缺点有许多说法,不一而足,许多经典的书都有,你自己查书,网上应该也有。 不怕你不知道,就怕你懒。

网友AF:
先看看热电阻的接线方式。出现此类故障,先考虑热电阻的接线端子紧固生锈情况,清洗紧固后观察。进一步可以测量其绝缘性和连续性,判定是否合格。 依旧不能解决的话,那就用风槽与标准温度计校验吧!

网友AG:
求救求救..... 各位大哥,我要做一个温度传感器测量温度在(零下30--+50度),传感就用的是Pt100,其温度补偿电路用三线接法应该怎么设计?能否给个详细的电路图(越详细越好)....各位高手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把电路图法到我的电子邮箱里好吗? 谢谢了... 我的电子邮箱是 haoderen123569@163.com

网友AG:
周公...一定要帮帮我啊...我查了不少资料,他们的电路图都不很详细.无法实际操作..请您指点一二....

网友AG:
有哪为大哥知道,WBT-2002型温湿变送器 在哪能买到!其价格是多少?

网友AH:
给我发一份好吗?多谢www.naiji_2001@163.com

网友AI:
WBT-2002型温湿变送器 你的要求是不是太单一了,具体到哪一家厂家了?只要是温湿变送器不可?

网友AI:
如果可以。请吧你的要求说出。我这里有温湿度变送器,

网友AJ:
在现场将PT100直接转4-20mA输出,送上位仪表,可以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AG:
高天,PLC00: 我所要WBT-2002型温湿变送器,是长沙泰山智能工程研究所 研制的,它的输出信号:DC 4--20mv,DC 1--5V,供电电流:DC 24V ,由两个Pt200感温传感器测量,输出负载。。。。 它所能实现的功能是测量湿度。。。测试出温度达到(零下20度--+80度)时的湿度。。。。我的要求低,只要它能在温度为0--80度时精确的测量出温度+湿度即可!我要的不是成品!只是部件。。参赛用!有的请抱价格!。。。。快快。。

网友N:
“能否给个详细的电路图(越详细越好)....”——恐怕难以如愿。 “查了不少资料,他们的电路图都不很详细.无法实际操作”——可能需要静下心来消化一下!

网友AK:
TO:周工 经验十足!

网友AL(2005-06-15):
To:yang.yf 你的电话号码不对! tyjll@163.net 联系我,我想了解你的温变

网友AM:
TO 周公: 我做了一块电路板 用PT100作数据采集的输入 经过处理 用数码管显示温度 开始用的是两线制接法 现在我改成三线制了 我想请问一下 改成三线之后 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比如说干扰会不会进来 急 我的东西马上要用到现场了

网友N:
三线制比两线制的好处是可以补偿线路电阻的偏差,和抗干扰不是一个概念。 关于抗干扰,请参阅专门的帖子,有讨论。

网友AN:
仪表校验的原则是用高精度的来校验地精度的。 像楼主这样用低精度的指示表来与PT100比较而说PT100不准,是不对的。

网友AO:
请问::PT100在环境20℃,30℃,50℃,100℃时的阻值是多少啊?? 有谁知道??

网友W:
TO:一高 查一下Pt100的分度表就可以了

网友AP:
请问用两只Pt100怎么测湿度,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 我的QQ:49863696 邮箱:xinyady@163.com

网友D(2005-10-21):
求援! 怎么模拟PT100测试? 有没有更多相关PT100的资料? 比较经典的校准电路????? 各位大虾,拜托了 ~

网友AQ:
用电阻箱代替铂电阻去校准二次表,用电桥测铂电阻阻值。

网友AR:
不知说的对否,一般多采用三线制接法.

网友D:
TO 5老张: 可以用电阻箱,可是当有多路的时候是否有其他途径?? 还有 您知道怎么模拟热电偶测试的吗

网友AS:
检查一下PT100测温点是否合理,是否用了三线制

网友AQ:
至 空空 据我所知的最准的校法就是用电阻箱了,多路也只有一个一个慢慢来。热电偶用毫伏计模拟输出校二次表,毫伏计同样可以测量热电偶。这些都不难,难的是建立一个标准的恒定的温场。

网友D:
谢谢5老张!!! 能知道你的联系方式吗? 这阶段为PT100与热电偶伤透了脑筋,希望可以多向你请教~! 原谅我的冒昧,不方便的话,也没关系,还是很谢谢呢`!~~~~~~~

网友AQ:
抱歉,几天没上网,我联系方式0551-4699013.不过我懂的也不多,我们可互相学习. 老张.

网友AT:
涨见识,周工基本功不错

网友AU:
同在一个测温点上,插入深度一样吗?离热源的距离是否相同。若存在以上问题的话温度越接近环境温度相差越小。

网友AV(2005-12-09):
我在做温度测量,请问用10K的热电阻咋做电桥?电压和温度的对应关系是什么?请哪位大哥给说说。谢谢!www.dspti0312@163.com

网友AW:
一般来说以热电阻的为准,现场的双金属温度计用的时间长呢以后准确度可能回下降.如果你还有怀疑就对照PT100分度表检查一下,

网友D:
周公你好,请教个问题,PT100能与普通指针温度表连接么?他对温度表有什么要求,如何连接?谢谢

网友N:
‘指针温度表’是指哪一种?一种是膨胀管或者双金属片原理、受热膨胀带动指针;一种是电磁的,靠电流驱动。前者不是为热电阻设计的,后者应该可以。即使这种,具体也要看电路才能确定。
不指名道姓更能够集思广益。

网友AX:
ppm是百万分之一,3916ppm为百万分之3916。不知对否

网友AY:
找个电阻箱,检测一下你的WP-805是否准确。

网友AZ(2006-01-12):
0.3+(0.005*T%)什么意思啊 请解释一下

网友W:
这是B级铂电阻的误差范围,T是温度范围。

  如在100度内,误差是0.3+0.005X100=0.8度

     不知道解释的是否正确

网友BA:
谁有三线制 资料  请发我的信箱  ZHB@HUAYUE.COM.CN

 万分感谢

网友BB(2006-05-16):
做下面的两步工作,
 1)确认Pt100电阻信号的准确,可以查表.放进干体温度校验炉,(送计量局就可以).
 2)也可以用标准电阻箱来校准圆盘指针式的简易温度表.这样问题就很明白了.

  要是有一台便携式温度校验仪.自己就能搞定

网友BC:
铂电阻PT100三线制准确。

在接线时要注意接线电阻。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BD:
谢谢,我公司也需要一些温控设备,正好解决问题!

网友N:
  三线制三根线(红,绿,绿)(A ,B,B)各代表热电阻的一根线 A 、另一根线(引出两根线) B、B 。

网友BE:
毫无疑问,当然是pt100准。你的问题应该是由于测点(位置和深度)不同造成的。

网友BF(2006-09-28):
有哪位老师知道:Pt100与Ni(镍)120它们之间在使用上的区别,在温控表制式选用上是否都采用Pt100来控制.

网友BG(2006-12-02):
关于PT100铂电阻,我来提几种看法.现在市场上的铂电阻元件有的本身就不成线性,也就是a 值不合格.主要原因是没进行退火处理,这都是我们国内的个人作坊的所为.其次还有铂电阻的封装问题,有的个人作坊不注意封装电阻的绝缘性能,也会导致铂电阻测量的误差.

网友BH:
TO:  GTY

  瑞士IST公司除了生产PT系列温度传感器外,还生产NI系列温度传感器,我可以发点资料给你.
bobyou@suffice.com.cn

网友BI(2007-01-03):
看你的补偿线接在哪里了,有一定的影响的

网友AF(2007-03-30):
1、首先你可以先校验指示表,确认哪一块表指示不准
2、如果指示表故障,以下不需讨论。
3、如PT100指示不准,可以先测量电阻值,查分度表,确认是PT100本身还是二次仪表故障
4、如是PT100本身故障,可以考虑更换同型号产品确认共模现象,以便进一步检查安装方式,如套管有没有水等

网友BJ:
PT100型温度传感器的测量原理:
 通常采用金属的电阻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原理来测量温度。温度升高时,金属电阻增大。这样金属具有正的温度系数(PTC)。在工业测量技术中,铂是一种非常成功的金属电阻材质,它的耐腐蚀性积强,电气性能的重复性好,因此常用于测量温度。DIN EN 60751标准对电阻与温度的关系以及允许的测量误差都做了详细的规定。PT100型传感器在0度时的额定电阻为100欧。
  为了测量传感器的电阻,采用1mA的恒定电流通过传感器,然后测量传感器两端的压降。两线制电路中,用两根导线将传感器与测量电路相连接。
  传动导线教长时,可以采用三线制电路来减小由导线电阻产生的测量误差。这时,热电阻的一端要增加一根导线。
  必要时,可以通过变送器将该信号转换为标准信号。带两个热电阻的传感器可靠性高。其他特性包括附加开关触点,现场总线接口或带宣誓器

网友BK:
一般PT100不会出现那么大误差,一定是(圆盘指针式)双金属温度计)的问题,因为刻度是标定完后画上去的,线形也不好,况且圆盘指针式也有视觉问题

网友BL(2008-10-19):
用标准温度计去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M:
先校准一下是非常有必要的.

网友BN(2009-03-19):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PLC读出来的温度值一值会变,一下从五十度变为九十度有时候实际温度和PLC读出的相差二十多度。换一条新的PT100用几天又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现在都换了好多了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O(2009-08-11):
用万用表测的阻值,除以0.385,所得值就是温度值,比如阻值是119.4欧用19.4除以0.385等于50.3就是温度值,《pt100电阻0度是100欧必需减去》

网友BP(2009-12-03):
我刚刚才接触仪表工作,对仪表的概念很模糊,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自己很想把它学好 ,但是没有引路人哈 希望大虾们能给我提哈建议哈 小弟感激不尽哦 急>>>>>>>>>>>>

网友BQ(2010-01-29):
怎样利用
LM-420和LM-8052NET
实现网络化远程采集温湿度并报警?
前言
温湿度是自然界中和人类打交道最多的两个物理参数,无论是在生产实验场所,还是在居住休闲场所,温湿度的采集或控制都十分频繁和重要,而且,网络化远程采集温湿度并报警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Link-Max LM-420、LM-8052NET是一对十分优秀的产品,本文介绍怎样使这两个产品一步步地实现网络化远程采集温湿度并报警,即使是没接触过类似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按照本步骤一步步地做完实验,也可成功实现网络化远程采集温湿度并报警,并能学到许多有用的知识技能。安装步骤介绍如下:
一:收到两个产品后,请不要立即改设置。因为产品出厂的设置是可以立即验证用户收到的产品是否完好,以免在接下来的实验中,碰到问题,去怀疑产品是否出厂就是坏的,或者无法区分实验失败是产品问题还是接线问题。因此,请不要修改产品设置,只做产品的连线工作,否则欲速则不达。
二:产品的联线十分简单,将LM-420的RS485两根线,接到LM-8052NET的RS485口上。用一根网线,将LM-8052NET接到网络设备上。
三:第二步之所以称“网络设备”而不称电脑的网络口或交换机的网络口是因为这两种设备都可使用,希望用户一定要成功做完本步骤再做下步骤,不要跳步骤:
将网络设备和LM-8052NET的工作电源都接上,拔下网线再插上网线,多来回几次,看一看网络设备上是不是有一个灯会随着拔线插线而一灭一亮?观察LM-8052NET,也应该有一个灯是这样情况,否则,请检察网络设备和网线,如果你没有反线,只有正线,就换一类网络设备,是换一类而不是换一个,换一类表示如果你现在的网络设备是电脑的网口,就应该换交换机的网口试试,而不是换另一台电脑的网络口。直到本实验成功。
四:用一台电脑,打开DOS窗口,Ping 192.168.1.8 要求成功,如果不成功,请改电脑的TCP/IP属性,(不要改LM-8052NET)要求改为IP=192.168.1.100 submask=255.255.255.0其他无所谓。但注意端口1234应不被电脑中的软件防火墙或防病毒软件封闭。
五:运行Link-Max提供的LM-420演示软件,采集温度。
六:如果成功,表示LM-420和LM-8052NET没有问题,接线也没有问题。如果需要更改,可以开始更改。特别注意,每次只改少量参数并立即实验一次看系统是否还正常工作。下面是实验需要用户有一个RS232转RS485产品。请将此转换器接到电脑的串口上,RS485两根线接到RS485总线上,现在总线上应该有三个设备。
七:通常情况下,可能会改IP,用LM-8052NET的演示软件,更改LM-8052NET的IP为新的IP,特别注意,只改IP,不要改其他设置。然后重复4-5步,要求成功才做下一步。注意电脑IP应该和LM-8052NET在一个网段中。
八:如果用户需要修改Port,请按上面介绍的方法修改,修改Port不需要修改电脑的TCP/IP属性,但注意该Port应不被电脑中的软件防火墙或防病毒软件封闭。
如果用户自己的软件是基于TCP/IP的,实验已结束。
九:如果用户的软件是基于串口的,再做下面是实验
十:安装并运行虚拟串口软件,软件选择client方式,对方IP填LM-8052NET的IP,对方Port填LM-8052NET的Port,选择连接,查看被虚拟出的串口号
十一:用串口调试手键入命令01 04 00 00 00 01 31 CA看返回的结果,应该类似01 04 02 00 xx yy yy(xx就是温度)。实验已成功,用户可用自己的软件实验。
十二:特别注意:
!不要修改LM-8052NET的模式为Clinet模式,它应该在Server模式下;
!不要修改LM-420的ID,让它一直是01;
!不要修改LM-8052NET、LM-420的串口速度,让它一直是9600;
!如果实验失败,请把LM-420和LM-8052NET改为出厂设置,重新实验;
!RS485总线上的三个设备注意防止互相干扰,如果设置LM-8052NET请将LM-420关电较好。
十三:如果实验一直失败,请分割是LM-8052NET问题还是LM-420问题,方法如下:
关闭LM-8052NET的电源,用串口软件键入01 04 00 00 00 01 31 CA如果有回答表示LM-420工作正常。关闭LM-420的电源,打开LM-8052NET的电源,然后启动软件的采集功能,串口中应该有采集命令过来。如果没有看到采集命令,也别期望LM-420能自动上报数据,用户应先成功地将网络上的命令传递到RS485总线上来。
不要怀疑LM-8052NET的双向性,也就是说LM-8052NET很少损坏为或绝不可能被设置为只有一个单向功能,它要么是双向都正常,要么是双向都不通,也就是说,如果它能将网络上的采集命令正确无误地传到RS485口上,就一定能将RS485总线上的数据又返回到网络上。
十四:原则上说,如果实验能做到第五步,就应该坚持自己独立完成下面的实验。因为产品已无问题,后续实验如果出现问题,均为软件安装设置问题,都可用公开的公用的知识迅速得到答案,用户应该自己通过技术书籍(包括我们的说明书)或网上资源(包括我们的演示软件)寻求解决之道。这些知识包括但不限于:
1.怎样修改网卡的IP?
2.网段是什么?
3.网络端口是什么?
4.TCP/IP的Server和Client方式原理和设置?
5.虚拟串口
6.Mosbus RTU协议
7.防火墙的设置
8.防病毒软件的设置
9.怎样设置路由器让外界访问内网的特定IP和端口?

祝您使用顺利! 本文版权和最终解释权属于深圳联脉电子有限公司
版本号:LM-420+8052TH/IP
发布日期:2009/03/09

网友BR(2010-06-16):
可以加温度补偿啊,行不行啊

网友BS:
拆下铂电阻和双金属校准一下即可,或安装一新的仪表对比一下。出现以上现象主要是两仪表的线性度不好,有可能是铂电阻,有可能是双金属,还有可能两仪表线性度都不好。

网友BT(2010-09-09):
TO 周公: 不错的总结!

根据我的经验目前所有支持PT100采集的表应该都支持2 3 4线制, 但是真正使用3线制的还是比较多, 多谢,多多交流!

网友BU(2010-11-23):
最简单的选用我们这的数字式热电阻比较一下,不就知道结果了。13917911668

网友BV:
学习了,看看AD7711的说明就知道三线PT100的接线方式了

网友AR:
欢迎加入78050559化工仪表维护超级群。

网友BW(2010-12-23):
可以用dtm-491数字温度计替换指针式圆盘表,数字温度计的精确度是0.5级的,电池供电可以联系工作5年以上。如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0512-52435355

网友BX:
学习了,各位师傅的东西很宝贵

网友BY(2011-05-04):
PT100准,首先热电阻和数显表一般在0.5级,而圆盘指针式表一般在1.5-2.5级,同时检测电阻值查表即得实际温度数值。另热电阻插入深度对不对?

网友BZ:
PT100比双金属温度计准是肯定的,不过安装方式不对,插入深度不够就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