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变频器,FVR015G7S-4EX的故障

楼主(2004-03-02):
请问各位工控大侠我有一台富士fvr015g7s-4ex的变频器,开机时显示正常,但一升速就显示LU(欠压)无法工作;在控制端子有10V工作电压,但有明显的触电感,请问大侠:故障在什么地方?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把电源驱动板寄过来,我们帮你修,详细咨询013757360727

网友B:
是电源板上的控制小模块坏了,200元搞的定,你可先用酒精试试。

网友C:
开关电源的一个新片坏了,以前我也碰过这是G7的通病,新片我有,一个100元,油香:lrauto2003@yahoo.com.cn 号码:13015918386

网友D:
也可能是模块问题!试一下不接电机启动!

楼主:
我有两个这样的变频器,一个不接通电机可以升速一定的时候就不行了;另一个却不可以不能工作,几乎一升速就不工作,请问故障是同一个,模块是紧贴在机壳上的那一块吗?谢谢你们给我支持

网友A:
你首先要确定到底是不是真的欠压,如果不是就查一下端子M和OV2的电压是不是27V,如果不是27V那就检测有问题了.

楼主:
首先多谢各位对我的支持;不是真的欠压,是不是主电路可控硅电路板的故障呢?

网友A:
这样的毛病都是电压检测部分坏了,我公司修了很多都是这个故障,你可向我公司咨询,联系电话01375736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