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电源求救!!!

楼主(2004-03-02):
老板刚刚给个命令,购买一批5KW的应急电源,哪位高人指点以下: 1、怎么选择应急电源啊? 2、应急电源的主要指标是哪些啊? 3、哪些牌子好些啊? 4、国内外著名品牌和厂家是哪个啊? 5、5KW应急电源的价格如何啊? 非常感谢!

网友A(2002-06-29):
你的这个应急电源是干吗用的?计算机,照明,还有其他的么? 要求高的话,就用名牌的在线UPS,得6KVA以上的,至少2万。 不过我看不少UPS都配广东产的汤浅的NP系列电池,这个是3-5年寿命的,如果打算长期用的话,最好用汤浅UXL(15年)或UXH(10年)系列的。

网友B(2004-01-16):
www.snups.com.cn 0516-3823272 8000元左右

网友C(2004-03-02):
应急电源也称eps,您主要带什么负载,灯,电梯或者是泵,国内最著名的厂家为青岛创统公司,他是国家标准的制定者,如需要可与13519702774联系

网友D(2004-09-12):
韦德电子有限公司是美国韦德在中国大陆的技术合作企业,成立于1998年,注册资本2000万元,总资产5000万元,厂房面积10000m2,具有先进齐全的生产检测设备,优秀的技术人才队伍。公司主要从事于以电力电子技术、通讯技术、微处理技术为基础的高科技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有UPS不间断电源、EPS应急电源、逆变电源、开关电源、变频电源等智能电源产品。公司已通过ISO9001认证,产品已获电信设备进网证、广电设备进网证、生产许可证、CE认证、UL认证等。 电子邮件:ward_bj@126.com 联系电话:010-82117955/56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青云北区17号楼 邮政编码:100086

网友D:
应急电源的选用 【简 介】   本文提出了用EPS取代带镍镉电池的应急和疏散照明灯以及用EPS取代柴油发电机组应急电源的两种设计方案,并进行了技术经济比较,供同仁借鉴。 社会发展越信息化、现代化,就越依赖于电,突然的断电必然会给人们社会正常的生活次序造成破坏,对于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负荷,一旦事故中断供电,将会造成重大的政治影响或经济损失,然而电力故障突发性强,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因为无论供电部门管理得再严格,电网设施再先进,断电也在所难免。《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就严格规定:"一级负荷应由两个电源供电,当一个电源发生故障时,另一个电源应不致同时受到损坏。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负荷,除上述两个电源外,还必须增设应急电源。常用的应急电源可有下列几种:a.独立于正常电源的发电机组;b.供电网络中有效地独立于正常电源的专门馈电线路;c.蓄电池。......"但多年来,运行经验表明,电气故障是无法限制在某个范围内部的,电力部门从未保证过不断电。因此,应急电源应是与电网在电气上独立的各种电源,即柴油发电机和蓄电池。下面就这二种应急电源的各自特点作一些探讨。    一、柴油发电机组      柴油发电机组是目前大部分工程所采用的,由于柴油发电机的容量较大,可并机运行且连续供电时间长,所以至今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需求的提高,这种传统的做法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主要有:    1.柴油发电机噪音大,产生公害。    2.排烟中有大量的二氧化硫,污染大气,严重影响环保。    3.在高层建筑中,柴油发电机组一般放在地下室,设计难度大,造价高,进风、冷却、排烟、减震、消音等设施都需要充分考虑。    4.日常维护必须到位,工作量大。    5.存在火灾隐患。因为油罐象一个极为危险的"炸弹",万一失火,后果难以设想。而使用CO2灭火,费用则越来越高。    二、蓄电池      蓄电池有允许短时电源中断的应急电源装置(EPS:Emergency Power Supply)和不间断电源装置(UPS:Uninterruptable Power System)两种。    1.原理:EPS和UPS均是采用了IGBT逆变技术和脉宽调制PWM技术。但它们的工作原理又有不同。如图所示:    UPS不论市电是否正常,它都一直由逆变器供电,即按照"市电输入-整流(充电)-逆变-输出"的路程进行,只有在逆变器故障或过载时才改由Bypass供电。    EPS当有市电时,市电通过KM1输出,同时充电器对电池充电。当控制系统检测到市电停电或者市电过低时,KM2闭合,逆变器工作,使切换开关切换至应急输出状态,向负载提供电能。    2.特点和适用范围:    UPS能作为不间断供电设备,是因为当市电异常转为电池供电或市电恢复正常后将负载切换到市电时的切换时间是10mS。而10mS的断电时间属于计算机正常工作情况,即计算机不向市电或UPS摄取能量的时间是10mS。所以,UPS广泛应用于计算机、程控交换机、数据处理系统、医疗诊断仪及精密电子仪等不能中断供电的场所。但因为UPS是只要开机,就连续不间断的工作,因此,寿命相对较短,一般为8年左右。价格却是同容量的EPS的1.5倍。UPS对使用环境要求也很高,只能放在计算机房或空调房间。    EPS产品具有以下特点:     1.电网有电时,处于静态,无噪音;有市电时,小于60db。不需排烟、防震处理。而且具有无公害、无火灾隐患的特点。     2.自动切换,可实现无人值守,节能,电网供电与EPS电源供电相互切换时间均为0.1~0.25S。     3.带载能力强,EPS适应于电感性、电容性、及综合性负载的设备,如电梯、水泵、风机、办公自动化设备、应急照明等。     4.使用可靠、主机寿命长达20年以上。     5.适应恶劣环境,可放置于地下室或配电室,甚至建筑竖井里 可以紧靠应急负荷使用场所就地设置,减少供电线路。     6.对于某些功率较大的用电设施,如:消防水泵、风机,EPS还可直接与电机相连变频启动后,再进入正常运行状态,可省去电机的软启动和控制箱等设置。     7.应急备用时间:标准型为60分钟(有延时接口),可长可短。    所以EPS可以作为一种可靠的绿色应急供电电源,它尤其适用于当高层建筑消防设施没有第二路市电,又不便于使用柴油发电机组的场合,既可以采用类同于柴油发电机组的配电方案,也适用于一些工程在局部重要场合作为末端应急备用电源。    三、举例及价格比较:    现从本人设计的一个工程来加以说明。    一工程采用二路高压10KV进线,设有4台1250KVA变压器,其中一级负荷有:1.消防设备 包括消防电梯,正压送风机、排烟风机,消防泵,喷淋泵等。2.应急和疏散照明。3.变电所用电。消防设备容量共计400KW左右。甲方因为增容费、设备购置费等费用问题,引来的二路高压电源是来自同一个变电站。只是同源不同路径而已,电网出问题时,照样要停电,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互为备用关系。由于是改建工程,无设置发电机的位置。为了保障一级负荷供电的万无一失在变电所内集中设置了一台EPS柜(400KW),用于对消防设备和变电所的应急供电;对于需要设置应急和疏散照明的地方分别设置小功率EPS柜的供电模式,即在每层的电气管井处,集中设置EPS柜(1KW),而选用的应急照明灯具本身不带镍镉电池,当正常照明电源故障时,由EPS应急供电。    关于价格方面的问题,现分别就下面二个方面作一经济比较。   1.将某一层应急照明采用EPS电源配一般灯具和一般电源配镍镉电池灯二种形式在价格上作一比较: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应急照明采用EPS电源配一般灯具的形式在价格上要低于一般电源配镍镉电池灯的形式,并且与传统应急供电相比,  EPS电源故障少,寿命长,可靠性高,集中管理维修量大大减少,又克服了带电池灯具寿命短,即使损坏也无人更换,形同虚设的弊端。   2.EPS柜与柴油发电机组价格的比较    400KW的EPS柜的总价为1,500,000元左右。    如果将这些400KW的消防设备采用柴油发电机组作为应急电源,则以美国康明斯柴油发电机为例。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价格比较时,要以负载功率为准。即选用EPS时,其选用的功率与负载功率为1∶1即可,而选用柴油发电机时,其常载功率与负载功率应为1.3 ~1.5 ∶1方可。所以,400KW的负载,用柴油发电机组则需用DFJB KTA-38G2 600KW 规格。该机组价格为1,375,519元。但是当使用柴油发电机组时,除机组本身价格之外,还需油罐(2~5万元)、自启动(3~6万元)、噪音治理费(1~2万元)、通风、排烟、冷却(2~3万元)、机组本身消防措施、水幕灭火或二氧化碳灭火(5~7万元)、基建房屋费用(2~5万元),所以计算使用柴油发电机组费用时除机组购置价格之外,还需外加其他辅助装置费用约15~28万元,现以18万元计算,即选用柴油发电机组总价为1,555,519元。所以,二者价格相差不多。    下面,就几种规格的EPS柜与相当容量的康明斯柴油发电机的价格再作一比较:(仅供参考)    从中不难看出,当EPS容量小于250KW时,其价格要小于进口柴油发电机组的综合造价。反之,当EPS容量介于250KW和400KW之间时,其价格接近于进口柴油发电机组的综合造价。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消防意识也越来越被人们重视。EPS以其特有的优越性将被人们认识和采用,在一个工程中,它可以灵活的运用在消防供电回路末端、个别重要场合等多种情况。在选择应急电源上,不再只局限于柴油发电机了,因为它们各自的特点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工程,这将为整个社会的安全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韦德电子(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办 公司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青云北区17号楼 电  话: 010-82117955/56-18 51662699/82118058 传  真: 010-82117955/56-22 E-mail: ward_bj@126.com 公司网址: http://www.ups-info.com.cn

网友E:
我公司产品为最新并联模块化结构,比传统单机更加可靠,因为单机一但出现故障就会无法使用,即使容量再大。而并联模式为多模块结构,采用N+X方案,即有自动备份,安全可靠。而传统单机备份需2台相同的机器,不仅价格高也不可靠,欢迎联系:13530965841。www.bhnfc.com 我公司产品已大量在铁路,通信,电力等行业使用。

网友F(2004-12-22):
欢迎选购上海青辰EPS应急电源 http://www.qcelec.com/

网友G(2005-11-12):
大家好!
  朝阳电源愿意真诚为您服务

网友H:
我以前也搞过UPS,可是电池我个人认为是沈阳松下的好。

网友H:
 我以前也搞过UPS,可是电池我个人认为是沈阳松下的好。 好电池的寿命一般在3-5年。

网友I:
1:什么是不间断电源? 英文为Uninterruptable Power System 不间断供电系统,简称不间断电源。 2:不间断电源的功能及用途有哪些? 可防止电源的中断现象,电压变低,浪涌,尖峰,干扰等。 3:不间断电源分类
4: 不间断电源选型 UPS电源功能和特点范例: 3.2.1 静态和手动旁路功能:当UPS出现过载、UPS机内温度过高或UPS出现故障时,UPS将自动转入静态旁路供电状态,旁路是同步的。当UPS需要检修时,可启动手动旁路,保证负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停电事故。 3.2.2 超级电池管理功能:电池是UPS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电池老化和电池组中存在个别电池的不良,会导致不可弥补的损失。只有先进的电池管理手段,才能作到使电池始终在正确的方式下工作,发挥最佳性能、延长寿命,而且及时发现所存在的隐患。UPS电池管理有以下几个特性: 1)自动电池快速测试:电池快速测试是在每隔500小时自动进行测试,测试是在不影响UPS正常供电的前提下进行,当测试期间发现电池容量明显下降或存在质量问题时,UPS将自动停止电池测试,并在LCD显示屏上出现声、光、文字报警,UPS仍正常供电。 2) 深度电池放电(电池容量校准)测试: 电池的实际放电容量是随使用时间而变化的,而通常UPS所显示的后备时间是根据以予先设置的电池容量来换算的(未作电池校准),因此,在UPS运行一段时间后,UPS所显示的后备时间和实际的后备时间将出现差别,如果不能即时校准这个差别,当UPS在电池模式下工作时,由于电池的实际后备时间的不足而出现UPS提前关机的事故。因此随时校准电池实际容量,是UPS正常供电的重要环节之一。UPS均有电池容量测试功能,时刻把握电池实际容量,防止因电池质量问题而引起的停电事故的出现。电池容量测试可通过服务屏幕进行,也可使用通讯接口进行。当电池测试通过后,UPS将自动地以新的电池容量换算UPS后备时间,并显示在LCD显示屏上。 3) UPS显示面板上随时显示在当前负载下的电池后备时间。 4) 独特的电池充电方式: 通常UPS的充电器采用浮充充电方式,在长年的浮充充电,可能导致UPS电池组中个别电池的欠充电(电池组内每个电池内阻不同而所致)。均衡充电(升压充电)可以克服浮充充电的上述隐患。 UPS的充电采用TOP充电(充电初期大电流充方式)、均衡充电方式和浮充充电相交替的充电模式,加快电池充电时间、延长电池寿命。 5) 电池充电温度补偿功能:电池充电电压和电池环境温度有关。通常UPS 选 定的电池浮充电压是常温下的电池浮充电压,当电池环境温度升高时,仍以常温下的浮充充电压值进行充电,将会造成电池过充电现象。 UPS电池充电具有温度自动补偿功能,防止电池过充电,延长电池寿命。 6) 根据UPS实际负载大小确定电池放电终止电压的功能。 根据铅酸电池放电特性,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随着不同放电电流而不同,但通常UPS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是一个确定值(设计值),在不同的放电电流的情况下采用同样的放电电压,会导致电池过放电。(电池过放电将会影响电池寿命) UPS,根据放电电流(UPS负载)不同,自动选择不同的放电终止电压,防止电池过放电。 3.2.3 出色的输入特性: 1) 在以往的UPS设计中注重输出特性,却不十分注意UPS输入特性,因而UPS的输入功率数低,输入电流谐波大,导致配电成本高,破坏电网供电质量。 随着高功率因数整流技术的发展,UPS的输入功率因数明显改善,功 率因数可提高到0.9以上。 IMV UPS采用先进的输入功率校正电路,其输入功率因数达0.98以上,减小UPS输入电流,降低配电成本,提高与油机的匹配能力。 2) UPS的输入电流谐波变小于8%,有效地克服UPS对电网的干扰。 3) IMV UPS输入电压范围极宽: UPS(单进单出)为187—285V (三进单出)为300—470V 较宽的UPS输入电压范围,防止因市电波动而造成的电池频繁放电,延长电池有效放电时间。 4) 很宽的输入电压频率跟踪范围。其输入电压频率范围为40—60Hz (或45—65Hz)。 3.2.4 输出特性: 1) 峰值因数是衡量UPS输出特性的重要参数之一。 UPS的峰值因为5:1(一般UPS为3:1)因而具有较好的输出特性和运行可靠性。 2) 输出功率因数:通常UPS的输出功率因数是在容性负载下给出的。这种UPS在感性负载下的输出特性极差,基至不能接入感性负载的,LanPro UPS的输出功率因数为1—0.5。即在UPS容量范围内适应任何功率因数(超前和滞后)的负载。 3) UPS的逆变器设有短路保护功能。 3.2.5 智能化能源管理: 单机运行UPS采用经济运行模式(Eco-mode),在经济运行模式中UPS的运行效率高达97%。 任何UPS电源的运行,都会产生一定损耗,损耗越大,运行成本越高。 UPS设有经济运行模式,根据市电的状况自动确定UPS向负载供电的供电方式。 在经济运行模式中,当市电状态稳定在用户所设定值内,经旁路向负载供电,当市电出现超偏时,负载自动由逆变器供电。 经济运行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运行效率高(高达97%)。 用户设定保护级别。 用户自定义可编程功能。 对市电质量进行重复验证。 市电质量统计功能。 3.2.6 UPS为智能型UPS。不仅通过LCD显示屏显示UPS的各种工 作状态、运行参数及报警信息,而且通过显示屏(或通过通讯接口)重新设置UPS相关参数。 3.3 UPS网络管理软件,适用于各种操作平台,可以实现UPS的集中 管理和远程监控。 4. UPS电源子系统中所采用的新技术: 1)采用全数字化控制技术,有关运行参数和运行模式的改变可通过UPS面板或有关软件来进行。 2)UPS具有经济运行模式,根据市电状况,自动控制UPS向负载供电模式。在经济运行模式中,UPS运行效率可达97%。 3)采用超级电池管理功能。 4)采用先进的网络管理软件,适用于各种操作平台,可以实现多台UPS的集中管理和远程监控。 5)UPS逆变器的控制电路采用HPWM电路。 5. 电源子系统中设备所采用的可靠性措施: 1) 电源子系统中所选用的UPS采用全模块化的器件,提高UPS运行可靠性,UPS的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达150000小时。 2) 瑞士IMV电源管理软件,具有独特的SNMP客户/代理结构,极简单地实现无数UPS的集中管理功能,提高UPS集中管理可靠性。 6. 系统的接口规范:a:从SNMP输出的接口为标准的RJ45口。 b:监控系统使用的计算机网卡接口为RJ45口 。

网友I:
1:什么是不间断电源? 英文为Uninterruptable Power System 不间断供电系统,简称不间断电源。 2:不间断电源的功能及用途有哪些? 可防止电源的中断现象,电压变低,浪涌,尖峰,干扰等。 3:不间断电源分类 4: 不间断电源选型 UPS电源功能和特点范例: 3.2.1 静态和手动旁路功能:当UPS出现过载、UPS机内温度过高或UPS出现故障时,UPS将自动转入静态旁路供电状态,旁路是同步的。当UPS需要检修时,可启动手动旁路,保证负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停电事故。 3.2.2 超级电池管理功能:电池是UPS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电池老化和电池组中存在个别电池的不良,会导致不可弥补的损失。只有先进的电池管理手段,才能作到使电池始终在正确的方式下工作,发挥最佳性能、延长寿命,而且及时发现所存在的隐患。UPS电池管理有以下几个特性: 1)自动电池快速测试:电池快速测试是在每隔500小时自动进行测试,测试是在不影响UPS正常供电的前提下进行,当测试期间发现电池容量明显下降或存在质量问题时,UPS将自动停止电池测试,并在LCD显示屏上出现声、光、文字报警,UPS仍正常供电。 2) 深度电池放电(电池容量校准)测试: 电池的实际放电容量是随使用时间而变化的,而通常UPS所显示的后备时间是根据以予先设置的电池容量来换算的(未作电池校准),因此,在UPS运行一段时间后,UPS所显示的后备时间和实际的后备时间将出现差别,如果不能即时校准这个差别,当UPS在电池模式下工作时,由于电池的实际后备时间的不足而出现UPS提前关机的事故。因此随时校准电池实际容量,是UPS正常供电的重要环节之一。UPS均有电池容量测试功能,时刻把握电池实际容量,防止因电池质量问题而引起的停电事故的出现。电池容量测试可通过服务屏幕进行,也可使用通讯接口进行。当电池测试通过后,UPS将自动地以新的电池容量换算UPS后备时间,并显示在LCD显示屏上。 3) UPS显示面板上随时显示在当前负载下的电池后备时间。 4) 独特的电池充电方式: 通常UPS的充电器采用浮充充电方式,在长年的浮充充电,可能导致UPS电池组中个别电池的欠充电(电池组内每个电池内阻不同而所致)。均衡充电(升压充电)可以克服浮充充电的上述隐患。 UPS的充电采用TOP充电(充电初期大电流充方式)、均衡充电方式和浮充充电相交替的充电模式,加快电池充电时间、延长电池寿命。 5) 电池充电温度补偿功能:电池充电电压和电池环境温度有关。通常UPS 选 定的电池浮充电压是常温下的电池浮充电压,当电池环境温度升高时,仍以常温下的浮充充电压值进行充电,将会造成电池过充电现象。 UPS电池充电具有温度自动补偿功能,防止电池过充电,延长电池寿命。 6) 根据UPS实际负载大小确定电池放电终止电压的功能。 根据铅酸电池放电特性,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随着不同放电电流而不同,但通常UPS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是一个确定值(设计值),在不同的放电电流的情况下采用同样的放电电压,会导致电池过放电。(电池过放电将会影响电池寿命) UPS,根据放电电流(UPS负载)不同,自动选择不同的放电终止电压,防止电池过放电。 3.2.3 出色的输入特性: 1) 在以往的UPS设计中注重输出特性,却不十分注意UPS输入特性,因而UPS的输入功率数低,输入电流谐波大,导致配电成本高,破坏电网供电质量。 随着高功率因数整流技术的发展,UPS的输入功率因数明显改善,功 率因数可提高到0.9以上。 UPS采用先进的输入功率校正电路,其输入功率因数达0.98以上,减小UPS输入电流,降低配电成本,提高与油机的匹配能力。 2) UPS的输入电流谐波变小于8%,有效地克服UPS对电网的干扰。 3) IMV UPS输入电压范围极宽: UPS(单进单出)为187—285V (三进单出)为300—470V 较宽的UPS输入电压范围,防止因市电波动而造成的电池频繁放电,延长电池有效放电时间。 4) 很宽的输入电压频率跟踪范围。其输入电压频率范围为40—60Hz (或45—65Hz)。 3.2.4 输出特性: 1) 峰值因数是衡量UPS输出特性的重要参数之一。 UPS的峰值因为5:1(一般UPS为3:1)因而具有较好的输出特性和运行可靠性。 2) 输出功率因数:通常UPS的输出功率因数是在容性负载下给出的。这种UPS在感性负载下的输出特性极差,基至不能接入感性负载的,LanPro UPS的输出功率因数为1—0.5。即在UPS容量范围内适应任何功率因数(超前和滞后)的负载。 3) UPS的逆变器设有短路保护功能。 3.2.5 智能化能源管理: 单机运行UPS采用经济运行模式(Eco-mode),在经济运行模式中UPS的运行效率高达97%。 任何UPS电源的运行,都会产生一定损耗,损耗越大,运行成本越高。 UPS设有经济运行模式,根据市电的状况自动确定UPS向负载供电的供电方式。 在经济运行模式中,当市电状态稳定在用户所设定值内,经旁路向负载供电,当市电出现超偏时,负载自动由逆变器供电。 经济运行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运行效率高(高达97%)。 用户设定保护级别。 用户自定义可编程功能。 对市电质量进行重复验证。 市电质量统计功能。 3.2.6 UPS为智能型UPS。不仅通过LCD显示屏显示UPS的各种工 作状态、运行参数及报警信息,而且通过显示屏(或通过通讯接口)重新设置UPS相关参数。 3.3 UPS网络管理软件,适用于各种操作平台,可以实现UPS的集中 管理和远程监控。 4. UPS电源子系统中所采用的新技术: 1)采用全数字化控制技术,有关运行参数和运行模式的改变可通过UPS面板或有关软件来进行。 2)UPS具有经济运行模式,根据市电状况,自动控制UPS向负载供电模式。在经济运行模式中,UPS运行效率可达97%。 3)采用超级电池管理功能。 4)采用先进的网络管理软件,适用于各种操作平台,可以实现多台UPS的集中管理和远程监控。 5)UPS逆变器的控制电路采用HPWM电路。 5. 电源子系统中设备所采用的可靠性措施: 1) 电源子系统中所选用的UPS采用全模块化的器件,提高UPS运行可靠性,UPS的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达150000小时。 2) 瑞士IMV电源管理软件,具有独特的SNMP客户/代理结构,极简单地实现无数UPS的集中管理功能,提高UPS集中管理可靠性。 6. 系统的接口规范:a:从SNMP输出的接口为标准的RJ45口。 b:监控系统使用的计算机网卡接口为RJ45口 。

网友I:
不间断电源选型 UPS电源功能和特点范例: 3.2.1 静态和手动旁路功能:当UPS出现过载、UPS机内温度过高或UPS出现故障时,UPS将自动转入静态旁路供电状态,旁路是同步的。当UPS需要检修时,可启动手动旁路,保证负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停电事故。 3.2.2 超级电池管理功能:电池是UPS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电池老化和电池组中存在个别电池的不良,会导致不可弥补的损失。只有先进的电池管理手段,才能作到使电池始终在正确的方式下工作,发挥最佳性能、延长寿命,而且及时发现所存在的隐患。UPS电池管理有以下几个特性: 1)自动电池快速测试:电池快速测试是在每隔500小时自动进行测试,测试是在不影响UPS正常供电的前提下进行,当测试期间发现电池容量明显下降或存在质量问题时,UPS将自动停止电池测试,并在LCD显示屏上出现声、光、文字报警,UPS仍正常供电。 2) 深度电池放电(电池容量校准)测试: 电池的实际放电容量是随使用时间而变化的,而通常UPS所显示的后备时间是根据以予先设置的电池容量来换算的(未作电池校准),因此,在UPS运行一段时间后,UPS所显示的后备时间和实际的后备时间将出现差别,如果不能即时校准这个差别,当UPS在电池模式下工作时,由于电池的实际后备时间的不足而出现UPS提前关机的事故。因此随时校准电池实际容量,是UPS正常供电的重要环节之一。UPS均有电池容量测试功能,时刻把握电池实际容量,防止因电池质量问题而引起的停电事故的出现。电池容量测试可通过服务屏幕进行,也可使用通讯接口进行。当电池测试通过后,UPS将自动地以新的电池容量换算UPS后备时间,并显示在LCD显示屏上。 3) UPS显示面板上随时显示在当前负载下的电池后备时间。 4) 独特的电池充电方式: 通常UPS的充电器采用浮充充电方式,在长年的浮充充电,可能导致UPS电池组中个别电池的欠充电(电池组内每个电池内阻不同而所致)。均衡充电(升压充电)可以克服浮充充电的上述隐患。 UPS的充电采用TOP充电(充电初期大电流充方式)、均衡充电方式和浮充充电相交替的充电模式,加快电池充电时间、延长电池寿命。 5) 电池充电温度补偿功能:电池充电电压和电池环境温度有关。通常UPS 选 定的电池浮充电压是常温下的电池浮充电压,当电池环境温度升高时,仍以常温下的浮充充电压值进行充电,将会造成电池过充电现象。 UPS电池充电具有温度自动补偿功能,防止电池过充电,延长电池寿命。 6) 根据UPS实际负载大小确定电池放电终止电压的功能。 根据铅酸电池放电特性,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随着不同放电电流而不同,但通常UPS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是一个确定值(设计值),在不同的放电电流的情况下采用同样的放电电压,会导致电池过放电。(电池过放电将会影响电池寿命) UPS,根据放电电流(UPS负载)不同,自动选择不同的放电终止电压,防止电池过放电。 3.2.3 出色的输入特性: 1) 在以往的UPS设计中注重输出特性,却不十分注意UPS输入特性,因而UPS的输入功率数低,输入电流谐波大,导致配电成本高,破坏电网供电质量。 随着高功率因数整流技术的发展,UPS的输入功率因数明显改善,功 率因数可提高到0.9以上。 UPS采用先进的输入功率校正电路,其输入功率因数达0.98以上,减小UPS输入电流,降低配电成本,提高与油机的匹配能力。 2) UPS的输入电流谐波变小于8%,有效地克服UPS对电网的干扰。 3) IMV UPS输入电压范围极宽: UPS(单进单出)为187—285V (三进单出)为300—470V 较宽的UPS输入电压范围,防止因市电波动而造成的电池频繁放电,延长电池有效放电时间。 4) 很宽的输入电压频率跟踪范围。其输入电压频率范围为40—60Hz (或45—65Hz)。 3.2.4 输出特性: 1) 峰值因数是衡量UPS输出特性的重要参数之一。 UPS的峰值因为5:1(一般UPS为3:1)因而具有较好的输出特性和运行可靠性。 2) 输出功率因数:通常UPS的输出功率因数是在容性负载下给出的。这种UPS在感性负载下的输出特性极差,基至不能接入感性负载的,LanPro UPS的输出功率因数为1—0.5。即在UPS容量范围内适应任何功率因数(超前和滞后)的负载。 3) UPS的逆变器设有短路保护功能。 3.2.5 智能化能源管理: 单机运行UPS采用经济运行模式(Eco-mode),在经济运行模式中UPS的运行效率高达97%。 任何UPS电源的运行,都会产生一定损耗,损耗越大,运行成本越高。 UPS设有经济运行模式,根据市电的状况自动确定UPS向负载供电的供电方式。 在经济运行模式中,当市电状态稳定在用户所设定值内,经旁路向负载供电,当市电出现超偏时,负载自动由逆变器供电。 经济运行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运行效率高(高达97%)。 用户设定保护级别。 用户自定义可编程功能。 对市电质量进行重复验证。 市电质量统计功能。 3.2.6 UPS为智能型UPS。不仅通过LCD显示屏显示UPS的各种工 作状态、运行参数及报警信息,而且通过显示屏(或通过通讯接口)重新设置UPS相关参数。 3.3 UPS网络管理软件,适用于各种操作平台,可以实现UPS的集中 管理和远程监控。 4. UPS电源子系统中所采用的新技术: 1)采用全数字化控制技术,有关运行参数和运行模式的改变可通过UPS面板或有关软件来进行。 2)UPS具有经济运行模式,根据市电状况,自动控制UPS向负载供电模式。在经济运行模式中,UPS运行效率可达97%。 3)采用超级电池管理功能。 4)采用先进的网络管理软件,适用于各种操作平台,可以实现多台UPS的集中管理和远程监控。 5)UPS逆变器的控制电路采用HPWM电路。 5. 电源子系统中设备所采用的可靠性措施: 1) 电源子系统中所选用的UPS采用全模块化的器件,提高UPS运行可靠性,UPS的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达150000小时。 2) 瑞士IMV电源管理软件,具有独特的SNMP客户/代理结构,极简单地实现无数UPS的集中管理功能,提高UPS集中管理可靠性。 6. 系统的接口规范:a:从SNMP输出的接口为标准的RJ45口。 b:监控系统使用的计算机网卡接口为RJ45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