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变频器控制的电机配UPS是否可行?

楼主(2004-03-02):
有一22KW的传动电机,上游加变频器调速,生产工艺要求电机不能停转。欲在变频器上游加UPS,不知是否可行?应选多大的UPS?2-3倍?还是5-7倍?听说UPS带感性负载,使用效果不理想。对UPS冲击较大。谨此请教各位同仁。

楼主(2002-08-29):
现在也有一种直流不间断电源,输出的是544VDC,可以直接接在变频器的直流输入端。功率可以是1:1。但变频器的控制端需要的是220AC和24DC,这样又需要直流不间断电源提供220VAC和24VDC,结构和接线就比较繁琐。和UPS比较,选用哪种较好?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A:
玻璃你好 你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我的客户也是电机配ups,但他没有变频器,所以要3倍的UPS,我们建议他配变频器这样ups就不用加倍了。 如有疑问,请打电话0755-83236769-13 谭生

网友B:
1.5倍

网友A:
现在从技术角度讲 变频器的作用:带动电机从零开始启动,逐渐升压升速,直至达到其额定转速。也就是变频软启动。 它的优点是由于采用电压/频率按比例控制方法,所以不会产生过电流 并可提供等于额定转矩的起动力矩。 所以,22KW只需配30KW UPS即可。

网友C(2003-09-14):
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电机功率为22kw,准备在停电情况下运行几个小时? 2.想一下30kva(not kw)的UPS成本是多少, 3.你的电机是干什么,这么重要?实在重要,买发电机得了。

网友D:
玻璃先生: 您好! 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功率选型是另外一回事,还得考虑UPS电源的安全性、可靠性等!建议选两台80KVA的UPS采用并机的技术这样UPS电源的安全性就大大的提高了。如需其他帮助请电话咨询。谢谢! 单 位:东方(易事特)集团北京分公司 电 话:13001097176 联系人:陈 俊

网友E(2004-01-16):
您好!    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功率选型是另外一回事,还得考虑UPS电源的安全性、可靠性等!建议选两台40KVA的UPS采用并机的技术这样UPS电源的安全性就大大的提高了。如需其他帮助请电话咨询。谢谢!      单 位:www.snups.com.cn   电 话:0516-3823272  联系人:lihao

网友F(2004-03-02):
您可以用eps应急电源带,他有1:1的变频器,也有电池, 13519702774

网友D:
EPS价格太贵了比UPS还要贵。

网友G:
是,同容量的EPS和UPS价格是EPS高,但对于电机来说,他是22KW的,而UPS则要求的容量是22KW的4-5倍,配UPS容量则要到88KW以上,您认可能吗,如果那您88KW的机器与22KW的EPS比那个价格更低,另外UPS针对容性负载设计,对于感性负载有那么高的输出功率因数吗,那UPS容量应该怎么配

网友H:
玻璃: 你是不是玻璃厂的,我的情况与你一样,我们用的很多.有意联系GGGCCB@163.COM.

网友I(2004-04-02):
变频器带的负载—电机,是感性负载,不等于变频器本身是感性负载。变频器本身是非线性负载。UPS设计给计算机负载供电,计算机负载就是非线性负载。问题是要考虑马达的过载或启动电流

网友J(2008-06-28):
如果采用变频器,我觉得1:1。5倍就差不多了。

网友K:
我见过电梯上用UPS电源,有的变频器可以缺相正常运行,电机的转速应该不能太高的,只是在应急情况下使用。

网友L:
各种PLC,调速器,电源板故障联系013893683865

网友M:
是的,UPS带感性负载,使用效果不理想,对UPS冲击较大。而且UPS是在线式,只能串接在变频器前端,如果UPS发生故障,你的电机还是会停,我们公司对你们这种连续生产型企业,针对变频器不能停机,有专门的解决方案和设备,叫DC-BANK变频器直流支撑系统,是后备式,增加安全系数,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和我联系,我电话是025-84499063-612孔,你也可以上我们公司的网站看看(南京国臣信息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www.goldencooperat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