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流量的测量为何不准确

楼主(2004-03-02):
现做了一个锅炉房的蒸汽流量计量系统,蒸汽流量的计量采用涡街流量计加压力补偿进行计量,可是计量结果总是偏大20%左右,不知是为什么请大家指教!蒸汽是饱和蒸汽。

网友A:
原因有许多种,其一、你的仪表量程选择是否正确(你的管径和流速)?可能是选小了。其二、你的补偿方式是否合适,温压补偿方式怎么样。

网友B:
我个人的意见是你在做一个温压补偿试一试需要详细的计划和我联系 0755-84726628郭生(在上班时间)

网友C:
准了才怪呢,我一直不建议在蒸汽测量上用涡街,如果你单位有钱的话不仿用用“威力巴”,如果资金紧张还是用孔板吧。

网友A:
关键在你的补偿和选型参数如量程等是否合理

网友D:
我认为可能是下列原因:1、选型不合理 2、仪表系数设置错误

网友E(2007-01-19):
涡街流量计也不是一无是处,建议:
1。检查管道是否有震动,或附近是否有震动源;
2。检查蒸汽的压力补偿是否正确,如果锅炉压力较低,压力补偿(密度补偿)的影响很大。

网友F:
所谓的巴管流量计也有很多个系列,很多种产品,
优点有,安装方便,插入式,可带有在线拆卸,在线吹扫等装置,
由于测量与变送分离,可使用温度比较高,而,插入的管比较细,
所以产生的压损比较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能量损耗,
可选用材质广泛,应该面比较大,气液均有良好的表现.
缺点:压损小的代价是换来了压差也比较小,须选用微差压变送器来
保证精度,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费用.
在引压方面,还是不能做到好的防腐蚀....
对安装有高的要求.否则取压不准/

网友G:
我在咱们gongkong网上传过**巴的资料,你可以搜索一下,巍缔巴。应该能搜索到,如有疑问,请打电话:13910320529,李(北京)

网友H:
补偿是否准确,
安装直管段够不够,
震动是不是太大
排查!

网友I:
威力巴测蒸汽最好用美国的,国产的我们用过好多厂家,都不好用

网友J(2007-04-10):
你的流量计量程对吗?压补的变送器正常吗?

网友K:
如果总是偏差20%,仪表系数可以相应调整20%,就准确了

另:请问:你是如何知道计量结果偏差的

网友L:
建议用孔板流量计.

网友M:
同意006的说法

网友N:
看你写的好像没有温度补偿,是饱和蒸汽吗?

网友O:
如果选型正确,涡街流量计的测量精度与温度、压力、前后直管内径及前后直管长度有关,尤其是前后直管内径与涡街流量计内径有差距的话需要补偿,这一点容易忽视。

网友P:
同意006说法,不准也不能就随便说说,要拿出你的依据来,如果一直差20%,我个人认为,只要流量计的重复性好就可以说是好的流量计。威力巴未必就好用,关键在工况条件和选型上。有问题说出来,大家想办法解决就好了。再次建议不要有同志存在偏激说法,就事论事

网友Q:
我想也可能是补偿的不是太好,现在很多的 涡街做补偿是时都是从后段在取压补偿的,不是一个点有时是会产生很大误差的

网友R(2007-05-11):
测量的几个要素
1、蒸汽是过热还是饱和。我估计你的是饱和蒸汽(补偿方式)
2、涡街的质量(振动、耐温)
3、二次仪表的功能和质量
4、按装:直管段
5、抗干扰

我们工程中大量使用涡街流量测量过热蒸汽,约有200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www.overblue.com
党毅兵 13802137479      dangyibing@163.com

网友S:
有关蒸汽计量的测量,还有一种很好用的流量计V-CONE,它是一种新型的差压式流量计,在测量过热蒸汽和饱和蒸汽时有其独特的优势,无直管段要求,抗振动,我们做的一些项目牵涉到蒸汽的贸易计量,都采用这种V-CONE流量计,从没出现过测量不准的问题。
建议你改用V-CONE流量计试试。
如需要V-CONE流量计的资料,可以联系  潘毅(13558884796)
邮箱:panyi_121@126.com

网友T(2008-09-18):
罗茨流量计好用,除了压阻大,适合高压管路(0.1MPA 以上)没其他不足。

网友U:
最好是温压补偿,另外一般的流量积算仪设置为补偿模式后也要看看温度压力常值设定,它也会影响计量的

网友V:
我们就是用涡街加温压补偿,没问题的,再好好查查。

网友W(2009-08-06):
我也发现测量不准确。救命啊。现在都想换了,孔板已经安装了,还能更改吗?变送器和仪表都可以换,但孔板加工已经定型了啊。。用户8天抄一次数据,各个分车间的总流量达到1000吨,而我的总表流量才350吨。。。客户马上就说我的不准了。。。我真没办法啊。。。总锅炉容量是20吨的,饱和蒸汽,通常压力在0.8-2MPa之间波动。温度也是150到200度之间而已。。。我是按照24吨的刻度流量报给孔板厂家的,厂家计算出来的差压是60KPa。我仪表也选了压力补偿了。。据我观察,通常锅炉出汽我的仪表才显示3-10吨不等。怎么也不会到20吨的(我估计工艺也不会到20吨)。。。他们自己有一个进水的机械式水表,总流量是800吨。。。按理说,水表总应该准确吧??但是为什么我的蒸汽流量不能一次性就测量准确呢??现在我不得不按照他们水表的用量来校准蒸汽流量,这样的话,,我们的蒸汽流量还有什么意义???不如直接用机械水表算了。。。。孔板连机械表都不如吗?

网友X:
目前有上海华江集团生产的金属管蒸汽流量计,是目前国内最为准确的蒸汽流量计,有温度等自动补偿装置。各位大侠要的化可联系13850627363

网友Y:
我公司怀疑蒸汽流量计不准,拆下校正,没有问题。重新安装后(一切都没改变),计量少了1/3.看来误差是很大。

网友Z(2010-08-26):
应该使用温压补偿,再者建议重新校正一下涡街流量计。

网友AA:
孔板的话我觉的是你计算的问题,显示仪表的各个参数设置没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