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各位专家解释一下380V交流电源问题!

楼主(2004-03-02):
我碰到的问题是:380V交流电源用示波器测量A相峰-谷电压为300V,B相和C相峰-谷电压却是778V;而用万用表测量任意两项间的电压都是380V,任意一项与零线间的电压在220V左右。这样的电源是否是导致数控系统经常死机的原因?是否对伺服电机有不良影响?

网友A:
怕是你的测量结果不可靠

楼主:
我测试过好几次了,而且还是在相隔几天之后再测的。示波器和万用表拿到其它地方测量结果和这个结果都不一样的。 真的很纳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