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三菱PLC的特殊应用

楼主(2004-03-02):
我是一个搞自动控制的好学者,现在是第一次应用PLC,以前只是在单位维护、使用过现成的PLC,而且都是地地道道的程序控制,而现在我应用PLC主要是控制晶闸管,还有一些与DCS的远程通讯,与工控机的通讯,需要一些特殊的控制方式,与晶闸管的应用则可以省去传统的触发装置,由PLC的组件发出同步脉冲来控制晶闸管的导通角,而且需要按照程序进行晶闸管输出电压值的控制,请教各位同行,各位高手,应该如何进行设计、编程,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有没有例子

网友B:
你用PLC控制晶闸管还不如用单片机可靠又便宜。

楼主:
肖工你好,单片机控制固然好,可是编制程序复杂,我的用户提出必需采用PLC,因为我搞的系统中还具有程序控制,但用户需要的是 程序编制方便简单,所以采用此种方法,请问您我们是否就此问题再深一步进行探讨如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