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如何保证流量的测量精度?

楼主(2004-03-02):
我目前在做一套自动罐装设备,要求能同时罐装两桶(各30L),罐装的精度要求控制在0.5%之内,罐装桶由滚轮传送!罐装物为粘稠的糖浆!我不知道改选用哪种流量计,我想把流量计的输出信号集中到PLC里进行累计计算,这样可以不用批量控制器,但我不知道这样是否能够达到控制精度的要求,还有我的加料管是否有必要分大小管,先大管加料,等到接近设定值时改小管加料?加料的速度要求10T/h。

网友A:
你的方案有好多不合理的地方

楼主:
寒水流: 你好,可否指出我方案不妥的地方吗?这样我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谢谢你给我的提醒,希望能成为你的朋友!

网友A:
一、你用一台设备同时加两罐东西,如果你的介质传送是用一台泵的话如何能够平均送给两个管道呢,如果你的传送是两条管道那么你就要考虑同步的问题,也不能说是一套设备那是两套设备了 二、你在罐装设备上使用流量计我觉得不合适,不是说流量计精度达不到要求,质量流量计就可以做到0.25的精度。而是从现在使用的情况看普遍使用称重仪进行计量,因为流量计控制的话控制复杂一些,成本也高许多(应该是很多)。比较笨重,实用性不高。 三、就算你现在用流量计和PLC加电磁阀来控制,而且用的流量计精度也可以到0.25(注意是瞬时流量的),但PLC的流量累积不是十分理想,而你要控制的信号是要累积量来的,还有其它方面的因素,加起来的话精度就不知道如何了。 一点个人看法

楼主:
寒水流: 谢谢你!是这样的,我的流体不用泵来传送,我们一般用气压来传送!关于同步的问题,我想在PLC里面用程序来实现,譬如,只有两个罐都加满才能够启动传送电机把装好的桶带走。因为我们现场不能有人(有臭氧杀菌)所以要求自动化要比较高。的确如你所说,采用流量计的费用比较高,两台流量计可能就要十几万了。我不知道采用称重仪效果怎么样,如何来实现自动传送的问题?精度是否能保证?投资会比采用流量计少几何?请你赐教!!

网友A:
我现在对你具体的工艺不是很了解,也不好发表什么更详细看法。你可以把你的初步设计和想法mail给我咱们再谈可能会更实际一些。 你的同步是完成同步而不是过程同步是吗?关于精度问题和采用什么样的设备我们还是看你的方案再说好了。gongc@szforesight.com或 lzq-47@tom.com

楼主:
寒水流: 先谢谢你! 现在我把我们的工艺要求告诉你,请你赐教!! 是这样的,我们要对产品进行罐装,由于产品不能有细菌,所以在罐装的过程,周围环境必须进行紫外杀菌或者臭氧杀菌,现场不能有人。 过程是这样的:大物料罐中的产品通过气压的方式经过管道送到罐装车间,在罐装车间进行小桶(30L)成品罐装。我的初步想法就是安装一条滚轮传送带,先把空的桶放在滚轮的一端,经滚轮传送到罐装口,当桶到罐装口时,传感器检测到桶,传送电机停下,电磁阀门打开,开始罐装。当罐装满30L时,关电磁阀,启动电机,把罐装好的桶带走,下一个桶接着罐装,如此循环。为了提高罐装的速度,我需要有两个罐装口,一次罐装两桶,正如你所说,过程不必要同步,但要在两桶都罐满才能启动电机移开。 我不知道采用电子称如何实现这样的功能,电子称的稳定时间是否太长?是否会影响到精度?有什么更节约投资的办法?请赐教,谢谢你!如果还有表述不清的,请指明!!!!! 已给你信箱发了邮件!!!

网友B:
你的邮件我已经收到了,按照你的要求你一小时要装1500-3000罐,一分钟就要25-50罐,你同时装两罐也就是说要12-25罐,按最小的算你5秒就要一罐了,用流量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测量流量是很难准确的,就算比较准确,你用PLC累积5秒的流量来控制,PLC本来累积流量就不理想何况是在怎么短的时间里了,其中我们还没有包括传送罐子的时间和,响应的时间,两个罐同步的时间,控制阀门动作的时间等等!你想做一个成熟的方案这些就不能不考虑啊!流水寒愚见!

楼主:
寒水流,你好! 你可能弄错了,我的罐装速度是5T-10T/H 每次同时罐装两桶(每桶30L),事实上每小时罐装200桶左右,一分钟就罐装4桶,也就是一分钟内进行两次罐装,这样的速度应该不是很难实现的吧?请你告诉我如何使用称重仪如何实现连续罐装好吗?再次谢谢你!!!

网友B:
看来是我误解你的意思了,其实上次我给你的邮件中就已经说到了,由于你的罐装位置是固定的,罐的质量是差不多的,你用称重传感器测量你的灌注质量应该是可以实现的,由于你是定量罐装,当它达到一定值的时候输出开关信号控制就可以了,当然我做流体控制,没有称重仪方面的经验,也不好发表什么看法,我想你可以找这方面的专家问一下嘛,我感觉可行而且比流量计控制简单,但如果你想用流量计控制的话到时候,具体的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的.

楼主:
寒水流: 现在问题是如果采用称重仪,我如何实现罐装满后自动移开桶进行下一次的罐装(因为现场没有人)。如果称重仪的数据稳定时间较长,那必然影响到罐装的速度和精度,你说是吗?

网友B:
稳定时间你不用担心,现在的称重技术应该能合你的要求,至于怎么样进行下一次罐装那就更简单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罐装机,油墨或者罐头类的,你看上一眼,马上就会明白的。不用我多说的。其实我又想了一下,你用流量计也是可的,只是不要在PLC里累计流量,而是加一个流量积算仪,让他累积的话你就比较准确了,当累积到一定量的时候,就让他自动清零出来一个继电器信号,你就用这个信号控制就好的啦

楼主:
谢谢你,寒水流,为了节约投资,如果在称重仪能满足使用要求的话,我肯定选称重仪进行计量,使用流量计实在投资太高了。你认为呢,你是这行的专家,给个意见,ok?

网友B:
节约投资当然是用称重仪啦!价格便宜量又足,是居家旅行商务会友的首选啊!做起来有成型的产品可借鉴,你说你选不选?(唯一可惜不能买我的流量计了,痛失一份提成。呜呜!only a joke!))

楼主:
haha,寒水流先生,谢谢你,不过不知哪里有成型的产品,我现在还不知道别人是如何做的,能否介绍一下。我想我们以后是有合作的机会的。关于你从事流量计的销售,能否寄来你的产品资料?

网友B:
我说的成型产品当然不是说和你的一摸一样的啦!但有相同控制原理的,比如说化工中的油墨罐装机啊(也是筒装的)、饮料罐装机啊,具体的操作原理我会给你发MAIL和你讨论的,最好可以画图说明,不过最近有项目忙一点,你这东西急不急的?至于我们那点东西不值一提的,不过全是进口产品。我也不必去吹水了。

楼主:
寒水流先生,我们是一家生物公司,采用的设备一般都是进口的,如果你所代理的产品也主要是进口的话,也许我们有更大的合作空间!!!!关于我的罐装线,当然我希望能尽快的做出来,这样以后调试的时间会更多一些,以防万一。 谢谢你!

网友B:
好说好说!你要是急的话可以给我电话啊!我的mail里有我电话的。我会给你MAIL的,趁我这几天感冒在公司休息,比较好找我一点。

楼主:
寒水流: 我以把工艺参数发到你的邮箱了,请查收!!谢谢你!

网友C:
小点菜鸟: 寒水流说的对用流量计是很难满足你的要求。我建议两种办法:1、采用容积式定量加注,称重复检。2、欠量予加注(可以定量或定时),然后用称重仪控制细管调整精度。这样加注和称量分别同时进行速度可以很快。我们制药行业用这种方式控制粉状物料都效果很好。50kg袋,精度10g-20g。

楼主:
谢谢!但具体如何操作呢?我不是很清楚你是如何做的!能否具体一些,因为流体和粉末的操作应该是有区别的◎!!!

网友D:
采用流量计的方法不一定错,如果工艺管径不大于DN50,两台流量计的投资对于整个生产线的投资不算什么,进口的质量流量计也才几万一台,这样对于整个计量系统可能会好点。

网友B:
小点菜鸟: 我已经给你发邮件,不知道你收到没有。

网友E:
流水寒朋友真是流体控制方面的专家,我得多向你讨教。不知您是哪个公司的??

网友E:
我也希望和软件拼盘交个朋友。

网友B:
TO:东方神龙 专家我就不是啦!交个朋友到非常乐意的,有问题大家可以多探讨一下的。我一家小公司打工的,就不必提他了。

网友F:
流水寒真是好样的。我是流体控制的新手。有机会向各位请教。

网友G:
有谁知道RAMC系列转子流量计的请与我联系谢谢bao320@163.com

网友H:
佩服,佩服.还需要多向各位请教!

网友I:
流水寒真是好样的,向你学习

网友J:
灌装的问题使用计量泵是最理想的选择。

网友J:
特别是小量程的计量泵国外大公司的也很便宜。可以选购带控制功能的,价格稍稍贵一点,但直接控制灌装量,应该能做到比较合适。 可以把详细要求EMAIL给我:GUANYA@TINA-INC.COM我有朋友做计量泵。

网友K(2004-04-14):
大家好! 我是第一来论谈,我现在在做液压系统的计算机辅助测试,希望得到流水寒先生的流量计的有关资料!

网友L:
一点个人建议,供参考: 1.控制输送糖浆的压气的气压保持恒定,以使输送的糖浆的流速恒定, 2.计算装满一桶(30L)需要的时间,采用定时控制灌装. 3.称重复核. 4.采用电磁阀控制灌装的开始和结束. 糖浆这样的粘稠液体,采用电磁阀+流量计的控制方式,结果可能不会理想.

网友M:
小点菜鸟你好,关于你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公司做的液体罐装设备,实现并不困难。我们一般都使用称重传感器,价格便宜,不受料性的影响。但是你的问题我倒是不推荐使用,建议使用容积罐装,这样不是更好?因为不知道你其它的太多具体情况,你要是有需要,可以给我发信,我们相互探讨一下:shi_jc@jcrj.com

网友N(2004-07-19):
我看了你的问题,认为你是体积罐装,能否采用定量缸加单向阀控制,单缸30L用双缸

网友O(2006-04-10):
各位高手请赐教:
我的问题大致同上面讨论的是一类型的,陈述如下:
一六色灌墨系统,墨瓶大小不一(10ml--1000ml):有时要灌大的有时要灌小的;用传送带自动灌墨,精度要求不多与一毫升.且最好不要产生气泡
原想用六个电磁泵六路墨水通道(管经6mm),六个流量计与电磁阀
在传送带的一端放好一样的6个磨瓶--传送带运行到注墨位停-汽缸带动注墨头深入瓶底部(防产生气泡),打开电磁阀和泵注墨--哪个够时哪个回路停,全够时汽缸提起(注墨头涂有蜡防提起时带墨液)--传送带向前传送

不知能否行的通? 如不行该怎么做? 成本要多高?
请给予指点 谢谢

网友P:
七种武器说的有道理,支持

网友Q(2006-06-20):
大家好我要购买FLOW METER
Ave flow rate in Nm3/hr                                                               Max flow rate in Nm3/hr Pipe Size
GN2 450 670 80A , 316L BA
PN2 450 650 80A, 316L EP
PO2 5 20 1/2", 316L EP
PAR 3 15 1/2", 316L EP
PHE 3 15 1/2", 316L EP
PH2 2 10 1/2", 316L EP
压力:8公斤

网友R:
ddttjjkk: 本论坛为技术论坛,严禁发布广告,你的帖子将被删除,望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