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非满管工况下进行流量精确计量及仪表选型?

楼主(2004-03-02):
现需要汽油、煤油、柴油进行精确计量,并且能对非满   管工况下进行精确计量,请各位高手帮助选型流量仪表,   要求能准确完成流量从正常流量逐渐减小到0这一整个过   程的计量(注:即要求能测量非满管工况下的微小流量),   恳请诸位出谋划策!   多谢!   请回复e-mail到如下地址:sunmingqi@163.net

楼主(2003-05-12):
可以采用加拿大妙声力公司的一种超声波流量计。该流量计有两对探头,一对测流速,一对测液位。通过运算得出非满管状态下的流量。

网友A:
试一试转子流量计,该流量计适用于小流量的状况下!

网友B(2004-02-11):
ymdf你好 请问加拿大妙声力公司在中国的代理商怎麽联系啊

网友C:
最不花錢的方法是做個"u"型管,那樣不就可以滿管了麼!!

网友D:
搞什么搞 用明渠流量计不就结了??????

楼主:
to:建宁公主 妙声力现在归在西门子门下了,想找就找西门子得了

网友B:
你在西门子吗

楼主:
不在,只是比较熟悉而已

网友B:
寒流水你说妙声力测非满管的能好用吗 我从没听过有什麽好的办法解决非满管水的问题 哦除了明渠的

网友E:
建宁公主 对,除了明渠的真没有什么可以说好用的了,有人也用U管来解决这个问题。把非满管做成满管来测量。

网友F:
有钱选择质量流量计,没钱选择容积式流量计,精度要求可以达到0.2%,可以做贸易了

网友G(2006-06-04):
质量流量计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无法测量非满管流量.
还有,我不知道你这里面有没有气泡,有气泡也要先把气泡除去

网友G:
超声流量计应该可以

网友H:
楼主说的基本上是不可以实现。那个太理想化了,不是说人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至少国内是没办法解决您的高难度问题。难道大家推荐的真的可以实现嘛?期待中!!!!

网友I:
你的要求是有点极端了,任何理想化的东西都要受制于现实。目前的现状是任何传感器都有一定的适应范围。你说的管道不满和流量从最大逐渐减少的0的情况都是常规传感器很难在其精度范围内实现检测的。一定要解决的话,我建议采用逆向思维,即改变“被动检测”为“主动供液”;只要“供液”的精度高,什么管道不满和流量的变化都能在掌控之中了。一句话“要多少,给多少”就行了。
  我有个产品,你可以试试。
高精度智能液体添加装置--龙泵LOONG PUMP
龙泵特点:发明专利、世界首创
● 控制精度高    —— 可达0.3%(或更高)的超高精度;更有利于节约原料、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
● 自动化、智能化    —— 计算机控制,自动化智能化程度高、操作简便。一台龙泵的功能相当于、且远远超越“调节阀、齿轮泵、传感器、控制仪表的组合”!
● 多功能   —— 可以用在生产线上和实验室,实现连续定比例添加,定质量添加,定容积添加,PID控制; 还可用于液体流量计的标校工作。
● 无泄漏洁净卫生   —— 磁力耦合驱动,无活塞杆,无液体泄漏。
● 工作压力   —— 可达7Kgf/cm2
● 使用寿命长   —— 输液缸内壁镜面加工,活塞不易磨损。
● 耐腐性能好   —— 泵体采用不锈钢制成,活塞和阀门能耐各种香精、酸、碱等腐蚀性液体。
● 产品规格型号多种
—— 龙泵增强系列:工业计算机控制、液晶彩显、触摸屏,柜、台式结构,超强软件,功能可预订。
—— 龙泵通用系列:单片机或ARM控制、320×240单显、轻触键、各种接口,功能可预订。
—— 龙泵精简系列:单片机控制、数码显示、拨盘设置、简单接口。
—— 按精度可分为:1% 、0.5% 、0.3% 、0.2%等档次。
● 供液额定流量    —— 0.1 L/H ~ 180 L/H    或更高
应用广泛:
● 烟草制丝线精确添加香精香料。●食品生产线液体定量添加。●饮料生产线液体兑配调和。
● 石化行业的汽油在线调和、乙醇汽油生产。●化工、精细化工的液体精密添加和控制。
● 造纸行业的“纸页定量执行机构”。● 水处理的酸碱中和,凝析剂的投入。
● 大型设备冷却循环水的自动加药控制系统。● 液体流量计的标定设备
● 染整工业的碱液浓度的高精度控制、小浴比的染色机的液体染料添加等等。
● 饲料生产中微小量液体添加的精确控制。● 高精度液体灌装机的液体精定量。

网友J:
超声波流量计测量的方案,我觉得比较合适

网友K:
超声波是比较合适的。可是太小流量可能就不行了。原理就是妙声力说的原理。有兴趣可以交友。qq:281962319

网友L:
最好就是做成U型管的,呵呵,一切OK

网友M:
关键看你出口的一侧的情况,为什么不能满管?其实容积式流量计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就像家里的水表一样。你可以试试。请来电010-64969037,我们一起探讨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