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救助三菱故障

楼主(2004-03-02):
FR-A540-5.5K-CH显示,时有时无,有显示时出现“FOU3”模块没问题,请大家帮忙帮我分析一下,非常感激。

网友A:
停车太快!加装刹车电阻!

网友B:
能否把故障情况表达得更清楚一点

网友B:
有没有把大电容都换了?

网友C:
肯定可以买到,要彻底解决

网友B:
电容容量不一置会导致这种故障 你可以祥细再查一下 要不可能就出现在检测电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