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安全栅

楼主(2004-03-02):
我想知道安全栅有几种

网友A(2004-01-11):
本安型安全栅应用在本安防爆系统的设计中,它是安装于安全场所并含有本安电路和非本安电路的装置,电路中通过限流和限压电路限制了送往现场本安回路的能量,从而防止非本安电路的危险能量串入本安电路,它在本安防爆系统中称为关联设备,是本安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安防爆系统关联设备,是指安装在安全场所,本安电气设备与非本安电气设备之间的相连的电气设备。   由于安全栅被设计为介于现场设备与控制室设备之间的一个限制能量的接口,因此无论控制室设备处于正常或故障状态,安全栅都能确保通过它传送给现场设备的能量是本质安全的。      中国国家仪器仪表防爆安全监督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区监督生产安全防爆产品的权威机构,对本安型安全栅产品有着严格、科学、详细的规定,只有通过该监督站认证的企业及其所开发生产的产品才具备符合标准的安全性能,否则可能会给使用方的设备、人员和生产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害。         安装位置    安全栅安装于安全场所,接收来自危险区的信号,输出安全信号到安全区或危险区.            安全栅的结构形式   常见的安全栅结构形式分为齐纳式和隔离式.      齐纳式安全栅   电路中采用快速熔断器、限流电阻或限压二极管以对输入的电能量进行限制,从而保证输出到危险区的能量。它的原理简单、电路实现容易,价格低廉,但因由于其自身原理的缺陷使其应用中的可靠性受到很大影响,并限制了其应用范围,其原因如下:      1、安装位置必须有非常可靠的接地系统,并且该齐纳式安全栅的接地电阻必须小于1Ω,否则便失去防爆安全保护性能,显然这样的要求是十分苛刻并在实际工程应用中难以保证。      2、要求来自危险区的现场仪表必须是隔离型,否则通过齐纳式安全栅的接地端子与大地相接后信号无法正确传送,并且由于信号接地,直接降低信号抗干扰能力,影响系统稳定性。      隔离式安全栅      采用了将输入、输出以及电源三方之间相互电气隔离的电路结构,同时符合本安型限制能量的要求。与齐纳式安全相比,虽然价格较贵,但它性能上的突出优点却为用户应用带来了更大的受益:      1.由于采用了三方隔离方式,因此无需系统接地线路,给设计及现场施工带来极大方便。      2.对危险区的仪表要求大幅度降低,现场无需采用隔离式的仪表。      3.由于信号线路无需共地,使得检测和控制回路信号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大大增强,从而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      4.隔离式安全栅具备更强的输入信号处理能力,能够接受并处理热电偶、热电阻、频率等信号,这是齐纳式安全栅所无法做到的。      5.隔离式安全栅可输出两路相互隔离的信号,以提供给使用同一信号源的两台设备使用,并保证两设备信号不互相干扰,同时提高所连接设备相互之间的电气安全绝缘性能。       因此,对比齐纳式和隔离式安全栅的特点和性能后可以看出,隔离式安全栅有着突出的优点和更为广泛用途,虽然其价格略高于齐纳式安全栅,但从设计、施工安装、调试及维护成本来考虑,其综合成本可能反而低于齐纳式安全栅。在要求较高的工程现场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了隔离式安全栅作为主要本安防爆仪表,隔离式安全栅已逐渐取代了齐纳式安全栅,在安全防爆领域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      3、齐纳式安全栅对电源影响较大,同时也易因电源的波动而造成齐纳式安全栅的损坏。

网友B:
你可以看一下浙江华荣的产品目录介绍。

网友C(2004-02-25):
大家好! 我是搞防爆电器设计的 防爆配电箱柜、防爆电控设备、防爆仪器仪表等。 to天衡: 好厉害!很专业。 我工作十年了,根据客户需要用单片机设计过一些自控产品,自已编程并设计的PCB板 自觉对PLC等工控方面比较喜欢,请各各位工控朋友指点一二为盼。

网友D:
知道一些而已。文章是别人的。从别处转放到这里供大家参考

网友E:
我想问一下,安全栅除了作防爆之用,还有没有别的作用,比如为防止现场串电而导致PLC模板损坏而选用安全栅?

网友F:
我们是做一种防爆批量控制器的专业公司,我们需要订做一种体积比较小的安全栅(齐纳型),请和我联系,邮件:yuehan@vip.163.com

网友G(2004-04-16):
to yuehan 你说的情况应该选用隔离器

网友H:
安全栅按其功能分为两种:检测端安全栅和操作端安全栅 检测端安全栅是指输入端为本安电路,而操作端安全栅则是指输出端为本安电路。 按其电路结构则可分为:齐纳式安全栅和隔离式安全栅;两者不同之处在于齐纳式安全栅其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是不隔离的,仅仅对信号进行本安处理(保护)。 不知道这样说妥不妥,请大家指点!!!

网友I(2005-06-27):
怡贝齐纳的隔离的都有,过去看一下。

网友J(2005-09-24):
有一种快速的安全山,用晶闸管来实现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应用过??盼回复!!

网友A(2005-10-27):
谁知道防爆电气开发的QQ群   介绍个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