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MR-J2参数设置

楼主(2004-03-02):
各位好!我对三菱的伺服不太熟悉,机器上有一台三菱MR-J2-40A的伺服,我想改些参数,但苦于没有资料,主要是参数资料。有哪位大侠有的能否提供一份给我?或者可提一些交换条件,叩谢了!! 我的邮箱是:luike@sohu.com,急盼您的赐教。

网友A:
你在哪里?

网友B:
我也有与楼主同样的问题,三菱mr-j2-40a,毕业设计,急需相关资料,谢谢各位前辈了.我的email是applepeas@etang.com,万分感谢!!

网友C:
方法:1、在电脑上安装三菱MRZJW3-SETUP111E英文软件,它能方便地对伺服系统进行监视器监视、诊断、参数的写入与读出、试机等。 2、准备DOS/V通讯电缆,型号MR-CPCATCBL3M电缆(3米长),将电脑RS232口与放大器的CN3口连接。 3、按要求设置参数并输入到放大器中。也可进行监视。 4、软件适用于MR-J2S- A放大器。若为MR-J2S- B采用MRZJW3-SETUP151E软件。

网友D(2004-07-18):
其实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松下的参数也非常多,我想大部分是用默认的吧,那些有关闭环的参数应该让驱动器自己整定获得。真的很难理解这些复杂的参数。请问楼上朋友,你在使用中那些参数是一定要输入的,哪些是经常调整的?哪些只要系统自己整定就可以的?有必要全部都理解这些参数吗?十分感谢! 曾经接触过伺服的朋友

网友E:
一点意见: 伺服驱动系统参数可分这莫几类: [1] 功能参数,包括设定电机的控制方式(速度、位置、转矩)、速度模拟量增益、位置脉冲分频等等。 [2] 性能参数,包括惯量比、速度环增益、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位置环增益、速度前馈、转矩指令滤波时间常数等。 [3] 状态设定参数等等。 使用伺服电机首先必须得根据系统使用要求设定好功能参数,然后根据机械系统结构、连接刚性能依次调节优化性能参数。我感觉性能参数的设定需要花时间慢慢调节,很难用附带软件优化配置。 个人观点,欢迎指正!!

网友D:
谢谢easyboy 有些参数我一直搞不懂,droop pluse和INP是什么意思? 哪儿可以找到详细的MR-J2参数中文说明?

网友F:
N0。0为控制模式设初始为0000,即不采用再生制动组件位置控制模式;NO。1为功能选择,这个使用默认制没有问题的, NO。2为是否自动调整,我建议你如果没有设定线缆,最好也使用默认值0105即自动调整,如果电机机械震荡或者齿轮噪音过大,可把5往小去减即0104,或0103.... N0。3电子齿轮分子,NO。4电子齿轮分母;这两个需要更改,电子齿轮=电机额定转数/60秒钟*电机一圈反馈脉冲/定位模块最高脉冲频率。 NO。19设定为000E,这样所有参数即为均可读写, 其他参数,我想就不要设定了,转距限制可以通过AD75位置模块作为限制吧。

网友E:
INP:定位停止 Droop Pulses:滞留脉冲 你还得整一本中文说明比较好哦,电机从哪里弄来的,没有要手册嘛?

网友G(2006-06-20):
下面引用由新酬在 2004-3-4 22:18:00 发表的内容:
  方法:1、在电脑上安装三菱MRZJW3-SETUP111E英文软件,它能方便地对伺服系统进行监视器监视、诊断、参数的…
--------------------------------------------------------------------------------------------
软件适用于MR-J2S- A放大器。若为MR-J2S- B采用MRZJW3-SETUP151E软件?MRZJW3-SETUP151E内也有用MR-J2S-A的选项啊,只是这个软件用的操作系统是WIN98还是WINXP系统呢?

网友H:
 N0。0为控制模式设初始为0000,即不采用再生制动组件位置控制模式;NO。1为功能选择,这个使用默认制没有问题的,
  NO。2为是否自动调整,我建议你如果没有设定线缆,最好也使用默认值0105即自动调整,如果电机机械震荡或者齿轮噪音过大,可把5往小去减即0104,或0103....
  N0。3电子齿轮分子,NO。4电子齿轮分母;这两个需要更改,电子齿轮=电机额定转数/60秒钟*电机一圈反馈脉冲/定位模块最高脉冲频率。
  NO。19设定为000E,这样所有参数即为均可读写,
  其他参数,我想就不要设定了,转距限制可以通过AD75位置模块作为限制吧。

多谢赐教

网友I:
到上海菱电去下

网友J(2007-02-01):
我想请教大家,有谁用软件和J2-A伺服连机成功了呢?
我怎么连不上呢,要进行那些设置吗?

网友K:
TO;dygw:
   你想J2-A伺服和什么连接呢/
 我的qq是383974923 可以讨论

网友L(2007-04-02):
我是刚出路的希望朋友给写帮助,关于伺付器的分频分子是什么意思?有关的计算不太懂,请各位赐教?

网友M:
伺服的分频分子?你是指输入分频呢?还是输出分频?

输入分频,可利用伺服的电子齿轮功能,具体原理和使用方法可参阅具体伺服的厂家说明书。

输出分频,又可分为整数分频(f/N)和分数分频(f*M/N),其中f为反馈脉冲频率(或等效的反馈脉冲频率),N为分频分母,M为分频分子(如果有的话)。

网友N:
我是很希望波恩加我为好友的`

网友M:
好的!有问题,尽可以问,要交流也可以留言。

网友O:
“关于伺付器的分频分子是什么意思?”
用来设置伺服收到多少个脉冲转一圈,或者转一圈输出多少个脉冲。

网友P(2007-06-14):
可到工控网的工控论谈里的自助资料库下载。

网友Q:
朋友!能否告诉我MR-J2M的输出电流调节方法吗?由于机械的原因经常撞车.所以我想调整伺服器的输出电流,以便达到稍有过载变频器就输出保护.

网友R:
可以在网上搜一下阿,很多的

网友S:
MR-J2参数和MR-J2S参数主要区别在哪儿,知道了MR-J2参数,如何用MR-J2S参数代替,除编码器脉冲不一样,电子齿轮不一样,还有哪此需要设置,能否发给我一本早期的MR-J2的说明书,邮箱是wzgne9789@163.com,不胜感谢.有问题来讨论.

网友T(2007-08-14):
可以去资料中心或三菱网站下载手册的

网友U:
到三菱自动化网站(上海)去下载,有中文版的。

网友V(2011-04-18):
三菱MJ-J2-70A信号线接法   CNIA的3接脉冲  2接方向    10接COM    9-11短接是否接24V电源?谢谢哥们

网友W:
三菱自动化网闸貌似只有ES的设置软件

网友X(2011-10-08):
MR-J2S参数手册有中文的可以用来参阅阅读全英文的MR-J2-系列的设置,CNIA的3接脉冲  2接方向    10接COM    9-11短接---你可以看资料里面的“案例”有速度模式和位置模式,但J2系列比较脆,,,加速度响应时间要根据实际调试,,而J2S就改进了出A52的故障,好好学习吧,多看说明书论坛只能解决特别问题而不能解决基础知识哦

网友Y(2016-09-17):
着个J2S的有手册,而且还是中文的,查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