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在音乐喷泉中,如何采集音乐信号用于控制?

楼主(2004-03-03):
(无正文)

网友A:
我以前听用户说好像是这样的: 将音乐中的频率和强度量分离出来.不同频率对应于不同喷泉嘴,强度对应于水量.

网友B:
这样的话估计看到的喷泉的样子就是声音的波形了,横轴是频率,纵轴是强度。 可能要看喷嘴的排列方式来具体确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