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opc

楼主(2004-03-03):
各位大侠,本人遇一棘手的问题,得lilysam给的iFix OPC Client ,可是不能检测到系统中已装的OPC Server,马上要到大连开机服务,这个问题搞不定就死翘翘了!望各位多多关心一下!

网友A:
哦,有点怪哦,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B:
tell me the opc server version,I just use ifix opc server communcation with freelance2000,progID is intellution.ifixopcclient (ifix opc client data access).if not this server name,only change this opc server software.

网友C:
直接用OPC驱动就可以了.安装的时候可以选择SERVER.另外,下位机的OPC通讯也要做相应的设置.

楼主:
原来有人关心啊,刚看到,不好意思,从装用server就可以了,就象gnehzz说的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D(2009-05-14):
咋样能提高OPC的速度?

网友E:
ifix通用报表工具下载:

http://www.brsbox.com/filebox/down/fc/be2c712c5970feef560759419088655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