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支着

楼主(2004-03-03):
我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无从下手,向高手求助。   现在使用的LP3500芯片只支持c语言,也就是只能用c语言来开发。可是在实际的应用中公司里大部分人员都是习惯使用梯形图。所以我现在需要先用c语言来开发这个芯片(这倒不是很难,关键在下面),然后还需要做一个编译环境(我这么称呼,其实就是个软件)来把梯形图转换为c语言。如何把梯形图转换为c语言呢?我对梯形图不了解,只知道再PLC、RTU中有应用。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实在棘手。

网友A:
這真的有點難度, 我想這可能不是搞工控的人做的而是學計算機工程(Computer Science)才能搞的, 其實梯形圖編程是一種用電器符號來取代低階程式語言的方式, 然後再用直譯(Inteprter)或是編譯(Compiler)的方式轉成機器碼, 您現在想做的是要先將梯形圖轉成C語言, 第一你要先了解梯形圖語法, 建議你參考IEC-61131-3的標準規範, www.iec.org, 然後寫一支轉換程式直接轉成機器語言算了, 再轉成C太麻煩, 我想這是大工程, 很難一個人獨力完成, 或者你可以考慮做Easy Ladder, 不須支持太複雜功能.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到建议你换一个硬件,否则你搞成了就可以自己开个软件公司了

网友A:
講的有道理, 我認識一個高手,他用VB寫Easy Ladder Editor, 花了將近一年還沒完工.

楼主:
To JackyXie 我不太懂哎,什么是Easy Ladder?

网友A:
Easy Ladder Diagram就是簡易型的梯形圖編程程式, 但是不符合IEC-61131-3的標準語言.

网友A:
To 冰淼: 您可以參考下列網址, 應該可以更了解, 他們也是用單片機開發的, 有Easy Ladder Diagram. (www.irex.com.tw)

网友B:
曾经有个师兄做了一个将机床的简单G代码编译成运动控制器的C语言,不过G代码没有调用这一说法,都是顺序的。

网友C:
我很想了解计算机是如何操纵打印机的,用哪些硬件和软件?特向高手请教。

网友D(2004-04-07):
好象pc-base中可以支持几个语言的开发可以互相转化可以看一下 是研华的 是不是有帮助

网友E(2004-05-14):
请教各位高手: 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现在做毕业设计,题目是“基于labview的无线虚拟示波器的研究与设计”,软件是用labview编写的,可是数据采集是基于PCI-1200采集卡进行数据采集,但是不知道怎么与单片机构成无线数据传输,谢谢大家,帮帮忙!

急求!!!

网友(2005-05-28):
楼上的几位你们好,我用MCGS从串口上采数据刚开始采不到数据,后来向MCGS公司要了一个串口驱动程序,但是他们给我的那个驱动只有两个通道 而且都是16进制和ASC的,不知道有没有那位大哥有没有多一个数值通道最好是十进制数值型的!!!能不能发给我用一下,小弟将感激不尽!!!急切!!!!!!! 邮箱:liuzhanwen@126.com 手机:13768485745

网友F(2005-11-17):
现在正在研发中,跟你说的差不多,不过我用的是C++嵌入式,现在梯形图编辑的基本功能已完成,正在进行编译实现。顺便问一下你是不是在做CNC开发呀!

网友G:
与其把梯形图转换为c语言,还不如你把所有工作全都用C语言做了,其实是一个LP3500嵌入式低功耗控制板,不是芯片,其CPU是rabbit3000,指令与Z80兼容,如果想在这个板上用梯形图,除非找到相应的操作系统,否则...
其实C语言你都会,还怕梯形图吗,两天学会

网友H(2005-12-22):
 Study波 你好,能详细一点讲下你的C++嵌入式plc,我是做CNC开发的。我邮箱是 lzj3001@yahoo.com.cn 。希望回复

网友I(2006-01-24):
To Study波您好: 請問你做的階梯圖(LD)是否可以轉換成指令集(IL)? 可以告知哪裡可以找到相關的資料嗎? 謝謝! 我的郵箱是: jay01030301@hotmail.com

网友J:
我不懂C++,只会梯形图,有没有用梯形图编程的单片机啊!?????????????

网友J:
有的话推荐一下啦!CDCPACK@126.COM!
谢谢!

网友K:
用梯形图编程的单片机 = PLC

网友L(2006-03-07):
我是嵌入式初学者,靠研要修哪几门课呢?希望发帖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