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送器的保护箱该怎么安装?

楼主(2004-03-03):
请教各位同仁:变送器的保护箱该怎么安装? 需要配些什么安装材料呢?有没有标准的呢?谢谢!!

网友A:
保护箱?材料?请问是仪表外安装箱吗?

网友B:
兄弟,如果你是搞冶金建设的,你可以参考冶金仪表安装标准(2000)12-06,很简单